两张大钞收的160A,想翻新下

楼主(2023-04-10):
两张大钞收的160A,准备分解翻新,初步测试,低放,中放无大碍,波段开关不正常,短2有时工作正常,短1中波有声无台,这种琴键波段开关,真复杂,不好下手,先准备木皮,脱漆等原材吧,估计是个漫长的过程

网友A:
我为了恢复一台金鱼猫眼的160,已经前后花了差不多4张了。中间买了另一个机芯。目前还缺一个度盘。看来不能图便宜,原来机子是150买的。

网友:
001练手的机会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为了恢复一台金鱼猫眼的160,已经前后花了差不多4张了。中间买了另一个机芯。目前还缺一个度盘 ...

把开废品回收的买成开银行的收益了。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坐着等看你新的机机!

网友:
这么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为了恢复一台金鱼猫眼的160,已经前后花了差不多4张了。中间买了另一个机芯。目前还缺一个度盘 ...

买了充电器,为了用得上,还得买一个手机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买旧机器的乐趣就在于折腾。

网友:
掏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网友B:
160A的一个特色是,琴键开关打到唱片时,前面两个灯泡及猫眼即断开高压,省电,减热,延长灯泡寿命。

网友:
敢翻修的人我都佩服,的确有个翻修出了精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0A的一个特色是,琴键开关打到唱片时,前面两个灯泡及猫眼即断开高压,省电,减热,延长灯泡寿命。

我记不太清楚啦。但是按照常规理论,不是灯丝更耗电吗?高压虽然电压高,电流微小啊?没仔细看。

楼主:
拾音档,变频中放高压确实是断开的,另外上海402中周真是徒有其表,用那么细的线绕的,目测0.1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不太清楚啦。但是按照常规理论,不是灯丝更耗电吗?高压虽然电压高,电流微小啊?没仔细看。:ha ...

断开灯丝当然更省电,但对于频繁敲琴键的用户来说,每次都要等灯丝预热不方便,于是改为断高压做做节能环保的样子,聊胜于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灯丝当然更省电,但对于频繁敲琴键的用户来说,每次都要等灯丝预热不方便,于是改为断高压做做节能环 ...

熊猫的波段开关有类似功能,是按当前档的时候把其它档位有关信号接地。当然高压不可能,波段开关耐压不行,灯丝也不行,波段开关触点电流容量不够。

网友:
大工程,没点技术还搞不定

网友:
翻新好了也没有多大用处,只能看,没有AM电台听

楼主:
今日拆下波段开关,胶木板两面都有原件和焊点,不易分解,夹在中间的动静触片,不同程度发黑,不好处理,正在想招

楼主:
图来了,刚没传上

楼主(2023-12-02):
木壳翻好了,贴木皮上新漆,蒙上布,下来搞机芯

网友:
木壳翻新的不错 。。

楼主:
可惜布差了点意思

网友:
机壳翻新的不错,只是喇叭布应该换个颜色,全白色与外框顺色(shai)了。

网友:
我有一个,壳子散了,比楼主的这个成色差不少。

网友:
001老师,波段开关接触不好,可以加几滴变压器油,我的雄猫601波段开关和电位器接触不好,旋转时咔咔响,我用注射器加了几滴变压器油,效果很好。

楼主:
不敢称老师,波段开关已拆开,拆散了去除黑色的氧化层,目前没有处理彻底,中周内部除潮清洗刚装上,波段慢慢来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称老师,波段开关已拆开,拆散了去除黑色的氧化层,目前没有处理彻底,中周内部除潮清洗刚装上,波段慢 ...

我和你反过来的,两台160机芯先搞唱歌了。然后就没下文了。翻新壳子太费时间了。
建议喇叭布用更有立体感的沙发布,这种现代音箱布太薄了。有一种带金线的细麻布也不错。

网友:
一等垃圾佬什么都收,很有收益。
二等垃圾佬挑着收,没有收益还倒贴。
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莫名的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

网友:
折腾就是为了让自己喜爱的收音机重新唱响的过程。我也经常这样干,经济上实际是倒贴的,但就是换来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