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ba donau p 请教背面接口作用

楼主(2023-04-10):
求指教图1里面1、2、3、4,插口的功能是什么?想知道能不能把这个收银机做功放外接音源使用。谢谢

网友:
1、天线输入,看图标貌似是偶极子天线,可能就是阻抗75欧了。也可能是折叠偶极子,就是300欧。看说明书吧。
2、单极天线,就是一根拖线那种输入,阻抗75欧。

3、音频输入,就是你需要的那个

4、貌似外接喇叭。

玩这种机器,最好有电路图。看看图更清楚。

楼主:
恩 谢了。刚才想了一下,正面U键旁边那个phono键应该就是切换到音频输入模式的。只不过这个5孔是怎么定义的 有点难搞,跟3.5接口还不一样

网友:
DIN制五芯插头,接线方法说明如下:
夏普555录音机原装的五芯对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