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螺丝调压后会响

楼主(2023-04-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看标题中的“电螺丝”进来的,啥叫“电螺丝”?

网友A:
可控硅调任何东西都会响
做开关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任何东西都会响
做开关除外

调白炽灯、电热丝电炉等不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白炽灯、电热丝电炉等不会响。

有滋啦滋啦的声音的,家里浴霸可控硅调节的

网友:
电炉丝是一圈一圈的,所以有电感,和喇叭道理差不多

网友:
一般是刚开机可控硅没有完全导通时,电炉丝没有发红变软时嗡嗡响。

网友:
电炉刚通电时也会响,等烧红了,电热丝弹性降低就不响了。用可控硅调功率,功率降低,电热丝温度下降,弹性增强,在电磁力的作用下就又会响了。

网友:
你用接触式调压器试试了,等电阻丝凉了加电试试,都会响一会,红了以后其实也在响,只是频率低了你听不见罢了。你拿一块钢板敲一下,你会听见响声,烧红了在敲,听不见响了,实际它在响,只是振动的频率低了,超出了人耳能听见声音的范围。

网友:
不单单电炉丝在响,空气开关都在吱吱的响!我刚刚也听到了,因为我开了一台40KW的机器,3相SSR 控温的。

网友:
可控硅高压最好是能过零触发和关断的控制电路

网友:
电炉丝冷态比较硬,通电后产生电磁力会震动,通电一会发红变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