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KINDELE坏了怎么修?

楼主(2023-04-11):
  我就是用USB线插电脑上充了充电,打开就出现:你的KINDLE需要维修
  这个感觉是启动系统出故障了,要怎么修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不说版本?有的插电充满放那里自动好了,有的长按30秒强制重启会好,有的要用线刷包刷机。我碰到过499版电源芯片虚焊,吹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指点,我这个版本还真不清楚, 是很早的一批了
现在插到电脑上,会短时间地识别出来U盘 ,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重启了好多次,都是仍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
·请教大家,我的小板,后面写的是modle NO EY21,应该属于paperwhite123这个系列,请教大家,如何维修呢?

楼主:
感谢cxw0102坛友,我的KINDLE修好了
我跟cxw0102发的消息,坛友指点我维修的方法。这个电子书接上电脑,会被电脑识别20多秒种,随后会断开。乘能识别的这20秒里,在电子书目录中建了一个无扩展名的文件:DO_FACTORY_RESTORE
然后重启,它会自动恢复到出厂模式, 现在全恢复了,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cxw0102坛友,我的KINDLE修好了
我跟cxw0102发的消息,坛友指点我维修的方法。这个电子书接上电脑, ...

恭喜!为热情的坛友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