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一般是怎么采集其电流的?

楼主(2023-04-11):
如题,在电源和MOS之间接一个康铜丝行不行

网友:
待高手回答

网友:
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负极串取样电阻。

网友:
电流互感器最省心。

楼主:
互感器会不会麻烦了点,有没有一种办法,类似低端驱动那样采集抽样电阻上的电压

网友:
那要做一个high-side 转low-side的电路咯。
high-side电路远比low-side麻烦的多。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一种好像是通过半桥驱动芯片来采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图里那半桥芯片,看不大清,谁熟悉的可以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感器会不会麻烦了点,有没有一种办法,类似低端驱动那样采集抽样电阻上的电压

有,TI的INA 299一类的,就是高端采样,低端接收。

楼主:
有推荐电路吗

楼主(2023-06-16):
我看有些文献为了提高精度,还故意搞高端采样,只是要求运放的输入必须支持大电压。有谁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