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电瞬间误动作问题

楼主(2023-04-11):
请教下各位,

      现场碰到点问题,气灭系统控制主板在上电瞬间,继电器吸合、动作约几十ms。由于主板返厂维修,被厂家修好了,厂家不肯告知具体故障原因。目前分析了主板端口电路,其继电器控制如图。 U41和U42光耦的控制命令来自不同的芯片控制。
      返修前做过的测试现象:
     (1)只有在开关电源上电瞬间,继电器动作几十ms,其后一直恢复正常;
     (2)更换全新的开关电源,故障现象依旧同(1)所述;
     (3)在主板电源端增加4个6800UF电解电容后,上电瞬间动作的现象消失。

     思考后,一直不得其解,   两个光耦同时误动作的可能性又太低,有可能三极管软击穿?或者其右侧的二极管软击穿,
但如果软击穿的话,为何上电以后各项功能测试又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这个线路本身来说做到四两拨千斤根本不难,3个零件做个延时电路就解决问题,一个NPN三极管,一个 ...

消防的东西宁愿花钱买也不要自己弄处理。万一出事故是说不清楚,给背锅也可能。

网友C:
C85太小了造成的。

网友D:
与这部分电路没关系,是前面的控制电路或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这部分电路没关系,是前面的控制电路或软件的问题

一开始也是倾向你的意见,但是两个光耦接收的信号来自两块不同的芯片,其中U41来自单独的核心板,之前交叉测试过,更换新的核心板,也会上电输出

网友E:
和电路无瓜,单片机有初始状态
控制引脚的初始状态有问题

或者单片机不抗干扰

网友F:
     “ 思考后,一直不得其解,   两个光耦同时误动作的可能性又太低,有可能三极管软击穿?或者其右侧的二极管软击穿,
但如果软击穿的话,为何上电以后各项功能测试又是正常的。”

可以验证一下,端开光耦的发光管电路 ,看继电器还会误动作吗?有误动作,三极管,二极管,光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故障来自前面。我认为来自前面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思考后,一直不得其解,   两个光耦同时误动作的可能性又太低,有可能三极管软击穿?或者 ...

本来想着让厂家分析故障原因,发过去后厂家说故障消失了,估计被他们自己修好,现在无法复现了。确实如果单纯三极管和二极管有问题的话,就不会只在上电瞬间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电路无瓜,单片机有初始状态
控制引脚的初始状态有问题

两个光耦的信号来自不同的芯片,同时接受误动信号的概率太小,另外我用示波器抓芯片引脚上电信号,没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C85太小了造成的。

可否详细说明,多谢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单片机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类似楼主电路。继电器驱动带正反转的三相鼠笼电机,上电一瞬间,正反转接触器同时吸合。造成三相电某两相线之间瞬间短路。用了软件互锁,继电器互锁、接触器互锁,三重互锁,没用。后来老法师指点:用机械互锁的交流接触器,彻底解决。
如果楼主不想动大手术,建议做试验能否在24V继电器回路上串联一个防浪涌的热敏电阻NTC,初始阻值大一点。让开机瞬间24V受到热敏阻挡。(我瞎想的)。或者直接用PLC 不现实。在三极管基极加大电解和一个电容充电(NPN)管子,PNP管子用NPN倒相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光耦的信号来自不同的芯片,同时接受误动信号的概率太小,另外我用示波器抓芯片引脚上电信号,没发现 ...

示波器抓偶发信号,对示波器的技术参数要求和调试要求比较高。可能你没有调好。因为是短时偶发信号,不是连续信号。

你否定的2个光耦同时导通,恰恰是可能发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否详细说明,多谢

当上电时,输出口肯定会有什么东西,只要三极管不动就不会动,C85的存在,充电过程就使该管子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85太小了造成的。

正解,C85不行用电解,上电瞬间由于充电作用,能迟缓PNP三极管基极瞬间达到使管子饱和导通的低电平。

网友:
试试100k电阻旁边的电容串一个1K的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上电时,输出口肯定会有什么东西,只要三极管不动就不会动,C85的存在,充电过程就使该管子截止。

这个应该不是根本原因。

做过数控电源的,会碰到过上电瞬间出高压和关机瞬间出高压的问题。就是单片机开始工作的时间和模拟电路不匹配造成的。模拟电路上电时间快于单片机闭环控制的时间。就会上电出高压。

现在,楼主故障无法复现,大家空谈,都发现验证。

网友:
断开C85就可以验证,不过这种设备一旦投入停下来比较麻烦。

网友:
Q40出问题的概率大,至于返厂维修,估计是直接给你寄了一块新板子,如初而已。^_^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请大家注意楼主的描述:(3)在主板电源端增加4个6800UF电解电容后,上电瞬间动作的现象消失。

出问题的板子都已经返修回来了,描述有用吗?^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都解决了楼主有疑问就大家一起猜了,但是楼主有板子出问题的时候处理过程描述啊
返修前 ...

既然并联电容器可以故障消失,那为什么还要返厂进行维修呢?肯定是不管用嘛!^_^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死无对证了

他们发帖回帖,是为了分。我们的修为,是为了真。混电子世界里几十年的人了,不知道pnp管子的特性?^_^

网友:
机械万用表年代,我们拿着表笔,左一下,右一下,上一下,下一下,舔它一下,就知道它是什么管子,性能如何。记忆犹新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问题的板子都已经返修回来了,描述有用吗?^_^

加4个6800uf电容是在返修前做的,加了之后开关电源上电从0到24V,从15毫秒延长至50毫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思考后,一直不得其解,   两个光耦同时误动作的可能性又太低,有可能三极管软击穿?或者 ...

嗯 主要返修回来一切正常了,目前暂时没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发帖回帖,是为了分。我们的修为,是为了真。混电子世界里几十年的人了,不知道pnp管子的特性?^_^

额 我这边做地铁运维的。现场是消防气灭控制器,在主变倒切的时候,由于上电输出导致IG541气灭误喷。故障件返修后,厂家说是一切正常,推说是元器件接触不良。之后复测是只有在上电瞬间会触发,不断电的时候一切正常。
现在在做技术方案,是在开关电源段加14个6800uf电容,可以给主板供10秒续航时间,满足在双切电源倒切时候不断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4个6800uf电容是在返修前做的,加了之后开关电源上电从0到24V,从15毫秒延长至50毫秒左右

返厂维修的板子,寄回去之前做暗记了吗?寄回来的板子还是原来那块板子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控制系统“BUG”,并电容故障消失是可以解释的。

并上大电容后,VCC上升沿变缓,而单片机大多是 ...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芯片是xlinx的cpld,输出管脚没有做上,下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返厂维修的板子,寄回去之前做暗记了吗?寄回来的板子还是原来那块板子吗?^_^

是的 序列号一致,但主板加焊了一排针脚,应该是给cpld刷过程序。其他看不出有焊接过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不是Q40基极电位建立迟后,是不是R52大了?

个人认为还是软件BUG或控制逻辑问题的可能像较大。
Q40如果是MOS的话,上电后栅极电容上的电位差可能导致误开通,直至通过R52充电到阈值之上为止。
Q40在图上绘制成三极管,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器件,基极出现电流后才能导通。而图上除了俩光耦基极电流就没有通道,没有电流它是不会导通的。

以贴主的描述来看,是个熟手。继电器驱动这么简单的电路对贴主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真要是硬件故障不至于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认为还是软件BUG或控制逻辑问题。
Q40如果是MOS的话,上电后栅极电容上的电位差可能导致误开通, ...

主要还是自己偷懒了一下,太相信厂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序列号一致,但主板加焊了一排针脚,应该是给cpld刷过程序。其他看不出有焊接过的地方

序列号一致,不一定就是原来你们寄回去的板子。单片机控制电路,硬件设计小问题,他们可以通过修改程序来处理。你们做的技改,估计也可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
该电路图还在,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搭一个进行相关测试,问题一定会水落石出。^_^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芯片是xlinx的cpld,输出管脚没有做上,下拉处理

做了上拉/下拉也不行,逻辑器件上电时里面是一片竞争,状态的建立肯定需要时间,所以后面的电路一定要躲过去这个过程。选器件要优先使用初始化前输出输入管脚是3态的片子,这种情况就容易避免,问题是CPLD有吗?

网友:
个人认为:问题还是在Q40以及它后面的继电器与反峰吸收二极管上的问题,概率大。

网友:
如果确认过Q40相关电路无误动作的隐患,相关延迟控制可以进行光耦供电延迟,可以节省很多的电容器。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先大后小的原则,先查找确认是软件还是硬件,再一步步缩小故障范围,直至找到故障所在,看起来好像是空话,实际上对实践有指导意义

网友:
所谓技改,就是要能做到四两拨千斤。弱,要能控制强。^_^

网友:
其实,当初临时在上电期间把pnp管的be结短接作试验,如果问题消失,那么,就证明是光耦及其前面的电路引发问题,基本可确认是程序方面不够完善造成。不过,即使没作这样的试验,按经验推断,问题也是大概率出在程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防的东西宁愿花钱买也不要自己弄处理。万一出事故是说不清楚,给背锅也可能。

是的呢,之前故障一般都是直接换,不做分析的,也不能改它的主板电路。目前打算的措施在开关电源侧增加一组电容板,做到双切转换的时候,不掉电。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
用过某系列的单片机,用某种解释型语言的就会出现上电瞬间有输出的问题,换成C语言的就没事。

网友:
两个芯片同时动作只能是给两个芯片供电回路 有问题,滤波电容可能性最大还有5V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