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台麦景图晶体管耳放之重改麦景图耳放

楼主(2023-04-11):
很早年发过一篇关于麦景图耳放的帖子,转身就忘记了,回头再看到帖子原版电路已经找不到了就很可惜,看见有很多网友期待耳放成品,于是我结合现在的知识与原有电路结合重新画了一个麦景图耳放的板子这次将原有耳放电路升级,但不改变原有电路架构,依然是运放电路加晶体管的射级跟随器,也有被称为无交越失真的甲乙类耳机放大器,在原有电路中在末级的集电极增加了一个10Ω电阻这里是为了提升基极电位避免交越失真,其实这个电阻可以适当加大,增加了基极电位也使得末级电路工作点越像甲类偏移,因为末级功率管选用了更高素质的MJE15032/15033并且还增加了散热器就使得这一想法得到了实践。在原有的电路实验中发现,输出端直流电位往往偏移严重,和1N4148以及末级功率管子的结电压有关,于是增加了调零电路,这个调零电路增加在负反馈的直流电容上,为了避免电压波动带来的影响使用了1N4148做钳位,稳定输出零电位,按说应该在输出接有直流保护电路,为的是在晶体管失效后能够保护耳机,但是增加电路就要增加成本,索性就用两个电容来代替吧,虽然能够起到一点作用,但是总比没有好吧,就这样安排吧。最后这里推荐运放使用0PA2604、AD797、NE5534等高素质单运放。 批注 2023-04-11  批注 2023-04-11  批注 2023-04-11  批注 2023-04-11  批注 2023-04-11

楼主:
自己回来补充一下 有没有要打板文件的我可以发给大家

217 Bytes, 下载次数: 66

楼主:
听取发烧友给的建议不要做大面积的铺铜地,于是连夜改线,要么做一点式接地要么鱼骨式接地本着紧凑的原则一点式接地视乎不太现实太占面积,于是改为鱼骨式接地还是不错的额选择,整体布局不变,改动的只是接地方式以及更合理的走线,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终于布好,发截图给大家看看,回头再细微调整下过段时间再打板做出来。期待 批注 2023-04-12  批注 2023-04-12  批注 2023-04-12  批注 2023-04-12  批注 2023-04-12

网友:
如果把音量电位器放到两个RCA之间,然后用万向连杆连接电位器,就完美了,

现在的走线,从RCA到电位器,再到输入R9,R10,下路太长,由于没有屏蔽,严重影响信噪比.

个见

楼主:
正所谓听人劝吃饱饭论坛有朋友推荐将电位器放到两个RCA座子中间这样连接线会短些干扰也会小些,电位器采用连杆式,说的很有道理立马动手,改成了电位器放到了板子中间位置虽然板子加长了一些但是整体上要好很多,在原来电位器的位置有些空就随手加了个符号填补下。感谢朋友的指点在此拜谢。 批注 2023-04-13  批注 2023-04-13  批注 2023-04-13

网友:
运放扩流?

楼主:
忘记给大家展示了这个电路是麦景图CD机的耳放电路,就是根据这个电路优化而   来的

网友:
我有这类运放+扩流的耳放,像M600,按我的理解带大环反馈的都不是好耳放,甚至还不如用一个MOS管做的跟随器。耳机本身是开放性的,采用反馈放大器驱动耳机不会有好的效果。

网友(2023-10-17):
俺不懂电路,但看到你的改进与原电路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电路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