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扫频仪捣鼓收音机是不是机关枪打蚊子?

楼主(2023-04-11):
整理实验室,发现了两样法宝 ,扫频仪和合成函数信号发生器。(都是曾经开发某款带无线发射接收功能产品时买的二手仪表)现闲置。
不懂就问各位专家朋友:
1.扫扫中波、短波、调频问题不大吧?会不会机关枪打蚊子?2.函数信号发生器能发出收音机需要的信号吗?先谢谢了。 多话不说,上图:

网友A:
扫收音机可能用等幅波就能完成大部分功能,何况我看你那个信号发生器可能还有AM/FM功能,但信号发生器的AM/FM功能我从未用过。
关键看看生成的信号范围能到多少M?

另一台,频谱仪,不想要就转给我吧。我觉着扫收音机,不算打蚊子。我觉着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收音机可能用等幅波就能完成大部分功能,何况我看你那个信号发生器可能还有AM/FM功能,但信号发生器的AM/ ...

谢谢指点迷津,暂时不能出。公司三个人合伙的。再说前段时间偶尔还扫了一款产品的电源。先看看电磁兼容在哪些频段超标,有点用处。对不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迷津,暂时不能出。公司三个人合伙的。再说前段时间偶尔还扫了一款产品的电源。先看看电磁 ...

谢谢!!

我半吊子水平。共同提高。我俩貌似还离着不远呢。

这种信号发生器生成AM/FM,可能还需要另外一台信号发生器生成音频信号,幅度可调(控制调制度),从外接输入。自身不带音频信号源。

调收音机的利器还是RF射频信号发生器,我有几台 松下的VP系列,自带音频信号源(一般400,1K可选,更多的频率需要外接信号源)这个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半吊子水平。共同提高。我俩貌似还离着不远呢。

看过了,目黑之类收音机专业的仪表价格有点黑 玩不起,家里有个上海卢湾教具厂的简易信号发生器。只能捣鼓中短波,调频频率太高,那个没用。

网友B:
只要没毛病,俩都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没毛病,俩都是好东西!

谢谢, 还有四年退休,想着留给老家地下车库,心目中的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