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矿石收音机半波检波方式 LC 谐振中心频率的探讨

楼主(2023-04-11):
    矿石收音机半波检波方式 LC 谐振中心频率,是在所接收的AM调幅波的载波频率上,还是谐振在所对应的上下边频的中心频率上。

个人观点是,矿石收音机半波检波方式 LC 谐振中心频率是在所对应的上下边频的中心频率上。而不是在所接收的AM调幅波的载波频率上。对于载频是偏调,对于边频是正调。

欢迎矿友老师们交流探讨~~!

下面是波形图

下面是频谱图
16105245[/attachimg

补充内容 (2023-4-12 13:49):
补充更改,,半波检波矿机LC应该谐振在载波的中心频率上,信号最强。

补充内容 (2023-4-12 13:50):
补充更改,,半波检波矿机LC应该谐振在载波的中心频率上,信号最强

网友A:
我认为不是的:

实测结果:
我只做过一次矿机,响了,就拆了。我拿超外差收音机的实测结果说下。
中频465(可以理解为就是载波信号,只是载波频率是465,不是中波的520-1605),中周是调为465上,而不是边带上。我用频率计实测过,稍微偏点效果就差,再偏点就更差,甚至收不到。

下面是我自己的理论分析,我理论不通,你凑合着看。
谐振是有一个频带的,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频率。还是拿中频465说,谐振的中心频率465,宽度是+-5,也就是460-470之间。460-470之间同时包含了上下边带。
二极管半波检波,出来的是波形正半部分,或负半部分。无论是正半部分,还是负半部分,都包含2个边带的量。而不是只包含一个边带。

如果你调谐到边带的中心频率,并假设通带足够窄(5k),譬如465的中频,上边带中心在 467.5上(或者更高那么一点点),响是应该能响,不过声音应该不咋地。这个和超外差机调偏了台,差不多的意思。
这个时候检波肯定是一个边带的量了。

1、单边带机器我没玩过,据说不是给语音用的。没法说,可以参考下。
2、这么窄通带的LC谐振电路不好搞。

假设收1MHZ的中波,通带要5k。有载Q值要达到200,阻抗匹配的条件下,空载就是400。实做的话,还要比400大不少。不容易。
如果收10M的短波呢? 几千的Q值,不太可能了。

我不知道单边带如何实现的,我想不是LC谐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是的:

实测结果:

感谢您的关注与回复

      不过您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矿石收音机是在AM调幅波上直接进行包络检波,而外差机是混频后经中放后在进行包络检波,所以外差机谐振在载波上,而中放后在进行包络检波也存在我的这个疑问。

另外我认为,二极管检波只提取了半波的信号,另一半周并没有提取。

网友A:
我觉着原理是一样的。

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变频了。就是载波频率变了,而骑在载波上的音频波形没变。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载波的频率,和上下边带宽度的比率变了。 本来是1M的载波,带着+-5k的边带(假设是10k吧,9k也行),现在是465的载波带着+-5的边带。

而这些变化,对于理解检波,没有影响。

手里有射频信号发生器吗? 可以直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原理是一样的。

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变频了。就是载波频率变了,而骑在载波上的音频波形没变。

您分析的非常对,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就是 带宽 的问题,

AM调幅波的带宽越宽,矿石收音机的谐振频率越靠近边频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分析的非常对,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就是 带宽 的问题,

AM调幅波的带宽越宽,矿石收音机的谐振频率越 ...

你可以做个测试。
如果你说的对的话,那么对一个电台来说,你调谐的时候应该有2个位置声音比较好,就是对应上边带,或下边带。

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个测试。
如果你说的对的话,那么对一个电台来说,你调谐的时候应该有2个位置声音比较好,就是 ...

已经做了,就在下面的帖子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B:
正向半波检波和负向半波检波是一样的,谐振回路自正能力,不存在检了一半另一半没有检,不管是正向半波检波还是负向半波检波,谐振峰值电压是对称下降的,如同单摆原理;
当单摆摆起,
我们在左边给单摆球一个阻力,单摆只是摆幅减小,摆动中心是不会偏向右边的。
再给单摆球右边一个阻力,同样是摆幅减小,摆动中心也不会偏靠向左边的。
单摆具有垂直地面自正功能,对于单摆来说,它是不知道阻力来自左边或者右边的,物理原理是一样。

网友C: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你做一个二极管检波的矿石机,调谐到一个台后,把二极管反接。如果你是对的,那这时候需要重新调谐;如果不需要重新调,就是你错了。

网友D:
初看似乎有道理。这主要是频域和时域及其两者的关系不好理解,这种关系不是唯一对应的(不是双向可逆的);
AM调制后的信息里(数学格式里)不能直接看出上下边带,但是通过三角函数诱导公式(初中高中数学)可以表达成上下两个对称于f 0 的两个频率(单频点的话);
峰值检波只能得到音频,不能区分上下边带,但就是不知道如何解释;得看高频电子电路书籍,大概无线电数学类书籍上能有解释。
只记得书上说的部分知识:二极管检波属于非相干解调,只能从双边带信号中得到音频信息。
如果把一个边带滤除,但还保留载波及另一个边带(如无线的电视信号属于残留边带),依然可以用二极管检波,同时,电视机书上说,残留边带检波后得到的视频中低频变重了,这句话我理解呈:双边带含有的音频信息实际代表的是能量而不是波形(即频域和时域);偏调后再检波,只能是发射端调制的两个边带的能量被你丢掉了一部分(或各频率下的能量分布被改变了,但那些频率依然在且不变),不影响检出的音频信息,但会音响不同音频频率的幅值(能量);

如果把一个边带滤除,载波也滤除,只剩一个边带(属于单边带通信),不能用二极管检波(除非回复载频加入二极管输入测,此时二极管是乘法器);

只能从现有技术手段的结果来反推:如果偏调能够单独解调一个边带的话,那么单边带的解调就不用专门的拍频及乘法器了。

补充内容 (2023-4-12 16:54):
谢谢楼主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你做一个二极管检波的矿石机,调谐到一个台后,把二极管反接。如果你是对的,那这时候需 ...

刚才按照您的方法做了实验,结果是正反都一样,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看似乎有道理。这主要是频域和时域及其两者的关系不好理解,这种关系不是唯一对应的(不是双向可逆的); ...

老师说的对,二极管不能分离边频,只能做包络检波,提取高频信号的正负半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向半波检波和负向半波检波是一样的,谐振回路自正能力,不存在检了一半另一半没有检,不管是正向半波检 ...

老师说的对,半波检波矿机LC应该谐振在载波的中心频率上,信号最强。

网友:
刚刚查了“晶体管电视接收机原理与设计”手头没有高频电子电路),双边带的信号幅值是载波的1/2,射频能量也是分别由下边带上边带和载频三部分,其中载频不含音频信息,检波能够得到双边带所携带的音频,

补充内容 (2023-4-12 16:57):
谢谢楼主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