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用国产IC制作的BTL功放

楼主(2023-04-11):
40多年前,参照《中学科技》1981年第4期的文章,制作了一台立体声BTL功放,这是当年的电路原理图:

相信坛内许多人都制作过这个功放。
几天前从储藏室一个箱子里找出来了当年制作的功放残骸,左、右声道各一块。
当时录音头也是自己制作的,这个功放主要就是用来播放磁带的声源,已使用了几年。
后来又逐步制作了几个更好的功放,它也就退休了。
搬了几次家,外壳都扔了,但板子一直没舍得扔。

看到板上的几片国产IC,还有金封的DD03管子,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虽然现在比它们指标高的IC和功率管遍地都是,但出于怀旧,我就有了想让它们重获新生的冲动。
初步设想,只保留SL30、SL349、DD03功率管,其它元件都用新的,其中小功率电阻、电容全部采用0805贴片,PCB板重新设计并到厂家打样,考虑到免费PCB 10*10CM的限制,每个声道那4只功率管和散热片就不准备设计在PCB板上,而是接在外面,这样,两个声道应该能安排在10*10CM的面积上。
在制作前,为了确保SL349还能正常工作,准备先制作一个OTL电路来验证,SL349用插座与电路连接,这样一个电路就可以验证所有的IC。
OTL电路原理图:

本篇先说这么多,后续再发表制作调试过程。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作,话说这块板当初音质咋样?

网友:
中学科技,满满的回忆,可惜当年囊中羞涩,只能一遍遍看文章,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会拥有这块板子聆听好听的靡靡之音,无奈这只是个梦。感谢楼主让这块板子重获新生,期待成功后能发个视频让我们过过瘾!

网友:
当年玩得起这个也是土豪级别的了。。。。

网友:
本人虽不懂电路,但是看见这种怀旧帖很感兴趣,希望能多学点

网友:
点赞!灵魂弧线走线!哈哈哈
回忆起1996年时使用“汇通”2:1贴图焊盘,线路胶贴工具的情景,还有1:1打印稿贴上,直接刻覆铜板

网友:
这一块电路板,楼主一直没有舍得扔,是因为凝固了心血在此!

中学科技,无线电爱好者的朋友,

您的作品不错,覆铜板还是自己DIY的。

大名还在上面呢!

网友:
记得SL冠字电路是上无十六厂(记不准)的,SL349用的不多,SL404被用在一款红灯名机上。

网友:
中学科技,满满的回忆,可惜当年囊中羞涩,只能一遍遍看文章,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会拥有这块板子聆听好听的靡靡之音。

网友A:
SL349我记不清是80年还是81年从《中学科技》和《无线电》杂志上买的套件组装成OTL2x20W的双声道功放,还邮购了录音机芯,配上12寸纸盆喇叭,当时让很多人听了非常震撼,这块板已收在纸箱中多年不用了,手中现在还能找到的一对SL404功放板,功率也不是太大,扔在一边不感兴趣了。时间过得真快,一晃40多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349我记不清是80年还是81年从《中学科技》和《无线电》杂志上买的套件组装成OTL2x20W的双声道功放,还邮 ...

应该是 SF404 功放集成电路 需要扩流管的, 上无七厂产品。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鼓励。
把集成块和功率管从原电路板上拆下来了,先将集成块用100度的酒精浸泡了一个晚上。

清洗干净后再将引脚整形,在整形过程中发现SL30的一个脚折断了。

断脚的脚号是第8脚,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到,SL30的第8脚与第7脚都是放大器的电源端,外部是要连在一起的,所以,就用一根φ0.1mm的铜丝将7脚与8脚的断口焊在一起。

将SL30的脚剪短,整理成SOP封装的形式,以方便焊接。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40多年前的加工工艺确实落后,在放大镜下观察到,这些集成块的引脚很是粗糙。

引脚上有压痕,引脚边缘有毛刺,会划手。
另外,做实验的OTL电路准备用洞洞板来完成,已经设计完毕,下一步就进行焊接,调试。

楼主:
为了保险起见,对8只功率管重新进行了测量。
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耐压都超过120V左右,hfe在80左右。
用“特性曲线仪”测量,输出特性曲线都比较好。

模拟示波器显示“输出特性曲线”,由于曝光速度比较块,所以有部分曲线未显示出来。

数字示波器显示的“输出特性曲线”就比较完整。

将8只功率管用洗洁精清洗干净,像新的一样。

网友:
测功率管要大电流 引线太长了。 记得多数DD03大电流下只有几十倍。

网友:
那时的国产IC脚都是金灿灿的。

楼主:
2023-04-14 完成了“洞洞板”的焊接,依次用12V、19V、24V开关电源进行调试,都通过了。

在静态工作正常后,在输入端接信号发生器,波形为“正弦波”,电压:250mVp-p,频率:1KHz。输出端接示波器,进行信号测试。

1KHz的输出波形未见失真。
接着保持信号发生器幅度不变,只改变频率,测试了如下频率的波形:

测试中,发现有两片SL349C已经损坏了,好在当时还多买得有两片SL349II,SL349C是83年生产的,而未使用过的SL349II是86年生产的,否则只能制作单声道功放了。
换SL349II测试时,发现性能指标不如SL349C。如下是SL349II在10KHz时的输出波形图:

2023-04-15 进行了实际听音实验。

声源:笔记本电脑耳机输出。
扬声器:8Ω,3W,椭圆。
感觉声音响亮,清晰,在无声时有本底噪声,应该是笔记本那边传过来的,因为从功放这边断开信号线,噪声变得很小。
另外开关电源也会导致噪声,下一步,找一个合适的变压器来供电试试。

楼主:
2023-04-19
原电路图前置SL30供电是由2CW15稳压管稳压,但找不到这么合适的稳压9V的稳压管,我就想到用TL431来稳压,稳压性能肯定比稳压管好,并且稳定电压还可灵活调整。
原电路使用2CW15稳压管稳压:

现在改用TL431稳压:

本来设计稳定电压为9V,但贴片电阻没有合适的,只好选27K与10K匹配,经计算,稳定电压为9.25V,11V以内都是可以的。
原稳压管最大电流是27mA,这次选工作电流为30mA,限流电阻500R,耗散功率为450mW,决定用4片2K的0805贴片电阻并联,可以获得500R阻值,500mW的耗散功率。经实验,此电阻用两个1K的1/8W电阻并联,电阻有点温温热。
为了TL431使用方面的各种计算,特在“我的计算器”里增加了TL431的计算模块。

TL431计算公式:

网友:
楼主本人应该也是老古董了。能知道中学科技这本杂志的,都是老头了

网友:
音质怎样,当年的感受,现在的感受,是否有返璞归真的一叹

楼主:
2023-04-22 用“立创”的EDC设计了功放的PCB。
前置音调级(一块板子两个声道):

后级功放级(一块板子一个声道):

2023-04-28 免费打样的板子收到了。

网友(2023-06-18):
国产古董芯片,竟然还有存量在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SF404 功放集成电路 需要扩流管的, 上无七厂产品。

当初就是SL404,命名是接在SL349之后的,后来改为SF404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就是SL404,命名是接在SL349之后的,后来改为SF404的了?

标志有点不清楚,重拍下,那个1是上无1厂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就是SL404,命名是接在SL349之后的,后来改为SF404的了?

与SL404是同类产品。 上无七厂SF404与元件五厂5G37是同期产品应该比十六厂早。

芯片不管哪里生产的我们使用者更关注测试数据 这类产品性能已经落后了。

网友:
建议用方波再看一遍 音质好坏就表现出来了

网友:
满满的年代感。

网友C:
当年的IC竟然是陶封金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IC竟然是陶封金脚的

不是你想象的如何的好,而是非常差,很容易坏,相当年,看到这封装就头痛。

网友:
怀念90年代的电子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