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桥4711,频率变成了76-90,急求各位老师帮忙

楼主(2023-04-12):
某鱼买了一个安桥4711,到手发现高频头磁芯及LA1235磁芯是坏的,找到了备件换上,AM可以正常收台,FM可以手动调87-108的所有台,但是FM自动搜台,只能收单台,以为是CPU设置问题,更换R704为5.6K,R705为3.3K,然后通电,发现频率变回了76-90M日频,然后再换回原来的参数,即R704 10K,R705悬空,发现还是76-90M的频率,怀疑CPU有虚焊,然后补焊 一下CPU,太倒霉了,铜泊都鼓包了,并且断了一条引线,费了好大力才焊好,然后通电发现还是76-90的频率,但是AM频率跟收台是正常的,这个是哪里的问题?争求帮助

网友A:
R704/R705的上拉电压是否正常?R704/R705的阻值设定一般对应一个AD电压,CPU检测到正确的电压值才会切换到对应的频率范围,看下CPU和R704/R705有关联的铜皮是否断开或者虚焊了,另外请再次确认下阻值是否正确

网友:
换R704为3.3K,R705为5.6K,这样不就是最完美的事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04/R705的上拉电压是否正常?R704/R705的阻值设定一般对应一个AD电压,CPU检测到正确的电压值才会切换到 ...

电 压是对的,不知什么时侯烧了控制FM的一个MOS管,然后显示屏压碎了,1000块没有了

网友B:
这个型号值得这么折腾么?我好像有个类似的中周不行了的在广州。今天搞卫生还找出当年安桥的宣传册呢,好像有这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值得这么折腾么?我好像有个类似的中周不行了的在广州。今天搞卫生还找出当年安桥的宣传册呢,好像 ...

是安桥4711不?便宜一点卖给我吧,我的屏坏了

网友B:
还是疫情前香港收的,反正是四位数4开头的,我要问下我朋友,照片在相机里,新手机里没有。液晶是容易坏。我的山水就在路上行李箱里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疫情前香港收的,反正是四位数4开头的,我要问下我朋友,照片在相机里,新手机里没有。液晶是容易坏。 ...

只收4711,,别的还有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 压是对的,不知什么时侯烧了控制FM的一个MOS管,然后显示屏压碎了,1000块没有了

李友明先生有没有在广东南海九江工作过?名字好熟悉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李友明先生有没有在广东南海九江工作过?名字好熟悉的感觉

没有哦,同名的大多了,只要是名字大众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疫情前香港收的,反正是四位数4开头的,我要问下我朋友,照片在相机里,新手机里没有。液晶是容易坏。 ...

什么型号?问了没有?

网友:
上图片见识一下

网友:
肯定不是金色这型号,画册上也没有,国压的美版单数机?数调可没那么容易改。比9090前辈还是不如吧

网友:
说反了画册有这个INTERGRA的机型下级4211都有,这两显示屏不同的。我那部要我朋友拍下照才知道是不是一样记得型号是4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