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铝线的微波炉变压器较多,分析一下“铜损”

楼主(2023-04-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3.2/2=1.6,桐荪增加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增加了这么一点吗?

损耗比原来增加了,增加了就会发热,发热又会阻值变高,阻值变高又会发热增加...

可能是厂家在偷工减料了,我发现,铝线变压器,很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增加了这么一点吗?

当然,P= i*i*r,i确定了,P与R成正比。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A:
只增加了这么一点吗?

是的,但是价格差距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