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了不少打印机,讲一下我维修打印机这些年的心得吧,胡言乱语用得上的参考

楼主(2023-04-12):
首先说一下我收打印机的原则。

喷墨机,除了爱普生和佳能连供式的,一概不收。佳能的也不愿意收,有技术芯片,大多需要硬改。
激光机,惠普,兄弟,联想,三星,佳能。其他诸如施乐,东芝,松下之类的,收的很少。
针式机和热敏机个人使用不多,暂不介绍。

一、喷墨机
喷墨机主要有爱普生,佳能,惠普品牌。
①惠普我第一个不推荐,耗材太贵。基本不带墨仓的,我都不推荐。

②佳能的有几个型号还是挺不错的,比如G2几系列,会换芯片这就是个利器,不会换某宝也有置换服务,把你的主板邮寄过去,他们给你邮寄一个换好的过来。墨水也不用太好的,一般十几二十块钱100ml的就很好了,量大经常印的话20块钱300ml的也没问题。佳能喷墨机除了主板技术芯片之外,也没什么容易坏的地方了。

③爱普生L系列的墨仓式连供机,是我最喜欢的。我从L101到L805,再到现在新式的四位数的,都接触过。
技术点有两个,1是废墨仓满,这个好解决,清零软件一大把,按照型号找就行了。找不到的可以私信我,我发给你。2就是墨车喷头,这种连供的,墨车工作量很大,像是墨盒式的换一个墨盒就等于换一个喷头,所以基本不会堵头。而连供式(包括墨囊式)的一个喷头用到底,所以,添加墨水的时候,要注意用好点的墨水,倒不至于非要用原装,像上述佳能的墨水,20左右的就行。这种机子尽量时不时打印几张,别让喷头干了。

一般小堵,用自带的清洗程序清洗清洗就行了,有普通清洗,这个不限次数,还有大墨量冲洗,这个原则上24小时只能冲洗一次,当然,有时候我会冲洗多次,办法是:把电脑的日期改一下,它只认电脑的时钟。冲洗太多次可能会烧喷头,不过,我最多一天内冲洗七八次,没烧过。清洗喷头的时候,最好把废墨仓拆下来,在里边的管子上再接一截出来,放到没用的瓶子里,这样废墨仓不容易报错。

最后万不得已,就得拆墨车换一个了。这种墨车有回收的,能出点墨的,一般在25元以上。老式的三位数的墨车基本通用,像是L1XX,L3XX,L5XX,尽管有的带复印,有的只有打印,但是墨车是一样的。这种四色墨车置换的话某鱼大概130左右。

爱普生的买新的机子的话,注意不要用太廉价的墨水,经常打印几张,就基本不会坏。

二、激光机
家用激光机主要有惠普、佳能、三星、联想、兄弟。家用一般打印机就够了,也用不到复印。需要复印的时候,手机拍照,文档矫正,效果也不错。

惠普的是经典。1xx,11xx,10xx这些不用多说,基本都是能传代的,12A硒鼓也很便宜,十几块钱一个。要注意,有几个型号尤其是新型号用的不是12A,但是也很便宜。

惠普的激光机技术点在上纸继电器。一般老机子,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拆开主板侧,在最下角找到继电器,拆出来,把动铁片和线圈铁心之间的缓冲胶垫去掉,擦干净残留的胶,找个电工胶带剪一点粘在原位即可。或者别的光滑东西粘在这都可以。这样就解决了一次上多张纸、卡纸、不上纸的问题。
惠普的搓纸轮基本没有坏的,但是也不百分百保证,换的话也比较简单,教程一大把。

再就是激光器,大部分激光打印机的激光器在前侧,激光器脏了会导致打印的模糊,偏淡,甚至出现竖着的白条。所以,出现空白条可能不只是硒鼓缺粉。

最后是电源板,电源板有几个电容容易变质,其症状是:经常不动作,或者自动重启,打半截卡住。
哦还有,加热辊,看一下有没有黏在上边的胶皮或者其他什么,因为是加热的,所以容易把东西烤化了黏住,这在打印不干胶纸、滑面纸之类的之后可能会出现。

三星打印业务现在被惠普收购了,以前三星给惠普做代工,所以三星的桌面小打印机结构基本和惠普没什么区别,除了硒鼓不一样。三星的硒鼓和佳能、联想的小桌面机硒鼓大都有计数芯片,现在计数芯片也不是什么不好解决的,某宝几块钱一个,拿回来装上就能加粉继续用。
佳能的桌面打印机和惠普、三星大同小异。

联想的主要分为兄弟代工系列和自主系列。经常用打印机的可能会发现,有部分型号的联想打印机和兄弟打印机除了标签不同,样子几乎一样,硒鼓也通用,这就是代工的机型,比如M7205,J2200之类的,对应的都有一个长相一样的兄弟某型号。

我接触比较多的是与兄弟合作的这些个机型。这些机型大都和兄弟一样,鼓粉分离。鼓粉分离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耗材及其便宜,甚至比12A都便宜,坏处是,鼓架和粉盒可能结合的不是那么紧密,硒鼓整体也比较宽,走纸路径就长了许多,加大了内部卡纸的概率。

这种鼓粉分离的,鼓架会比较贵,原装的都在大几百,但是可以用单位替换的二手的,也可以用国产小牌的。我一般是买单位替换下来的原装的,他们大都只用过一两个粉盒,再用个一两万页不成问题。这种鼓粉分离的,粉盒加墨也比较简单,一侧有塞子,撬开加进去就行。鼓架上有个收集废碳粉的小地方,最好是往外倒一下。

这种鼓粉分离的联想和兄弟的,适合大量打印的场合。体积也都比较大。

有些地方说的不够详细,反正给想买打印机的一个大概的思路吧。优点缺点,易坏点应该都差不多说到了。

网友:
说得很详细,谢谢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
术业有专攻,虽然不懂此行,还有为楼主专攻冷门点赞!

网友:
说得好。要买打印机看看你写的这些大有益处。

网友:
办公设备都不熟悉,学习一下

网友:
虽然不用自己换墨粉,但好资料必须顶

网友:
楼主是一个热心的好人;

为你点赞一个。

网友A:
纠正一点,早期的HP激光打印机大部分是佳能代工。后期收购三星打印机事业部以后就改为三星生产了。也继承了三星打印机的垃圾表现。

网友B:
请教楼主:惠普的粉可以加三星的吗?手里有国外带来的几瓶惠普原装的粉,没有惠普的机子。

网友C:
看来交易区的打印机要涨价。

网友D:
L801,刚买了两瓶墨水,5.5元一瓶包邮,另色鬼爱普生通用。
这个问题是什么?《佳能MF229DW打印机E225-0001错误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5594&extra=

网友E:
请教下,手头有台佳能MX518喷墨打印机,墨盒有墨报需要更换,不能打印,有软件能清零吗?

网友F:
激光打印机,三星的搓纸轮爱坏,佳能2900、惠普1020,收过几个,没坏的(运输伤不算)。
自用佳能2900两台,从2005年至今,从未坏过。
喷墨打印机因价格低,偶尔用一次,基本上是随用随扔,不会连供。

网友G:
请教老师,兄弟3150CDN提示废粉仓即用尽。换了新的原装废粉仓后仍然提示,虽然不影响打印,但是看着心里不舒服有办法把提示消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点,早期的HP激光打印机大部分是佳能代工。后期收购三星打印机事业部以后就改为三星生产了。也继承了 ...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惠普的粉可以加三星的吗?手里有国外带来的几瓶惠普原装的粉,没有惠普的机子。

最好别加,惠普三星不知道通不通用,但是有一次我把惠普专用粉加在联想机子里了,就不行,全是黑的,粘的到处都是。
你可以用一个旧的空硒鼓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交易区的打印机要涨价。

那不至于。我卖的打印机一直很便宜,有便宜的在,价格高不上去。

网友H:
我有一台爱普生六色照片级喷墨打印机,最让人头疼的事,如果一两星期不用,再一开机那个冲洗喷头就能用半盒墨水,搞得打印机里面全是废液。请问楼主有什么好办法吗?现在好几年不敢用它了,只用黑白激光打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801,刚买了两瓶墨水,5.5元一瓶包邮,另色鬼爱普生通用。
这个问题是什么?《佳能MF229DW打印机E225-000 ...

佳能E225肯定是扫描器有问题,这个毋庸置疑。这个型号的我没修过,不过,我修过联想好像是小新7208W,新款的,就是这个问题,扫描灯都亮,正常走动,但是就是报扫描头错误。问了一下是通病,经过检查扫描灯老化,稍微暗了一点,导致归位后无法检测到侧边的黑色定位块。
建议你着重检查以下几点:
①扫描头排线,看看是不是松动或者断触。
②扫描器的玻璃是否安装反了,在扫描头归位的那一端,玻璃上贴有黑色的纸条,可能是一条黑纸,也可能是几个黑色方块,当扫描头到达这个位置检测到这些黑块时,才能认定是归位正常,否则就会报错。
③扫描头老化,虽然有光亮,但是检测不到定位块了。②③故障有明显的表现:扫描头归位后,电机还继续咔咔咔的转动。

可以去某多拍一个同型号的扫描头,换一下试试。反正有运费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手头有台佳能MX518喷墨打印机,墨盒有墨报需要更换,不能打印,有软件能清零吗?

没有,不太喜欢佳能喷墨机,就没准备佳能的软件,可以去某宝看看,清零软件应该大概在3-8元。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打印机,三星的搓纸轮爱坏,佳能2900、惠普1020,收过几个,没坏的(运输伤不算)。
自用佳能2900两台 ...

对。兄弟的搓纸轮也爱坏。不过我都是把胶皮转一圈接着用
爱普生和佳能有很多自带连供的,用着还可以。
一直在用爱普生L805,这个是六色的。有光盘托架,用可打印光碟刻录发烧歌曲,再打印上盘面,非常巴适。
老妈开的文具店里我给装了一台爱普生L360,一台兄弟7030,还有一台惠普126,基本能完成小店打印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老师,兄弟3150CDN提示废粉仓即用尽。换了新的原装废粉仓后仍然提示,虽然不影响打印,但是看着心里不 ...

老师不敢当,一起探讨。
这种彩色激光机我接触的比较少。
如果换了新的废粉仓还这样的话,大概率是触点接触问题。先把废粉盒有关的触点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能出一个详细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爱普生六色照片级喷墨打印机,最让人头疼的事,如果一两星期不用,再一开机那个冲洗喷头就能用半盒 ...

爱普生六色的是R系列的吗?如果是R系列的话,没更好的办法。本身R系列的照片打印机用的墨就个别。大多数用R系列的都改装了连供系统了。
L系列的话,我正在用的就是L805六色的,基本不会出现堵头。去年搬家,扔储物间半年,拿出来发现有几个颜色确实有断点,清洗了两次,就再没出现过,经常半个月不用,也没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能出一个详细的教程。

太详细的不太现实,因为型号太多啦,我只介绍了一部分我觉得还能用的住的,或者我经手的觉得比较好的。给想买打印机的朋友参考。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普生六色的是R系列的吗?如果是R系列的话,没更好的办法。本身R系列的照片打印机用的墨就个别。大多数 ...

谢谢楼主回复,是挺老的RX630,改过连供,后来去掉了,就是每次开机冲洗太费墨水了,那个浪费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别加,惠普三星不知道通不通用,但是有一次我把惠普专用粉加在联想机子里了,就不行,全是黑的,粘的 ...

谢谢回复!三星4521总提示缺粉,现在打印还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佳能E225肯定是扫描器有问题,这个毋庸置疑。这个型号的我没修过,不过,我修过联想好像是小新7208W,新 ...

再出现的时候再观察一下,好像是能归位,发光颜色缺?记不清了。这个拆开过,看不出啥问题来,反正能用,就继续用,啥时候不行了再换,省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惠普的粉和三星的性质不同,不能互换使用,三星和利盟的是一样的,联想和戴尔打印机都是利盟系的,和三星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这些经验对我们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惠普的粉和三星的性质不同,不能互换使用,三星和利盟的是一样的,联想和戴尔打印机都是利盟系的,和三星 ...

人多力量大,让坛友少踩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不太喜欢佳能喷墨机,就没准备佳能的软件,可以去某宝看看,清零软件应该大概在3-8元。

多谢指点,回头去找找

网友K:
看了楼主的介绍,还是不太懂,这个东西主要还是使用少,一般在公司偶尔打印一下,最近想买一个打印机拿来打印电路图,和照片之类的。想买喷墨的,好像打印彩色方便些,看中一个佳能G2811,900元左右,但是在这又看到大伙说喷墨机容易堵喷头。又担心起来了,请教下,佳能G2811这个机器如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楼主的介绍,还是不太懂,这个东西主要还是使用少,一般在公司偶尔打印一下,最近想买一个打印机拿来打 ...

G2811可以。不是那么容易堵头。别一直闲置不用就行。
不过,900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2811可以。不是那么容易堵头。别一直闲置不用就行。
不过,900贵了。

嗯,谢谢,900是新机器哦。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复不能发图片了。最近看了下打印机,有些机器居然连屏幕都没有,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2023-06-27):
引用 楼主:
佳能E225肯定是扫描器有问题,这个毋庸置疑。这个型号的我没修过,不过,我修过联想好像是小新7208W,新 ...

今天又出现了,反复开关机好多次不行,还以为完了,得换了。拍了个录像,扫描头先正走再返回归位,然后闪烁,每次表现不一样,这一次是缺绿色。然后再一次又行了,把儿子作业打印出来,又开机还是正常,看来下一次又没准儿哪一天了。近段时间不顺,挣不上钱老花钱,不想花钱,看淘宝扫描头要200来元,扫描头能修吗?线便宜,要是线坏就好了
这是故障视频
故障.part1.rar (600 KB, 下载次数: 48) 故障.part2.rar (600 KB, 下载次数: 31) 故障.part3.rar (600 KB, 下载次数: 44) 故障.part4.rar (600 KB, 下载次数: 42) 故障.part5.rar (600 KB, 下载次数: 36) 故障.part6.rar (600 KB, 下载次数: 44)
这是正常后的
正常.part1.rar (600 KB, 下载次数: 49) 正常.part2.rar (600 KB, 下载次数: 37)

网友:
业内人士觉得楼主说的在理

网友:
打印机维修学习了

网友:
最近想买一台复印机,不懂得哪种合适,再看看。

网友(2023-09-27):
引用 楼主:
佳能E225肯定是扫描器有问题,这个毋庸置疑。这个型号的我没修过,不过,我修过联想好像是小新7208W,新 ...

现在情况严重了,反复开关机好多次才能正常,出现的频繁,看来不行了。每次都能识别零位的,如果把检测零位的那个条移开会出现打到头再返回找零位的现象,此时的故障代码是E225-0002。排线看了看没有硬折,看上去没有断,扫描头这边重插了,另一边没拆开故没看到。换淘宝200来元还是拆机的旧的,旧的能用住吗?别没几天坏了,这是光强度不够了?这样的话旧的不太保险,新的没仔细看,不知道有没有及多少钱。另这个机器是带输稿器的。

网友:
我公司自用的都是联想的激光彩色打印机 堵头什么的不存在 我只是办个工,讨厌死了喷墨机需要经常维护这点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修理打印机,收了3台施乐同型机练手(M218FW只是多了输稿器,其它配件基本通用),即用三台机的配件互换初步判断故障原因,再分析对应修理方法,现发出来与大家共同学习:
    另外问下楼主,换新鼓后仍然显示寿命到期,有没有清零方法?虽然不理会它也不影响使用,只是看着有点不舒服。

施乐M158B、M218FW维修笔记

1.安装驱动,插入数据线,用鲁大师搜索安装即可,如果搜索不到,可能是数据线过长或者数据线损坏(同一条长线,即使在别的打印机能用,在这台机子上也不一定正常)。
2.印不出字:显影组问题。
3.印出有横条且间距跟鼓的周长相等:鼓有横条花痕(可能是因为长期闲置,刮板板压出的痕迹)。轻微花痕的鼓,可用好的刮板弥补;反之,性能差的刮板换新鼓也会有改善。
4.印出有竖条黑带:鼓有转动磨损痕迹,或鼓刮板性能变差,(同上第二条,轻微花痕的鼓,可用好的刮板弥补;反之,性能差的刮板换新鼓也会有改善)。
5.初始化动作正常,按复印键提示“无法执行此作业”:主板跟驱动板之间的排线插反了。
6.连续不停进纸:控制开口齿轮的电磁阀本来有个小棉垫,因老化失效,露出的双面胶容易造成磁吸粘连不释放或不能及时释放造成的,在磁吸间隙贴上一块薄胶片即可。
7.字迹浅淡:载体过少。
8.出纸有皱痕:定影组问题。
9.跑载体:装载体的显影槽下面有个浓度传感器,传感器与粉槽之间有个海绵密封圈老化失效漏粉所致。
10.搓纸轮吸不上纸:搓纸轮脏污、老化变硬打滑造成,酒精擦洗或更换搓纸轮即可。
11.一次吸上多张纸:搓纸轮或分页挡片磨损,看情况单独换或两者都换掉(也可用砂纸把分页挡片横向打毛些)。
12.复印出现细密点状底灰,而且每次出现的位置基本一致:扫描台玻璃日久静电积尘,即使肉眼上去正常,有时也会有影响,用洗洁精彻底清洁玻璃即可;也有可能是原稿有肉眼不容易看见的微小斑点,复印就体现出来了,换原稿试试;还有就是浓度调得太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3.复印出现全黑页面:主板与扫描台之间的排线(宽那条)问题。
14.通电无反应:主板(面对机器,左侧那块)坏。
15.复印即将上纸时听到有磁吸声,但纸盘托板没有上升动作,拾纸轮没有拾纸动作,随即提示无纸(或吐出一张白纸,有时白纸中途卡纸):缺口齿轮上的弹簧变软,没能把齿轮拖到位,以致不能触发带动吸纸动作。
16.原稿双面都有字时,用来印单面,把原稿背面的影子也印出来:进入设置维护里面,把浓度降低即可。
17.扫描至U盘方法:内存卡必须是FAT32格式,然后按打印机提示选择格式分辨率等。如果扫描出的文件底灰严重,把扫描浓度降低一档(淡+1),注意每次扫描完成退出后,上面做的设置会恢复默认状态,也可以在机器面板“规格设定”上修改默认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佳能E225肯定是扫描器有问题,这个毋庸置疑。这个型号的我没修过,不过,我修过联想好像是小新7208W,新 ...

现在的情况变成了扫描头正走能找到零位,反走找不到零位,报E202-0002。
电机的话,朋友也说是电机,他说不是扫描头,他手头有个别的机器换下来的电机,就是相似情况换电机好了的,我拆开看了看确实是步进电机坏了,匝间短路。我这个测电机两端电压不一样,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所以也怀疑电机,但是把线圈重绕了一下还是不行,线没换,把旧线绕出来重新绕进去这么绕的。明天量量电压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情况变成了扫描头正走能找到零位,反走找不到零位,报E202-0002。
电机的话,朋友也说是电机,他 ...

正走能找到零位是上当了,正走到了零位的时候会停顿一下,还以为它找到零位了,把那个检测零位的条拿开也是那里停顿一下,说明如它报的反走找不到零位。电机电压还是一边高一点一边低一点,但是给电机增加一些阻力转动正常,这一点说明步进电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佳能E225肯定是扫描器有问题,这个毋庸置疑。这个型号的我没修过,不过,我修过联想好像是小新7208W,新 ...

自己画了个检测条能蒙混过关 ,看来就是光弱了,自己画的检测条没原机的黑,所以就行了。看来是光弱了E225-0001,更严重就找不到零位了E202-0002

网友:
快中午换了假检测条表现不错,下午试就E225-0001,刚才试E202-0002,像是越来越严重,有东西坏了。板子没问题吧?扫描头旧的200元,新的500元,这么贵?

网友(2023-12-04):
回馈一下,换了扫描头好了,再没出现问题

网友:
学习了,收藏一下,感谢楼主大大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