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市中波测试简略报告

楼主(2023-04-12):
测试机型使用德生PL450,此机中波性能还可以,高低端性能均衡,借用网络的图片,实际上机子是黑色的,测试时间是在白天9:00~15:00左右,PL450没有信号格也是能收听的,只是声音没有那么大,收听状况请看后面的细节描述,……

楼主:
上张地图,接收中波信号的所在位置是在广西南部的北海市。

楼主:
所接收到的中波电台频率大概十个左右可以听,包括重复的电台,打问号的不清楚电台名称,大概是国际台或者省台对越南广播,……

楼主:
后段中波频率。

网友:
曾在铁山港附近用自制1中放机收听中波,没有什么强信号,只有一个好像是东南亚外语台的较弱信号。

网友A:
测试中波,只能晚上测试,白天信号衰感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中波,只能晚上测试,白天信号衰感太多了

中波晚上信号起伏太大,不稳,白天能收到的电台稳定的多,收到就收到,收不到就收不到了,故白天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波晚上信号起伏太大,不稳,白天能收到的电台稳定的多,收到就收到,收不到就收不到了,故白天测试。

白天电离层太厉害了,能收到的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天电离层太厉害了,能收到的有几个???

10个左右中波电台,晚上虽然收的远,但是不稳定,故白天测试。

楼主:
测试的目的不是为了收的远,属个人偏好,所以不进行晚上测试,要说晚上,也能收到江西,江苏,浙江,等等……的省级电台。中波电台晚上有的有干扰,有的串台,有的起伏不定,……

网友B:
现在的中波电台发射功率小且少,可收听的台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中波电台发射功率小且少,可收听的台不多。

功率不是小,是干扰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的目的不是为了收的远,属个人偏好,所以不进行晚上测试,要说晚上,也能收到江西,江苏,浙江,等等… ...

我们听中波台都是晚上的

网友C:
怎么我的德生9700DX中波一个台也收不到呢?同在北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的德生9700DX中波一个台也收不到呢?同在北海

不至于吧,可能机子有故障。

网友:
我在北海用红灯711 和飞跃R50-1 白天能稳定收听到广西新闻台和中国之声两个台,晚上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可能机子有故障。

FM就不少呢

网友D:
看图说话。....广西河池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图说话。....广西河池市

这个机子看起来好高级!什么价钱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看起来好高级!什么价钱买的

600元.咸鱼,淘宝也有类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00元.咸鱼,淘宝也有类市的.

此机子灵敏度、信噪比怎样?满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的目的不是为了收的远,属个人偏好,所以不进行晚上测试,要说晚上,也能收到江西,江苏,浙江,等等… ...

白天,北海应该可以收听到海南的中波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子灵敏度、信噪比怎样?满意吗

6686芯片的我很满意.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