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成功试过把C盘和D盘无损合并?

楼主(2023-04-13):
据我所知傲梅分区助手是有这个功能,我原来只有一个223G的SSD,一半用来做系统盘,另外一半放资料,现在不够用。买了一个2T的机械硬盘来放资料,把223G的SSD合并成C盘。操作前我会先把所有的D盘资料拷贝到机械硬盘上,然后格式化D盘,再把C,D无损合并。这样就不用重装系统。问题是操作系统正在使用C盘,允许这样操作吗?要不要用U盘启动PE系统再打开傲梅分区助手来操作?

补充内容 (2023-4-14 09:07):
如果你觉得C盘的空间已经不够用,而C盘和D盘又是在同一个硬盘上就可以把D盘的空间合并到C盘上了。
1. 首先把D盘的数据备份好。
2. 在桌面“些电脑”右击选择“管理”,选中“磁盘管理”选中D盘分区,右键选择“删...

补充内容 (2023-4-14 09:08):
2. 在桌面“些电脑”右击选择“管理”,选中“磁盘管理”选中D盘分区,右键选择“删除卷”(如果删除卷选项灰色不可用,重启一下电脑),些操作会自动清空D盘上的数据。

补充内容 (2023-4-14 09:08):
3. 对D盘删除卷后,再删除D盘的分区。然后选中C盘,右键选择“扩展卷”,接着让你设置合并的大小,默认是全部合并。操作完后原先D盘的空间就全部归到C盘了。

网友A:
傲梅不知道,但是以前有一个叫 Pqmagic 的分区魔术师软件,你把D盘删掉然后拖动C盘容量就可以扩容了。

建议你把C盘上的重要东西也弄到机械盘上再做这个操作以免万一。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的,但我一般都用U盘的PE操作。

网友:
最好用pe做,奥梅,diskgenius 都可以。

网友B:
傲梅分区助手可以的,为保险起见,先把重要数据备份,以免意外发生。

网友:
可以合并分区并且把D盘的文件合并到C盘指定文件夹,但是这种骚操作万一出错,两个分区可能都完蛋,哭着想办法恢复数据

网友:
PE加傲梅没问题的,我调整过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既然把D盘格式化了,不如试试:右键【此电脑】——选【管理】——选【磁盘管理】——左键选中C盘,右键, ...

这个是无损的吧?还是留C去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傲梅不知道,但是以前有一个叫 Pqmagic 的分区魔术师软件,你把D盘删掉然后拖动C盘容量就可以扩容了。

...

pqmagic很好用
找找教程,不用删除D盘,直接合并,D盘会成为C盘的一个文件夹(C盘的空间要够)

网友D:
D盘另外做好备份。然后傲梅分区助手有一个功能合并C.  D为一个盘,很简单。因为我刚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D盘另外做好备份。然后傲梅分区助手有一个功能合并C.  D为一个盘,很简单。因为我刚做过。

我的资料全部同步到网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资料全部同步到网盘了。

C盘不管,不要格式,直接合并,也不用重新安装系统。D盘备份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既然把D盘格式化了,不如试试:右键【此电脑】——选【管理】——选【磁盘管理】——左键选中C盘,右键, ...

扩展卷用不了。

网友:
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你只要判断无论c还是d盘上的文件对你以后是否有用即可,系统文件不用考虑,因为你重装系统时,它们几乎没什么用。如果你担心原来注册好的应用程序以后不能再注册成功,那就只好维持现状了。

网友:
备份好固态上面有用的资料 pe下操作

网友:
计算机 右键 管理 磁盘管理 删除卷(你的D盘) 扩张卷 完成了

网友:
好多程序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硬盘里的数据是一块一块的,所谓合并只是分区表变化,有点像房间换门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键选中D盘,右键选【删除卷】,这样C盘才能【扩展卷}

不用格式化D盘,直接删除就行? 扩展后D盘数据自动消失?

网友E:
楼主系统是win7还是win10,最好把安装在D盘的软件卸载,还有我的文档如果也在D盘,要先移动到其它盘,然后进PE,把C盘D盘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系统是win7还是win10,最好把安装在D盘的软件卸载,还有我的文档如果也在D盘,要先移动到其它盘,然后 ...

win10,win7早就淘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n10,win7早就淘汰了。

谁说淘汰的??不懂不要瞎说。

只能说新电脑一般预装win11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win7早就淘汰了。

我还用着XP。

网友:
试过,用软件,dos启动盘做。我用PE做的,

网友:
当时128G,SSD分厂两个区,后来C盘不够用,然后合并,先将D盘文件转移到E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说淘汰的??不懂不要瞎说。

只能说新电脑一般预装win11了。

公司在用win10,win7早就被我淘汰了。家里用win11。当然都是盗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在用win10,win7早就被我淘汰了。家里用win11。当然都是盗版。

感觉win11 特别好用!

楼主:
还未动手,D盘的数据是不是清除或者格式化?我担心不清除,合并时复制资料时间会增加。

网友:
我都是用diskgen在PE下操作,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未动手,D盘的数据是不是清除或者格式化?我担心不清除,合并时复制资料时间会增加。

D盘数据移除(剪切)就可以,不用格式化。

网友F:
固态盘存在一个4k对齐问题,以前机械盘的经验不一定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盘存在一个4k对齐问题,以前机械盘的经验不一定适用

分区的时候就已经4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盘数据移除(剪切)就可以,不用格式化。

D盘删除卷,不可用。

网友B:
傲梅分区助手,合并磁盘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傲梅分区助手,合并磁盘功能

重启系统后就可以了。弄好了。一切都顺利。

楼主:
总结一下:
如果你觉得C盘的空间已经不够用,而C盘和D盘又是在同一个硬盘上就可以把D盘的空间合并到C盘上了。
1. 首先把D盘的数据备份好。
2. 在桌面“些电脑”右击选择“管理”,选中“磁盘管理”选中D盘分区,右键选择“删除卷”(如果删除卷选项灰色不可用,重启一下电脑),些操作会自动清空D盘上的数据。
3. 对D盘删除卷后,再删除D盘的分区。然后选中C盘,右键选择“扩展卷”,接着让你设置合并的大小,默认是全部合并。操作完后原先D盘的空间就全部归到C盘了。

网友:
PE进diskgenius,轻松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如果你觉得C盘的空间已经不够用,而C盘和D盘又是在同一个硬盘上就可以把D盘的空间合并到C盘上 ...

我没用做过这样的操作,我是用第三方软件做,如傲梅

网友:
很多分区软件都支持分区合并,我一般爱用DG,你这种情况需要把D盘合并到C盘就行了,如果D盘有重要文件建议备份

网友G:
什么空间不够用,那是不会用。。。
一般人哪有什么文件需要那么大的空间。针对目前Win10,Win11系统,一般系统盘有50g空间就足够了。
在我电脑上常用的Solidworks,CAD等大型软件都安装好,系统盘也不过使用了20G不到。。。

主要有以下减少系统盘空间占用的操作:
1.文档,桌面,什么的路径默认都在C盘用户目录下,修改到非系统盘,可以直接在系统盘的“用户”目录下找到对应的文件夹直接剪切到其他位置。
2.临时文件夹对应的路径设置到非系统盘,就是修改环境变量 TEMP和TMP对应的路径。
3.虚拟内存,大小设置为安装的内存的大小,位置选固态硬盘上非系统盘,如果内存足够大,可以关闭虚拟内存。
4.大型软件不装C盘。
5.养成定期清理垃圾文件的习惯,建议使用软件Dism++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空间不够用,那是不会用。。。
一般人哪有什么文件需要那么大的空间。针对目前Win10,Win11系统,一般 ...

多花几百块搞个大点,浪费时间折腾这个干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什么空间不够用,那是不会用。。。
一般人哪有什么文件需要那么大的空间。针对目前Win10,Win11系统,一般 ...

你这样做不利于系统的备份,还原,特别是还原就成了问题。

网友:
傲梅、diskgenius都可以,在PE里面合并会快一点,还有为了保险起见C盘先备个份。

网友:
其实更快的方式是先备份C盘,合并分区再还原系统。

网友:
引用你的问题“问题是操作系统正在使用C盘,允许这样操作吗?要不要用U盘启动PE系统再打开傲梅分区助手来操作?”说的有点矛盾,如果用U盘启动pe,你原来的操作系统就应该是停止运行了。如果你是使用系统虚拟打开pe,那个傲梅基本就没法扩容了。

网友:
无损分区,可以制作U盘版本,然后用U盘启动,就可以合并,扩展,分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做不利于系统的备份,还原,特别是还原就成了问题。

什么叫不利于备份还原。。。
系统还原后,你备份前安装的所有软件,只要其所需文件还在原来安装时的路径就可以了,跟在不在系统盘没有半点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花几百块搞个大点,浪费时间折腾这个干嘛。

这句话应该说给你自己听才是...
你费那个精力合并分区干嘛,直接买个大点的固态硬盘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傲梅分区助手可以的,为保险起见,先把重要数据备份,以免意外发生。

这个是必须的,尤其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