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变压器?

楼主(2023-04-13):
难道这是传说的坡莫合金变压器?没见过怎么薄的片子,只有0.1mm.舌宽12mm叠厚14mm.上面有分段绕制的线圈,线径极细,可惜外面让我碰断估计有几十匝。

网友A:
我有两个与楼主非常像的合金牛,知识叠厚小点,线包小点,是一种合金,具体哪种也不是很清楚,不管怎样拆时片子不能弯,不能敲打。

网友B:
坡莫合金,即铁镍合金,镍金属和镍合金在2B类致癌物清单中。

做成较高频率(400~8000Hz)的变压器,空载电流小,适合制作100W以下小型较高频率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与楼主非常像的合金牛,知识叠厚小点,线包小点,是一种合金,具体哪种也不是很清楚,不管怎样拆时 ...

不弯不行,拆不出来,片子是一体的。只有掰离开骨架才能拔出来。敲定倒是不用,弯了用手捏捏就平了,特别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坡莫合金,即铁镍合金,镍金属和镍合金在2B类致癌物清单中。

做成较高频率(400~8000Hz)的变压器,空载电 ...

谢谢回复!不会计算铁心功率,这个是舌宽1.2*1.4厘米的,边长42*4.2厘米。

网友:
除了音频/话筒设备的,其它一般要拆了重新绕线用

网友C:
就片薄,抗折,白亮,来看是坡莫合金。
    目前,制作音频变压器铁心所用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硅钢片;另一种是坡莫合金片。硅钢片是由铁和硅制成的磁性材料,它的导磁率不高,损耗较大,做成的变压器体积较大。
    坡莫合金片是由铁和镍、钼制成的磁性材料,经高温热处理后,能达到很高的导磁率。用坡莫合金片制作话筒变压器、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的铁心,就可以缩小体积,提高效率、改善音质。如有一种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用1J46-0.2坡莫合金片做铁心,铁心规格为XE5×5。初级电感量达10亨以上。假如用D42-0.35硅钢片做成同样规格的铁心,那么初级电感量就只有5亨以下了,这就会影响整机的频率响应指标。
    由于坡莫合金片成本较高。一般晶体管收音机都采用硅钢片做铁心。当前最适宜制作胆机的输入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片薄,抗折,白亮,来看是坡莫合金。
    目前,制作音频变压器铁心所用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硅钢片;另 ...

于版好!60年代从动圈话筒里才出来过一个,记得只有指甲盖大小。这个是42*12*12的 ,外形尺寸和5灯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差不多。做一个输入牛应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于版好!60年代从动圈话筒里才出来过一个,记得只有指甲盖大小。这个是42*12*12的 ,外形尺寸和5灯收音机 ...

做音频输入变压器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音频输入变压器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谢谢!不会计算,先放着吧,等找到资料后研究研究。

网友:
拆过一个片子薄,软很难插

网友D:
0.1的片子,真的挺薄的,这个铁芯凑一对,做音频牛肯定很爽,建议楼主改成音频牛测量一下效果,让坛友们也开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的片子,真的挺薄的,这个铁芯凑一对,做音频牛肯定很爽,建议楼主改成音频牛测量一下效果,让坛友们也 ...

不好凑啊。以前从动圈话筒里拆出来一个,只有指甲盖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里有9个,比这个略大。和熊猫6灯机的输出牛大小相当,用红色纱包线缠绕

你有那么多,拿两个试试啊  ?成功了有的是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