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3-04-13):
一个摇手的招财猫,3V供电,我改成一节锂电池供电,摆手幅度正常,因换电池麻烦,改成5V1A充电头供电,串两只二极管降压,测得工作电流10mA,电压3.8V,问题是摆手幅度很小,只有原来的一半,在电池仓并个滤波电容也无效,搞不懂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头开关电源,里面滤波也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在招财猫底部电池盒里加滤波电容也试过了。

你这个招财猫电路,估计是类似脉冲同步马达原理的驱动电路。要正常工作,必需要让马达反电势感应电流,对电源有释放回路的。如果电源中串联了单向二极管,就会阻止马达反电势电流通过电源回路进行释放,造成释放电流为零,从而导致马达输出力矩在反电势周期中为零!现象上看,似乎像是动力减半了!
所以,在这种电路中,电源一定要使用尽可能理想的纯电压源(如各类电池),以确保负载电路中的吞吐效应正常发挥,而不决能用串二极管的单向电流电源!
以上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的滤波电容多大的,尽量弄大的。

开始是并330μ,没变化,这次并了个1000μ,摆手正常了

网友C:
你用3V电池供电(工作正常,摆幅正常)时,测一下它的工作电流,应该能说明问题。

网友:
电流不够的原因

楼主:
工作电流才10mA,接负载时输出是3.8V,怎么解释电流不够?

网友:
加大电容储能看看

网友:
串一只二极管试试看,吃上负荷降下来差不多3V。

楼主:
换一个2A充电头,线和二极管都换过,摆手幅度还是很小,这现象怪了

网友:
需要的瞬间电流大,可充电头无法提供足够的瞬间电流。10ma只是平均电流

网友:
而且充电头的电流好多都是虚标

网友D:
弄个这看看幅度还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这看看幅度还小不?

确实不太好理解,充电头是华为原配,平时都在用的,2A充电头充电电流大于1A,只能解释为招财猫需要很纯的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3V电池供电(工作正常,摆幅正常)时,测一下它的工作电流,应该能说明问题。

这本身工作电流不会大,因为是两节5号电池供电,刚才用锂电测了下平均工作电流在8mA左右。

网友:
这就奇怪了

网友:
二极管的问题吧

网友E:
取消串联的二极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消串联的二极管,试试看!

试了下短掉一只二极管,摆手没变化。

网友B:
并的滤波电容多大的,尽量弄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短掉一只二极管,摆手没变化。

还是改成一个锂电池18650+1个N4001二极管吧!

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个摇手的招财猫,3V供电,我改成一节锂电池供电,摆手幅度正常,因换电池麻烦,改成5V1A充电头供电,串两只二极管降压,测得工作电流10mA,电压3.8V,问题是摆手幅度很小,只有原来的一半,在电池仓并个滤波电容也无效,搞不懂什么问题。
1.招财猫 属于脉冲动态型的用电设备,非纯电阻型。
2.5V1A的供电设备回路中,你串两只二极管,在摆动用电峰值的时候,两只二极管会产生很大的压降,此时摆动幅度是原来的一半属正常现象。
3.尝试只串联一只二极管,或干脆不用二极管,定当如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是并330μ,没变化,这次并了个1000μ,摆手正常了

能装得下的情况下,尽量把电容弄大,或者多个电容并联,耐压可以选低一点的。甚至可以选用5.5V的超级法拉电容,只是需要在充电输出线上串个小电阻,限制下对电容的初充充电电流,避免电源保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装得下的情况下,尽量把电容弄大,或者多个电容并联,耐压可以选低一点的。甚至可以选用5.5V的超级法 ...

真有点莫名其妙了,并一个1000μ摆手很正常,想多并一个,并了两个1000μ,结果摆手又不正常了,难道并的电容太大了?去掉一个,结果摆手还是不正常,只能小幅摆,怎么弄都是这样,手是套进去的,把手拔出来,空的摆动很正常,把手套上去摆动就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有点莫名其妙了,并一个1000μ摆手很正常,想多并一个,并了两个1000μ,结果摆手又不正常了,难道并的 ...

加重负载了,电容能提供的瞬间能量不够。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有点莫名其妙了,并一个1000μ摆手很正常,想多并一个,并了两个1000μ,结果摆手又不正常了,难道并的 ...

有没有可能,你装配的时候,无意中动了配重调节螺丝,改变了平衡。

可能和电路没有关系,有些招财猫用小的太阳能电池片都能动,说明电路消耗电能很低。
关键是平衡,转轴支点,2边重量平衡了,转动幅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你装配的时候,无意中动了配重调节螺丝,改变了平衡。

这个里面一般是拆不开的,要拆就得撬掉电池盒拿出来,摆动机构装在电池盒上,当初拆过,电池盒是粘上去的,不是螺丝固定的。

我改成一节锂电后,加了一块保护板(保护锂电池过放电),刚才把保护板也拆了。

不弄了,恢复原样,装进一节锂电,摆手摆得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有点莫名其妙了,并一个1000μ摆手很正常,想多并一个,并了两个1000μ,结果摆手又不正常了,难道并的 ...

会不会是线圈,电容,机械摆臂以及整体是一个谐振回路,参数偏移过多就无法形成正反馈的正确相位了?而且那颗偏置电阻电压升高了也要适当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会把电容并在二极管后面。

二极管后面没法装,用的是这种USB插头。这个现象真不好解释,说是脉冲电流大吧,里面那线圈的线是很细的,估计线径不超过0.1mm。

网友:
二极管的压降在使的魔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后面没法装,用的是这种USB插头。这个现象真不好解释,说是脉冲电流大吧,里面那线圈的线是很细的 ...

楼主误解我的意思了。算了,不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设一个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次级只有二极管没有滤波电容,后面的电路会有什么现象?

现在,这个招财猫 ...

充电头开关电源,里面滤波也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在招财猫底部电池盒里加滤波电容也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后面没法装,用的是这种USB插头。这个现象真不好解释,说是脉冲电流大吧,里面那线圈的线是很细的 ...

本来就是要并联在二极管后在原电池位置才能储能平滑电压,二极管是非线性导体会产生莫名其妙电流波形。
二极管可以在充电头里面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招财猫电路,估计是类似脉冲同步马达原理的驱动电路。要正常工作,必需要让马达反电势感应电流,对 ...

招财猫的电路原理应该是电路振荡产生交变磁场,带动手臂的摆下端有磁铁,于是磁场推动磁铁晃荡,以前家里有个石英挂钟的摆也是这个原理,你的推测有点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招财猫电路,估计是类似脉冲同步马达原理的驱动电路。要正常工作,必需要让马达反电势感应电流,对 ...

拿一个线性可调稳压电源试验,现象一模一样,手臂摆动幅度小,不过其中有一次电压调到接近4V时摆动幅度正常,增加电压或减小电压摆动幅度都减小,以为可以用线性稳压电源,但只有这一次摆动正常,后面不管怎么调,手臂摆动幅度都大不起来,应该确实是你分析的原因,就是电源不能回收招财猫释放的能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一个线性可调稳压电源试验,现象一模一样,手臂摆动幅度小,不过其中有一次电压调到接近4V时摆动幅度正 ...

对。抬手时用电,落手时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一个线性可调稳压电源试验,现象一模一样,手臂摆动幅度小,不过其中有一次电压调到接近4V时摆动幅度正 ...

其实,电子式稳压电源(无论是开关型还是模拟型电源),本质上都是单向电流电源(不能吸收外部电流能量)!
所以,除非是为驱动电机专门设计的,所谓双向电流电源(模拟电池)外,其他类型电子电路式稳压电源,均不能替代实物电池的。
实际上,楼主完全可以直接用常规锂电池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后面没法装,用的是这种USB插头。这个现象真不好解释,说是脉冲电流大吧,里面那线圈的线是很细的 ...

你把电容并在二极管前面?那再大的电容也没有用。
一定要并联在原电池位置。一定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容并在二极管前面?那再大的电容也没有用。
一定要并联在原电池位置。一定一定!!!

是这样接的啊!没用,我在那个USB插头里焊了两个二极管,在招财猫电池盒里加了电解电容,与你的电路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子式稳压电源(无论是开关型还是模拟型电源),本质上都是单向电流电源(不能吸收外部电流能量) ...

这玩意儿是老太婆弄回来的,老太婆要它每天24小时招手,开始我有许多5号廉价电池(用红包买LED灯串送的),想正好消化掉,不想廉价电池太烂了,用上没几天就流水,就改用锂电池,我的锂电池容量不大,3-4天就得换,就想着直接用整流电源,不想碰了壁,也算长了见识。不过我想真要用整流电源也许可以,就是把锂电池装上,给招财猫提供一个回收回路,只要整流电源输出不大于4V,明天试一下

网友:
电源电压要低于反向充电时的电压估计可以

网友:
就像毎日农经上说的,养野猪必须给它吃草,要是弄点玉米、豆粕之类的好饲料吃,它反而会拉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是老太婆弄回来的,老太婆要它每天24小时招手,开始我有许多5号廉价电池(用红包买LED灯串送的) ...

应该可以的,你只要把锂电池,当作交流整流电源的一个并联支路储能电池,实际电压从锂电池两端取即可。
交流整流电源可以作为小电流充电源,对锂电池限流限压充电,并可以同时供电招财猫长期工作,就像手机可以同时充电和使用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是老太婆弄回来的,老太婆要它每天24小时招手,开始我有许多5号廉价电池(用红包买LED灯串送的) ...

把锂电池装上的话,那串一个二极管,5V常充电也可以的。所以我前面提到用法拉电容,法拉电容内阻也很小,且不象锂电池那样对充电电压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招财猫电路,估计是类似脉冲同步马达原理的驱动电路。要正常工作,必需要让马达反电势感应电流,对 ...

那位大佬有示波器复现一下这个现象。属实的话石英钟的碳/碱性电池之争会不会与这个类似?

网友F:
有招财猫直接用太阳能电池片-------很小的类似计算器上用的,也能使它招手。它的电能应该很小呀!内阻可能很大呀,也能很好的工作

前面坛友提了反向电流的问题,那是不是可以在招财猫电路上直接并一个方向的二极管,来通过反向电流呢?类似继电器等(电感器件)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招财猫直接用太阳能电池片-------很小的类似计算器上用的,也能使它招手。它的电能应该很小呀!内阻可能 ...

对。这个办法可以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使用干电池就是利用其内阻较大,换锂电内阻变小,可以串电阻试试,顺便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招财猫直接用太阳能电池片-------很小的类似计算器上用的,也能使它招手。它的电能应该很小呀!内阻可能 ...

试了,并二极管不行(二极管必须反并),并个锂电池可以。

网友:
用一个开启电压约3伏的发蓝光或白光的二极管做稳压,同时兼做反向电流的吸收,试试行不行?少画了一个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