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药丸的封蜡灌封短波线圈造成信号明显衰减,什么蜡可以救急代用?

楼主(2023-04-13):
在调整短波线圈的磁芯后一时没有合适的蜡封固,就用中药丸外面的蜡灌入螺孔中固定磁芯,但发现灌封后信号明显减弱,不知是信号衰减,还是频率偏移,只能将灌入的蜡挖出,只靠孔内表面残存的痕迹蜡固定磁芯,信号恢复,磁芯倒也没松动。
请问坛友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手边没有电子蜡时,用什么材料可以应急代替?
感谢!

网友:
应该不是蜡的原因,蜂蜡和石蜡在中短波都没有影响,有可能是加热磁芯引起的频率偏移

网友:
找个坏调频板子上面有高频蜡

网友:
网上搜蜂蜡

网友:
我也存了点中药丸的蜡,还没用过,看来用不上了,竟然有这么大影响

网友:
好像是有一种叫高频石蜡的东西。黄色的,比一般蜡要硬一些。

网友A:
比蜡烛、石蜡、中药蜡壳都好用,买半斤,三辈子也用不完。

网友:
不知道纸介质电容的那个蜡行不行

网友:
用细橡皮筋不行吗?太粗的就自己剪成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蜡烛、石蜡、中药蜡壳都好用,买半斤,三辈子也用不完。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朋友还真有现货。我也有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