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检波矿石收音机谐振频率的探讨

楼主(2023-04-13):
画了一个草图如下:

图中 1 是大环矿机,大环矿机既是天线也是谐振线圈,故其谐振频率是所接收AM调幅电台的载波频率;

图中  2 是大环做天线,在耦合至  LC 谐振回路,此时  LC  谐振在欲接收的AM调幅电台的上边频或下边频的频率上【根据二极管的极性】,而不是载波的中心频率上。就是说频率偏调了,靠近欲接收的边频上去了。

图中  3 是天地线的,我认为和图中 2 一样;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欢迎感兴趣的矿友老师们交流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边频”看得不是很懂,
是指二极管检波用掉的一半和阻掉的一边?
还是指载波二侧的频谱?

是AM调幅波的上边频和下边频

网友B:
我的看法,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表述了。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但目前我仅限于理论上的分析。周末我拿仪器测试下吧,用实验说话,相对靠谱一点。

高阻喇叭我没有(有个10k的,不太够吧),也基本无矿机经验。LZ指教下,二极管检波右侧的哪个电容个电阻,选取多少为好?
我个人认为:
1、先得到LC谐振电路的Q值。
2、再得到LC谐振电路的电抗。
3、电抗*Q值,就是谐振电路的谐振时的阻抗。
4、二极管检波的时候的阻抗是负载阻抗的一半(好像是来着,我记得不太准)。那么负载电阻取谐振阻抗的2倍?
5、电容起滤除高频的作用,对高频载波的容抗取谐振阻抗的1/20?

网友:
D应该接在L的1/5~1/6圈数抽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表述了。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但目前我仅限于理论上的分析。周末我拿仪器测试下 ...

有您用仪器验证那太好了,

正常要用高Q值线圈比如R40C1磁环,场效应管检波,电容用2000p左右的,用高阻耳机,其实只要测到LC的谐振频率不是AM调幅波的载波频率就达到目的了。

楼主:
感谢老虎哥的加分鼓励支持

网友A:
对楼主的“边频”看得不是很懂,
是指二极管检波用掉的一半和阻掉的一边?
还是指载波二侧的频谱?

网友C:
上包络和下包络和二极管有关, 上边频和下边频是调幅波中的两个频率成分,和二极管无关。

不晓得是哪个撇脚的翻译,翻译成左右边频多好! 和频谱仪呈现一致,偏要翻译成上下边频,让多少老师傅望文生义,还以为是调幅波的上下边沿(上下包络)呢。

一个不严谨的翻译,把多少爱思考的人带进沟里,实在是罪不可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包络和下包络和二极管有关, 上边频和下边频是调幅波中的两个频率成分,和二极管无关。

不晓得是哪个 ...

您一语道破天机: 我就是其中一个糊涂着,最近才渐渐醒悟,

示波器呈现的是时域的波形,能看见包络,频谱仪呈现的是频域,能看到AM调幅波的组成,

二极管只能识别包络,LC回路能识别不同频率的的高频电流。

网友B:
我做了测试了,你看看

对检波时LC谐振频率的测量-3,调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我觉着你那个2个调谐回路调到左右边频上出声音,调到载波上不出的原因,可以从如下2个方面考虑:

1、调到载波上无输出,因为你2个二极管是反向的,检波出来的带有载频的音频信号,通过天线线圈耦合,被抵消掉了。因为波形的上下是反相的。
而调偏了出声,应该是因为偏调以后,频率低于载波的LC谐振回路呈容性,频率高于载波的呈感性,他们会产生相移。导致2信号无法正好抵消。

2、还有一个思路,就是3个线圈是紧耦合,导致出现了双峰,双峰后中间凹陷的太厉害。你调偏以后,正好谐振在两个峰点上,导致有输出。

个人想法,供参考。

如果你那个双回路需要测试的话,我需要制作一个电路才行。你得给我电路参数试试。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测试了,你看看

对检波时LC谐振频率的测量-3,调谐

老师辛苦了。

那个双回路的线路。线圈是R40c1磁环绕的中波线圈儿。Q值在1000左右。检波用的场效应管3DQ.

这个电路共用一个天线。后面是彼此独立的。两个回路可以独立的各自接受电台。只是接收信号相位相反。当接收同一个电台信号时,有的台互相衰减,有的台互相不衰减,没有影响。我分析室电台带宽的问题所致。带宽窄的话,Lc回路。是很难把两个相近的频率分离开的。只有带宽宽到一定的程度,它才有可能的分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辛苦了。

那个双回路的线路。线圈是R40c1磁环绕的中波线圈儿。Q值在1000左右。检波用 ...

足够高Q值LC的回路是能够分离边带频率的,分离出的边带频率都是正弦波的组合,边带正弦波检波(应该叫整流)后,经滤波都是直流成分,是检波不出音频信号的,如果被检出音频信号,说明你的电路根本没有分离出边带。
边带只是隐含被调制的信息,必须与载频重新差拍出音频调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足够高Q值LC的回路是能够分离边带频率的,分离出的边带频率都是正弦波的组合,边带正弦波检波(应该叫整 ...

老师好!
现在要澄清一个问题。Am调幅波两边的子频率。也是有中心频率载波的,也属于am调幅波。直接就可以检播出音频信号的。不知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我认为Lc谐振回路是偏调于,包括主频的载频半个部分及相对应的子频率的组合中心频率上,因为那里有我们所要检波的音频信号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现在要澄清一个问题。Am调幅波两边的子频率。也是有中心频率载波的,也属于am调幅波。直接就 ...

老师好!
现在要澄清一个问题。Am调幅波两边的子频率。也是有中心频率载波的,也属于am调幅波。直接就可以检播出音频信号的。不知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我认为Lc谐振回路是偏调于,包括主频的载频半个部分及相对应的子频率的组合中心频率上,因为那里有我们所要检波的音频信号最大。

1、我也是初学乍练。经验还没有你老师傅多。

2、在通带范围内,也就是载波正常,偏调于边带频率,的确得到的信号强度比正调谐于载波频率大。
不过问题在于,一般的音频在400HZ左右,要得到这么细粒度的偏调,需要谐振回路的Q值是很高的。
何况这个信号的强度值,也不是本质性的提高。

目前我掌握的信息是,在通带范围内,偏调于不偏调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辛苦了。

那个双回路的线路。线圈是R40c1磁环绕的中波线圈儿。Q值在1000左右。检波用 ...

"

那个双回路的线路。线圈是R40c1磁环绕的中波线圈儿。Q值在1000左右。检波用的场效应管3DQ.

这个电路共用一个天线。后面是彼此独立的。两个回路可以独立的各自接受电台。只是接收信号相位相反。当接收同一个电台信号时,有的台互相衰减,有的台互相不衰减,没有影响。我分析室电台带宽的问题所致。带宽窄的话,Lc回路。是很难把两个相近的频率分离开的。只有带宽宽到一定的程度,它才有可能的分离。
"

不要叫老师了,你可能还是我的师傅。
我是山东人,对老师天生恐惧,何况我年小。

我觉着你说的电台带宽,比较难确定。我的想法:
1、一种方法就是频谱分析仪,或者时域频域分析仪。直接接收信号,分析频谱,时域。不过我没有那个仪器。
2、就是信号发生器产生不同的信号来模拟你说的那个情况,看现象能否复现。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
一般广播的声音频率集中在100-1k之内,400HZ左右较集中。
一个电台带宽比较宽 ,无非就是100-10k。另一个比较窄,无非就是100-3k。
但是你偏调到边带上,400HZ左右的总是重点吧,而这个段内,单纯的靠谐振回路的Q是分不开的。400HZ太窄了。你说的1000的Q值,这个用R40C磁环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带负载以后,就够呛了,实际使用的大多有载Q在100左右,要不然通带太窄,声音肯定不好听。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在通带范围内,调到载波频率,或者左右边频可能关系都不大。要收音机好听,还是尽量通带宽一些(这个在实际制作中也有体会),当然这个是对超外差而言的。对于矿机,可能还是阻抗匹配更重要。

不过我还是佩服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不过我可能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那个双回路的线路。线圈是R40c1磁环绕的中波线圈儿。Q值在1000左右。检波用的场效应管3DQ.

Am调幅波的带宽一旦确定,他的两个子频率的中心频率也跟着确定。不会随着调制信号的频率和幅度而改变。频带越宽,这两个子频率的中心频率相距距离就越宽。LC回路就有可能分离出这两个频率。

实际上用外接天线的矿石收音机是不想谐振在边频上的。只是无奈于lc回路有选频的特性。只能趋向于他要接受的子频率上。因为那里的信号最强。大环矿机或者磁棒线圈儿矿机。由于他们不用外接天线,所以lc是直接谐振在载波的中心频率上的。只有这样包络检波的信号是最强的。

楼主:
用室外天线的矿石收音机。在不加检波原件的情况下,只是一个单纯的lc谐振回路。此时要想获得最高谐振电压一定是谐振在载波的中心频率上。因其振幅最大。

后面加上检波元件。其工作性质变成了音频信号输出最大。Lc回路就要倾向于所对应的边频而去,因其上携带音频信息,而载波只有直流。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些见解。

网友D:
见百度百科:

单边带频谱

看图片中间级数展开公式,频谱分量都是正弦波分量(或余弦分量)+直流分量,不存在新的调幅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百度百科:

单边带频谱

,您说的是单边带。

Am调幅波的。上下边频或者左右边频或者子频率,这三个称呼都是一个东西。包括上边带下边带和载频,左右镜像,一共有两个上边带和两个下边带,和两个载频。互相对称,极性相反。分别在载波的两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单边带。

Am调幅波的。上下边频或者左右边频或者子频率,这三个称呼都是一个东西。包括上边 ...

正弦载波一旦被调制成调幅波,它就是非正弦信号了,频谱图上显示的都是柱状单频正弦波。
用时域中的调幅波的概念去看待频域中频谱图,问题就太大了。

在举个例子;
1M正弦载波,幅度=10V,调制单音频1KHz,调制度0.3,调制后的频谱,
得到载波1000KHz,左右两个孤立的边频,999KHz和1001KHz

频谱图上的标注;
频率1: 999KHz,幅度=1.5V
频率2:1000KHz,幅度=10V
频率3:1001KHz,幅度=1.5V

这三个频率都是正弦波。

如果用极高Q值得LC回路,将边频999KHz滤波出来再检波,是得不到音频信号的。

你的低Q值选频电路调偏实验,整个过程都夹杂着载波,其实还是调幅波振幅发生变化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弦载波一旦被调制成调幅波,它就是非正弦信号了,频谱图上显示的都是柱状单频正弦波。
用时域中的调幅 ...

感谢老师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弦载波一旦被调制成调幅波,它就是非正弦信号了,频谱图上显示的都是柱状单频正弦波。
用时域中的调幅 ...

看来只能是偏调了,Am调幅波的带宽越宽。偏调的现象越明显。

要是这样的话,用外接天线的半波检波矿石收音机。在接收频带比较宽的电台时,对于载波而言,是利用了1/2的能量。对于上下偏调谐振电路而言,只利用了1/4的能量。

楼主(2024-01-18):
刚做了一个下面图的实验,二极管检波矿石收音机,当二极管的正负极转换时,需要从新调整可变电容器的容值,2820非常明显,其它的二极管没听出来,。

证明矿石收音机半波检波二极管的极性不同,LC回路的谐振频率不同,也就是矿石收音机半波检波LC不是谐振在载波频率,而是偏频,也许我的实验是错误的,望矿友老师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