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百灵173收音机的电路图,先谢了。

楼主(2023-04-14):
有个3AX31的管脚腐蚀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机器是1.5V的。

~~~~~~~~~百灵173 电路图

网友:
查了一下,没有173,也许和174雷同。记得有个管子是锗NPN管:3BX31,不要弄错了。

网友:
用8550代换

网友:
3AX31大把抓!

网友:
只有174,看看能否对应、

网友:
百灵173电压1.5v  拍个照看看用了多少个晶体管?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机器是1.5V的。

楼主:
五个硅管三个锗管

网友:
下载了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灵173 电路图

这个机型少见,图纸资料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