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热水器水满了,还会继续上水,哪里坏了?

楼主(2023-04-14):
俺隔壁的太阳能热水器,原来是自动上水的。洗澡过程,会突然知道上水,我就帮他改为手动的了!
       可是,这几天发现,可能是巧合,自从我帮他把自动上水功能,更改为手动上水后,水满了,还会继续上水!
       拼命的继续上水,一来浪费水,二来,水温也严重下降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

哪里需要这个?

我家的屋顶太阳能热水器,就是一个进水开关,一根回水塑料管;

看见回水了,说明满了,关阀门!

网友:
里面的探头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B:
阀门坏了,水跑了

网友:
水位探头坏了,太阳能热水器最容易损坏的配件,没有之一。

网友:
水位探头坏了就不会显示水满,是不是你的控制器不太智能,需要手动关闭上水

网友:
手上没有金刚钻,也敢去揽瓷器活儿!^_^

网友C:
液位开关坏,手阀恰巧也坏了。还有电磁阀也可能不行了。三个可能。
除了控制器坏了好修你帮他弄弄,其它都是难啃骨头要动管路或爬到屋顶,还是叫他找专业的人。这种事情吃力不讨好的。关键是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位开关坏,手阀恰巧也坏了。还有电磁阀也可能不行了。三个可能。
除了控制器坏了好修你帮他弄弄,其它都 ...

遇到该类型故障,不要擅自进行更改,而是先要搞清楚它为什么不能够自动上水的原因,先进行分析、判断、检测,找出问题所在,排除潜在故障风险的可能性。一旦动手改变上水方式,因为他没做前期预判分析工作,不容易脱身。^_^

网友:
如果是小白,赶快恢复原状,关闭水阀,叫主人找专业安装维护人员前来处理!

网友:
医不扣门也,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门坏了,水跑了

这个东西,在太阳能热水器里面,还是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位开关坏,手阀恰巧也坏了。还有电磁阀也可能不行了。三个可能。
除了控制器坏了好修你帮他弄弄,其它都 ...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啥是手动不就是水满,手动关闭阀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在太阳能热水器里面,还是控制器?

这个就是控制器,他主要探测水位和水温,手动上水就是按控制面板上的上水开关,但需提前设置好上水量,自动好使的话可以排除电磁阀坏,而自动上水不跑水有可能上水量设置在了80%,手动上水不停有可能水位监测棒安装位置有偏差,而上水量设置在了100%,你将上水量设置到80%试试。如果不好使那就是这个控制器不智能,需要手动关闭。单位有28台太阳能热水器,也有偶尔跑水现象,调整一下探测棒就好了,其实跟水质电阻有关,控制器里有水质灵敏度选择开关,有经验可以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水满了还会继续上水,大概率是电磁阀坏了,很可能是电磁阀里面闭水那里面有沙子或者其他东西卡住了导致关不住水。

等太阳能显示水满停止上水后(或者吧电磁阀的接线先拆除,一般是12v的),把太阳能进水口那个管子拔出来看看是不是还有水出来。有水出来就是电磁阀关不住水。

看你有没有动手能力,可以把电磁阀拆出来,清理一下里面,里面有一个小弹簧的,往回装的时候注意方向。如果电磁阀线圈没坏的话,一般清理下里面的异物就可以恢复正常。

看下面这个图,只拆上面那个线圈的位置就可以清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在太阳能热水器里面,还是控制器?

这个是太阳能热水器控制上水,显示温度,还有控制电加热的控制器。太阳能上的温度和水位探头,电磁阀,电加热都是连接到这个控制的。

按照你的描述先检查电磁阀是不是正常。上面回复的方法你可以先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

哪里需要这个?

现在无用之设计满世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在太阳能热水器里面,还是控制器?

里面的是测温探头,阀门在外面,也可能脏了不严密了。手动最保险了一个阀门控制进水管,一个溢水管,水满溢水,关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太阳能热水器控制上水,显示温度,还有控制电加热的控制器。太阳能上的温度和水位探头,电磁阀,电 ...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太阳能热水器控制上水,显示温度,还有控制电加热的控制器。太阳能上的温度和水位探头,电磁阀,电 ...

电磁阀,是不是在太阳能热水器箱子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阀,是不是在太阳能热水器箱子里面?

太阳能热水器进水端一侧的水管上的,类似下面这个图片。

网友E:
“俺隔壁的太阳能热水器,原来是自动上水的。洗澡过程,会突然知道(自动)上水,……
这种现象应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洗澡要放出太阳能的热水,太阳能放了水,就要有补水,没有补水太阳能就不能出水了,正常的就是一边放水一边补水。
突然自动上水,就是给太阳能补水,不补水就出不了水,自流式太阳能如此,承压式太阳能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隔壁的太阳能热水器,原来是自动上水的。洗澡过程,会突然知道(自动)上水,……
这种现象应是很正常 ...

出问题是肯定的,不然隔壁不会找他。找他,因为它自动上水不会自动停止,而是水一直流出来。^_^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是想了半天原来(知道)是自动的意思

知道并不是自动的意思,”知道“出现在这里,于逻辑于语法都别扭,因此只能说”知道“在此处被我判为”自动“。
这也是拼音输入法常见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洗澡过程,会突然自动上水,水少了自动补水不是正常么?
可能根本就没坏

不是水少了自动补水,是启用了定时上水功能,正巧赶上了,太阳能热水器就算把水用没了也不会自动补水
其实一般家用为了节约成本都是铺设一根管线,这跟水管既上冷水又下热水,如果当初铺设两根水管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