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2023-04-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来说线性电源有工频变压器,工频电源都是先变压后整流

网友:
线性电源,先变压,再整流

网友:
环形变压器,220V输入,显然是要先变压再整流哦。

网友:
看到大水牛了,我猜绝大可能是传统工频电源,就是变压器直接降压,整流桥全波整流,大电解滤波。

网友:
线性电源的稳压管会贴着大散热片安装,图上没拍到大散热片。如果没有大散热片,很可能是开关电源。

网友:
早期的20千赫革命,工频变压器后整流滤波,然后逆变20KHZ做开关电源。

网友:
如果没有大得惊人、只有小得可怜的散热器的话,应该是开关电源。

网友:
这电源看上去做工和用料还不错

网友:
这IC是开关电源驱动IC。

网友:
这个散热片太小了。线性电源的散热片比这个大多了,而且不能和电路板贴一起,不然会把电路板烤热。
我找了个大电流的线性电源散热片的图,小电流的线性电源散热片没那么夸张,但也比你那个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的变压器叫大水牛?是不是环线状的就是大水牛?

牛的变压器代称,无从考证,感觉是80年代香港音响爱好者(那里叫发烧 )传进来的,一般用到牛,我的理解代表劲儿大功率大的变压器。然后大容量的电解,能量储存大,他们叫“大水塘”,貌似比较贴切,所以大家都用了。 环形变压器,叫环牛,漏磁较少,据说功放用环形效果好,反正我这个听响一族听不出来。

网友:
图片不够清晰和全面,信息量不够,无法准确判断,瞎耽误功夫。
自己先要想明白要问什么问题?怎么描述自己的问题,怎么让可能给你答案的人真的明白你就是问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复杂,能通俗点吗?

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有很多种,有开关变压器前级,线性稳压后级的,有铁芯变压器前级,开关稳压电路后级的,不同使用环境,不同的设计。

常用的开关电源是前后级一体设计的纯开关电源,常用的线性电源是铁芯变压器加线性稳压电路,

简单的识别方法是电源后部有没有巨大的散热片,

因为工作在线性区域的功率管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所以需要大散热片,但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功率管的耗散功率就会小得多,

一般功率不大的电源就不需要太大的散热片了。

网友:
杂种电源。辅助线性、主电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复杂,能通俗点吗?

现在开关电源大功率管耐压上千伏,早年晶体管耐压低,只能低压逆变。

网友:
变压器好像是太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