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输出电压和转速是线性关系吗

楼主(2023-04-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U=BSωsinθ,理论上交流发电机最大值和理论值与转速成正比

网友:
可以这样实验,直流电机你给他加电压,是不是电压越高转速越快,反过来想想发电机就知道了

网友:
和频率是吧。

电压是调节电枢(可能叫这个名词)的励磁电流之类的。

网友:
发动机励磁方式不同结果也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讲发电电压与转速相关,但不是线性比例关系

网友:
是的,恒磁方式,无论直流发电机还是交流发电机,转速和输出电压成正比。

网友:
励磁稳定时电压与转速肯定是很接近正比例的。最直接的就是一种测速发电机。

网友:
转速和频率是线性关系

网友:
一般的发动机来说,转速高电压高、频率高;但是大型发电机都有调压系统,电压不会随转速无限升高,而是根据负荷需要自动调整。

网友:
不带自动稳压的普通发动机应该是这样的。过去在农村发电浇地,发电机转速越高发出电压就高。为了降低电压提高频率增加水泵转速提高出水量,把励磁电路串联电阻降低发电机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