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不到1元的PY32单片机

楼主(2023-04-15):
后悔啊,有50-20的优惠券结果没买最便宜的没用成这个优惠券 ,用优惠券的话才4毛一片

照例先来个最简单的点个灯,LED接在PA0口

程序

        .thumb
        .syntax unified
vectors:
        .word zhanding
        .word kaishi + 1
        .equ zhanding, 0x20001000

kaishi:
__kai_pa_shi_zhong:
        ldr r0, = 0x40021034
        movs r1, # 1
        str r1, [r0]
__pa_she_zhi:
        ldr r0, = 0x50000000
        ldr r1, = 0xebfffffD
        str r1, [r0]

ting:
        movs r1, # 1
__led_kai:
        str r1, [r0, # 0x18]
        ldr r2, = 0xfffff
__led_kai_yanshi:
        subs r2, r2, # 1
        bne __led_kai_yanshi
__led_guan:
        str r1, [r0, # 0x28]
        ldr r2, = 0xfffff
__led_guan_yanshi:
        subs r2, r2, # 1
        bne __led_guan_yanshi
        b ting

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反了吧。汇编远比C复杂。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汇编。即使用汇编,也是写个函数给其他人调用

你要理解我们不会英文,比如我配置个外部振荡器时钟,看官方C程序看的我头大根本看不懂

上面就是官方C程序,让我们不懂英文的怎么看啊,乱糟糟的根本看不懂。只能自己看手册慢慢摸索试验,下面我写的多简单,最起码让人不眼花

shizhong:
        ldr r2,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
        str r1, [r2]          @0:flash没等待,1:flash等待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ldr r1, = 0x20008
        str r1, [r0, # 0x10]    @外部晶振选择
        ldr r1, [r0]
        ldr r2, = 0x10000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开外部振荡器
denghse:
        ldr r1, [r0]
        lsls r1, r1, # 14
        bpl denghse             @等外部振荡器

        ldr r1, = 0x01
        str r1, [r0, # 0x0c]    @PLL配置
        ldr r2, [r0]
        ldr r1, = 0x1000000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开PLL

dengpll:
        ldr r1, [r0]
        lsls r1, # 6
        bpl dengpll             @等PLL
        movs r1, # 0x02
        str r1, [r0, # 0x08]    @选择系统时钟

楼主:
7毛的单片机带DMA,内存4K 哈哈真是划算

ADC采集出数据了,看着还可以,两个100欧电阻分压

程序

这价格这ADC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本帖的讨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单片机这种最简单的嵌入式系统(CPU、内存、外围接口驱动都嵌 ...

搞单片机小制作程序很小,不算数组也就不到10K,这么简单的程序还要分很多文件很多库太麻烦了,我最近看这个单片机官方程序一看就头大,本身很简单东西让他们搞的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编没那么难,而且遇到结果不对还比较容易排除,走单步核对寄存器或存贮器内的数值就可以了
C语言也没 ...

搞单片机的感觉还是汇编简单,我搞的都是一些简单小制作用汇编足够了,C语言那么复杂看着就劝退了

网友:
汇编码有点难

网友B:
性价比简直是到了天花板!楼主造诣匪浅,能够用汇编语言编程的,不简单!能不能用它做个嵌入式小时钟之类?

楼主:
汇编比C容易入门,一共没几条指令,安装个ARM-NONE-EABI编译器就能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简直是到了天花板!楼主造诣匪浅,能够用汇编语言编程的,不简单!能不能用它做个嵌入式小时钟之类? ...

32位单片机要是用优惠券才0.44元一片,真的是太划算了,个人玩玩搞一般小制作足够了。其实汇编更容易入门,一共没几条指令,C语言我不懂英文学起来麻烦,做个小时钟肯定没问题

网友D:
曾经还买了本汇编的书 现在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还买了本汇编的书 现在都找不到了

不看书也行,常用指令也就几条,就是得经常翻芯片参考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位单片机要是用优惠券才0.44元一片,真的是太划算了,个人玩玩搞一般小制作足够了。其实汇编更容易入门 ...

您能够驾轻就熟的掌握汇编语言,实力不俗。实际是越简单指令越少的语言,它面临的对象应用编程就越复杂,高级语言是为了减少这种复杂性才设计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英语共26个罗马字母,汇编语言就好比是只会写这26个罗马字;再高级点如C语言之类,就会用它来拼单词;更高级的就能够用单词组成短句;进一步的就可以使用语法来构成句子;最高级的就可以运用自如的用它来写诗、写辩护状、写论文之类了。

网友E:
RISC-V 有没有这个价格的?玩新的就玩开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能够驾轻就熟的掌握汇编语言,实力不俗。实际是越简单指令越少的语言,它面临的对象应用编程就越复杂, ...

您说的对,汇编写个简单的还行,复杂的写起来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ISC-V 有没有这个价格的?玩新的就玩开源的吧

应该有吧,就是不知道外设资源多不多,个人玩肯定选熟悉而且便宜的,不想花钱是试错不熟悉的了

网友F:
以前就听说用汇编写个CRC校验程序要写几大篇,用C语言几十行就搞定了,反正感觉没得哪个去学汇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就听说用汇编写个CRC校验程序要写几大篇,用C语言几十行就搞定了,反正感觉没得哪个去学汇编了

汇编只能写个简单东西,好处是对于我们不会英语的比较容易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汇编写个简单的还行,复杂的写起来就麻烦了

其实英语并没有那么难,尤其是计算机语言,面非常窄,它不像你和别人交流时说的口语那样随机,甚至比书面语的语法还简单。咱们念的不好听没关系,只要记住那些专用英文单词就可以了。但难的是你还需要对你要面对的编程或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弄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选择合适的逻辑公式,才能最后完成一个对象的需要(类似一套工艺流程)。

网友:
汇编语言虽然指令少,但应用比较困难,比如排序,高级语言肯呢个就是一个命令,汇编语言要写一大段。越是高级的语言,越接近人们的语言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