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铁芯变压器的优缺点 希望老烧门指点迷津

楼主(2023-04-15):
如题最普通的EI型 C型  少见的ED型  现在普及的环形   同功率下 哪种铁芯最耗铜线?

网友:
我说一下吧,基本上磁路长的,比较省铜线,比如O型变压器,还有R型变压器,都相对来说省铜线;磁路比较短的比较费铜线,比如WB型变压器,就比较费铜线(只是某种前提下)。
哪种变压器拆废品出铜率高,哪种费铜线,出铜率低,就省铜线,这个垃圾站的老板最有发言权

网友:
据说:
综合起来,EI型最常用。
ED型一般用在大功率场合。
C型最完美,但是当当当当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综合起来,EI型最常用。
ED型用不着。
C型最完美,但是当当当当响。

C型 两个线包 相互磁场干扰  对于输出变压器可能不太友好  这个是我个人理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音响用环牛,仪器开拆机都是用E型?

网友:
音频用EI牛性价比最高。质量也是杠杠的,你看日本的功放里面都是成一色的EI牛。

网友:
R型性能最好也最省铜。

楼主(2024-02-26):
有没有大佬 过来科普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 过来科普一下基础知识

说起来话长,R型性能最好,但是最难做。EI、C型分割铁芯,线圈绕好拼接铁芯。R型和环形的铁芯是完整的,先要把铜线绕到梭子上面,然后让梭子围绕铁芯旋转。

就看你觉得铁芯是老大,还是线圈是老大了。

网友:
我感觉R型铁芯最好,漏磁最小对其他干扰最低,没有机械噪音,其次是O型铁心

网友:
最耗铜线的就是效率最低的,按照顺序:口字型,EI型,C型,R型,环型,O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