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04-15):
浙江湖州产,收音电唱两用机的电路图和印刷电路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用小时候播放广播体操的电唱机改蓝牙,底噪太大了,真的只能听个响,放弃了。
弄了一台夏普5454后, ...

改的不彻底,模拟放大部分就别用老的了,毕竟不抗蓝牙高频干扰。

直接用带 D 类放大的蓝牙单元,原机器就用个壳子和喇叭,就可以很完美。
当然心理上有点过不去,毕竟老物件有点糟践了

网友B:
这机器看起来有年头。正道是拆开来改蓝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看起来有年头。正道是拆开来改蓝牙/

试过用小时候播放广播体操的电唱机改蓝牙,底噪太大了,真的只能听个响,放弃了。
弄了一台夏普5454后,外接蓝牙适配器也发现有类似问题,果断还是有线,3.5转莲花头,电脑播放无损,当有源音箱用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感谢坛友,电路图不一样,我的这一台更老一点,全分立元件,两个DD01三极管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看起来有年头。正道是拆开来改蓝牙/

整机的图片是找的网上的图片,修旧如旧吗,不打算改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的图片是找的网上的图片,修旧如旧吗,不打算改装的

图纸目测是找不到的,或者即使谁有,也是压在箱底完全不自知。

这种就适合拿来魔改,小改音源部分注入蓝牙,大改就只剩下壳子和喇叭其余全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