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波时LC谐振频率的测量-1

楼主(2023-04-15):
首先矿机我只做过一次,响了,然后我就拆掉了。
现在做这个测试,主要是看了坛友  爱鼓捣无线电 师傅的帖子:

半波检波矿石收音机谐振频率的探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我是认为检波的时候LC的谐振频率是谐振在载波频率的,不是在左右边带上(这里参考protel99se坛友的建议,不称为上下边带)。

今天周末,做个测试,我随做随发,尽量忠实于测量结果。

1、谐振线圈的电感量测量

磁环的材料是:
镍锌铁氧体磁环60*38*20 NXO-100/R40C1两种材质 北京七星飞行 [交易快照]

LC谐振线圈大概是绕了有90圈左右,我没细数,6类网线的线芯,快绕完一个磁环了,中间有一个接头,因此看起来不一个颜色,是蓝白色。
磁环本身绕了2层生料带。
接天线的是一个单独的绕组(绿色),大概取 1/15,防止天线对电路的影响,是6-7圈。
后来我用Q表测试的时候发现检波直接接LC谐振不行,我又从90圈的线圈靠近冷端取了大概10圈做了抽头。这里没有照片,是后来的事了,是蓝色抽头。

总体就是:
1、谐振线圈是90圈。
2、谐振线圈在冷端10圈出抽头,接检波二极管。
3、天线线圈是单独的,6圈。

谐振线圈的电感量。

天线线圈
电感量。

楼主:
2、测量谐振线圈的Q值
将别的线圈都开路,这里把检波部分也接上了,不过接到地线上,对测试无影响。

Q值为600.
这种图片可能用的又点错,这里是688k了。不过在600的时候也一样的,我反复测试了好几个频率。

3、加入天线后的Q值
信号发生器,先调偏,防止对Q表影响。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探头是470欧,+3.9pf。
我测试过,如果直接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内阻是50欧后75欧,接天线线圈,Q值直接被拉的很小,无法使用。就是抽头都不行

可以看到Q值稍微降低一点电,可以说无影响。

后来我补充了一个测试,就是把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调到和Q表一致,慢慢增加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发现Q表的Q值是增加,大约信号发生器从输出60dBuV开始Q表指针有动作。这个负荷预期的,向LC电路输入能量。

大致计算一下:
3.9pf在600k的时候的阻抗是
>>> 1/(2*pi*(600*10**3)*(3.9*10**-12))
68014.93294525442
>>>
是68k

通过天线反射到谐振电路的阻抗就是
>>> 68014.9329*(90/6)**2
15303359.9025

15M,哈哈当然无影响了。

楼主:
4、加入检波电路时的Q值

这里将检波电路加入,临时用了个夹子。

二极管是1N60,电阻是560k,滤波电容是2000pf。

Q值下降到一半稍微少一点,认为就是一半吧。说明这个时候的检波阻抗和谐振阻抗是匹配的。

这里我开始测试的时候是直接没有抽头,发现检波电路影响很大,特别是那个电容,并上以后Q值降的非常低,原因应该是吧载波给短路了。
后来我做了个大概1/9的抽头,情况就好多了。

这里的阻抗匹配我计算了几次结果都不对,但总之无论如何,从仪器上看是匹配的。这里可能和二极管的检波幅度有一定的关系。

5、加入示波器探头后的Q值
准备用示波器来观察检波后的信号波形,因此接了探头

探头 对调谐有一定影响,因为有电容。但是对Q几乎无影响。

其实LC谐振电路对周围很敏感,稍微一动,Q值就变化。

6、

楼主:
6、测量LC谐振电路的电压值

为了看下LC谐振的电压,我将示波器探头直接接入到了LC谐振回路的热端。

重新调谐后,Q值略有降低,大概在220左右。这张照片掉了。

这个时候的电压值是。

7、测量LC谐振 回路抽头处的电压值

探头挂抽头上,然后重新调谐。Q值就影响不大了。

这个就是用Q表测试的检波的电压。

对1N60二极管来说,这个是不是应该还在小信号检波的范围?
因此我计算哪个负载电阻的大小和谐振阻抗对应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6、测量LC谐振电路的电压值

老师辛苦了 您的设备好多啊

网友:
楼主的仪器真多,实验内容非常丰富,慢慢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