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波时LC谐振频率的测量-2,测量通带

楼主(2023-04-15):
对检波时LC谐振频率的测量-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1、测试电路

a.从天线线圈用RF信号发生器注入信号。RF信号发生器再外接一台音频信号发生器,用于产生音频信号(RF信号发生自带的音频只有400和1K,不够用)
b.示波器接二极管后面的电阻,电阻模拟阻在,示波器检查输出情况。

c.调谐电容只用了1连,(靠近手柄处是天线的接地,防止干扰,不影响测试)。再并一个小电容做微调。
后来发现,并这个小电容也达不到最精细的调节,最后还是动了 信号发生器的频率,直接硬撮合到一起了。

楼主:
接着来

2、调整谐振频率

用的方法就是RF发出等幅波,无调制。然后示波器检测负载电阻上的直流电压,直流电压为最高时表明调谐在 载波频率上。

先大调那个调谐电容,事实上也要很慢,否则直接就过去了。因为Q太高了的缘故,因此我一致不推荐收音机做太高的Q。
再调按个小电容,发现无论如何也调不到最好,稍微一动就过去了。来来回回,最后动了一下RF。

载波频率,600200HZ。

这就是最高了,不要看频率栏,没意义。

3、测量通带
这个方法简单,就是改变RF的载波频率,观察示波器输出,达到0.707的时候为通带带宽。

上限, 大概600HZ

下限也大概这个数。

总体向上偏一点,实际上可能是600300是中心频率。数字来回动,不是那么准

楼主:
4、采用观察交流信号的方法来测定通带

方法也简单。因为此时谐振在载波频率上。给RF注入一个音频信号后,必然产生左右边频(根据第一贴的习惯,改叫左右了)。改变音频信号的频率即改变边频宽度。也就可以测量到通带。

注入10HZ信号,经过反复观察,注入的音频信号越低,输出越高。

这个时候的输出

100HZ

400HZ

500HZ

对比示波器的输出,已经达到0.707了。测量出来是500HZ,和用直流检波的方法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总的通带是1k。
这里我又算不出来了,有效Q值是300,频率是600k,那么通带是2k啊。咋又弄成1K了呢?稀奇古怪的东西。难道Q还能回到600,这基本不可能啊。

网友A(2024-01-20):
引用 楼主:
4、采用观察交流信号的方法来测定通带

方法也简单。因为此时谐振在载波频率上。给RF注入一个音频信号后 ...

Q值300,中心频率600,这个所谓通带2K应该叫2倍带宽,2df=600/300,一个带宽(就是通常说的音频通带宽度)就是1k,这个您当然是知道的,您前面说的是这个1 k吗?怎么得出的?

不太会看数字示波器的数据,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300,中心频率600,这个所谓通带2K应该叫2倍带宽,2df=600/300,一个带宽(就是通常说的音频通带宽 ...

过去太久了,拎不清了。 抱歉,抱歉了。

网友:
为了验证这么个基础性的问题,动用了如此高档的设备,真是令人佩服。
多数业余爱好者无法具备这个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