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波时LC谐振频率的测量-3,调谐

楼主(2023-04-15):
对检波时LC谐振频率的测量-2,测量通带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对电路的通带,输出等特性摸索的差不多了。下面开始看调谐。

1、10k的音频信号。

首先有这个想法,很简单。600200HZ的载波,LC已经调正了。输出10k的音频,将产生 610200,590200两个边频。
改动RF输出为上面2个频率,RF输出600200的时候,LC检波的是左(下)边频,RF输出590200的时候,LC检波的是右(上)边频。这RF相反即可。

不去动LC,是因为太难调了,改动RF是一样的道理。

发现无输出。

还是无输出

接着无输出。

我实际上不止测试了2个频率。而是手动扫了一大片。总之是都无输出。

后来恍然大悟,二极管要正确的检波,要有调幅波,还要有载波。
LC通带才1k,调到10k的边频上,载波早就没了。
同理,调到载频上,10k的调幅波又进不来。
因此无论如何调都是无输出的。

楼主:
2、2k的音频信号测试

经过上次10k的测试,这次学乖了,弄成2k的音频信号。

音频信号

调谐在载波上的输出。
大概26mV

下调,发现上升了一点点。

过了中线就小了。

另一边,也是增大一点。

过了中心变小

再过就更小了。

可见对于通带以内的来说,调谐到边频上的输出,的确比调谐到载波上要大一点。

楼主:
3、再试试1k的信号

信号

调到载波上,44.8

貌似48.5

过头了,变小。

这个能看清 47.6,变大

过头了,变小。

这里得到了和2k一致的结果。

楼主:
4、好奇,拿和通带一样的看看 500HZ

信号

调正,69.7

增大

减少

更小

另一边

这个没那么明显,毕竟通带在那里。

楼主:
5、100HZ,这个

调正。95.5

向上,一直调偏了 400HZ,才明显减小。

向下,调偏了40HZ,也明显减小。

也就是说,在通带内,调偏一点对输出的影响是不大的。直到超过通带

楼主:
我自己最后总结的结论:

1、调偏LC的谐振频率,仅限于在通带内。也就是说,二极管要检波,必须有载波,有调幅波。超过通带后,要么没有载波了,要么没有调幅波了。这种情况都无法检波。
这点在FM立体声上也有证实,否则就不需要恢复19k的导频了。

2、在通带内,调谐到边频上的时候,的确输出有所增加。
但问题是音频信号是个频率范围,调幅收音机大概在100-1k之间较多,以400HZ附近最多。到底该照顾那个频率信号呢?似乎400是个好选择。

3、接问题2,声音大多在400HZ附近,调幅波中波是520-1605,400HZ对于这个载波来说偏的太小了。需要非常高的Q才能够调偏,一般电路是没有这么高Q的,我做的这个算不低的了。
按照通带5k来计算,这个400甚至到3k以内,调到载波,和边频上都基本无差别的。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调到载波频率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最后总结的结论:

1、调偏LC的谐振频率,仅限于在通带内。也就是说,二极管要检波,必须有载波, ...

老师辛苦了。
好像音频信号10k赫兹的。没有实验成数据。这个应该更有意义。因为现在的am调幅广播的带宽有的在20千赫兹。
您的实验也验证了。调制信号的频率越高通频带越宽。Lc的调节频率越接近于它的边频频率。输出越大。这一点也印证了我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辛苦了。
好像音频信号10k赫兹的。没有实验成数据。这个应该更有意义。因为现在的am调幅 ...

昨晚喝迷糊了,今早晨想了想。

我这个试验是无法断定调谐的时候是在载频上还是在边频上。

就假设有一个电台他的通带是20k的话,一台收音机要全部接收的话,那么通带要不小于20k。否则收到的只是部分信号,高频部分就丢失了。

如果通带不小于20k的话,那么调到载频上,和调到边带上都能正常工作。
我上面测试的100HZ,500HZ就是这个情况。当然声音可能稍微有点差异,但很可能是几乎没有,因为声音大多集中在1k的频率以下。
我做的超外差机器也证实过这点,中频通带调的宽一些,天线也调的宽一些,声音就比较好听。电容稍微左右偏一点,影响不大的。

如果机器的通带很窄,那么偏调也能正常工作,偏调的量不影响到检波,也就是不能偏到把载频弄没了。
我上面1k 2k的测试就是这个情况。
10k的测试就是把载频弄没了的情况。

现在能确定的是:
1、二极管检波需要载波,需要调幅波。2个元素都要,否则无法检波。从波形上看,载波是把音频信号从中间撑开。没了载波,调制过的音频信号正负半周混叠在一起,二极管检不出来。
FM立体声的 L-R部分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2、调到载频上,和调到边带上都能正常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在通带范围内偏调都能正常工作。

目前还有疑问的就是你说的你那里的2个电台,是不是600左右那个通带很宽。这个可能真要实地测试,或者做个试验也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喝迷糊了,今早晨想了想。

我这个试验是无法断定调谐的时候是在载频上还是在边频上。

调制频率决定am调幅波信号的带宽。一旦am调幅波的带宽确定,它的两个子频率的中心频率也被确定。而不会随着调制信号的频率幅度而改变。当然,实际上是由一组频带而组成的。

Am调幅波的两个子频率。也有载波。也就是也有直流。也属于包络信号儿。用二极管包络检波,完全可以检播出音频信号的。

矿石收音机是在Lc谐振回路上,直接进行包络检波音频信号的。所以他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奔向他所对应的幅值最高的中心频率而去。这应该就是偏调的输出大的原因所在。

我当地的电台。900千赫兹。和600千赫兹。的带宽宽度可能不一样。所以那个两回路的矿机接收效果不一样。应该是900千赫兹的更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制频率决定am调幅波信号的带宽。一旦am调幅波的带宽确定,它的两个子频率的中心频率也被确定。而不会 ...

900k处更宽,是有可能的。我考虑2个方面

1、可能真的900k处的更宽一点。

2、即使900k处和600k调制的一样,900k的那个也是更宽。一般来说R40C的磁环,在600和900的时候的Q值是不变的。通带=频率/Q,因此900的更宽。

网友(2024-01-20):
感谢您的辛苦实验,很有实际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