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灯,能否设计为白天晚上都人体感应亮灯?

楼主(2023-04-16):
我家住在农村,卫生间光线不足,即使白天,也是很暗.
太阳能灯,能否设计,白天,卫生间的灯,可以人天感应灯亮?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感应区,找到光敏电阻,用黑色电工胶布给他封起来。

网友:
太阳能灯是没有光敏电阻的,控制板根据光伏板电压来判断白天还是黑夜,光伏板电压低到0.8左右V时点亮。
在控制板上光伏电源正极通常分两路走,一路去充电,一路为电压检测,(一般的电路是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到电池充电,电压检测是分压电阻和三极管或主控芯片的功能脚)可以断开控制板上电压检测线路,让控制电路检测不到电压即可。

网友:
把光敏电阻用黑色胶布包起来就可以。

网友:
断开电压检测只是让它常亮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举一个例子,图中的太阳能灯,(没有人体感应功能)。要让他白天也亮,只需要切断红叉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4526&extra=

谢谢大师热心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一个例子,图中的太阳能灯,(没有人体感应功能)。要让他白天也亮,只需要切断红叉处即可

你这个,没有接太阳能板的图呀!

网友:
一般把光敏电阻用个黑胶带封了就行了

网友:
网上有12V的红外感应头买,

网友B:
红外感应的大约贵。声控的应该好用。

如楼上朋友说的,把光敏电阻用黑胶布包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感应的大约贵。声控的应该好用。

谢谢大师热心答复,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