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玩FU805

楼主(2023-04-16):
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对不起长时间没有和大家联系。。。 前一段时间有事外出,这几天回来了没有事做,用家里闲暇的一些电子管和电子零件制作了一台FU805单端,
前级用6J8P后级用金丝EL34阴推FU805,屏极电压900V,不失真功率大于28W。。。
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额流圈都是自己绕制。。。FU805的底座为了不露出外面,用5mm厚的电木板
制作了绝缘层,用5Z3PA整流。。。
灯丝交流供电,底噪音不大于7mV。。。制作自己非常满意。。。还没有上漆。。。上图大家看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对不起了

楼主:
此机有一处败笔之做,导致底噪音在7mv,我想如果改了可能底噪音还可以略小一点。。。
就是电位器和电源开关应该换位。。。电源变压器是5CM*7CM。。。扼流圈用了二个一个是3CM*7CM,另一个是2.5CM*3.8CM。。。输出变压器是96的旧片。。。

网友A:
我做的EL34并联推挽全部是直流灯丝,开关电源供电的。有何不可?

有人搞定了FU-422的交流灯丝吗?

胆机如果交流2mV, 直流1mV,我绝对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超人这个说法  805可用直流点灯。看取舍  有些烧友喜欢安静就直流点

白炽灯用交流与直流都可以,805用交流就不安静了,天大的笑话,权威的全球第一的RCA公司是错误了。至今也没有改正之意。工艺不到家带有交流声认为是交流点灯的原因岂不是拉不下屎怨地球没有吸引力。
在强调一遍。这是对全世界发放的。请注意灯丝热容量即热惰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很久没有看见老师您出手了,终于有新帖!

出远门了。。。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D:
很久很久没有看见老师您出手了,终于有新帖!

楼主:
上一些测试图。。。

楼主:
基本完工。。。就差上漆了。。。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很好很好,点赞。

网友E:
用的什么电路?
黑壳6米4+EL34+805 ??

网友:
羡慕死了我等菜鸟,会养牛的都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静态噪音小于7个毫V,说大吧也不是很大,说小吧也不小了,直热管不用直流点灯消除噪音不知楼主是出于什么考 ...

805中大功率管敷钍钨丝,灯丝电流3.25A,热容量大,热惰性强。还没听说有用直流电点该型号管灯丝的。

网友B:
250WX2扩音机用管,图片好像是石墨屏的。FU-5除了南京就是杭州产品好。

网友G:
单位扩音机805高压1400伏,检修时直冒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位扩音机805高压1400伏,检修时直冒汗

      甭说您的805高压了,我前些年修飞跃R50 ,用的一块9205,测电压(估计是错档了),不知道杵哪里的高压,噗的一声,9205应声光荣了,拆开一看,电路板糊了一大片。

网友H:
支持折腾!805都上阵了。

网友I:
你这个805电源牛多少功率,我做成分体式的不满意又想拆了重做,做成一体机有多重呢?图纸看看,高压二极管整流吗

网友I:
1000V的数字表测不了900V以上的电压,基本都会烧了,我20年前胜利的表测900多V烧了,好在有保修,修好了还很好用,比现在买的几块表都好用,不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用单位的500型(有2500V插口)万用表检修天津广播器材厂生产的2X250W扩音机。一般情况下不用测高压,因为面板上有屏压与电流的监视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WX2扩音机用管,图片好像是石墨屏的。FU-5除了南京就是杭州产品好。

版主说的非常对。。。仅凭一张图片就看出来,不亏是大师级别的。。。我等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位扩音机805高压1400伏,检修时直冒汗

玩玩高压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折腾!805都上阵了。

这不回来又没有事干,就把家里的805拿出来玩玩。。。家里还有8个6N5P,也准备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805电源牛多少功率,我做成分体式的不满意又想拆了重做,做成一体机有多重呢?图纸看看,高压二极管 ...

5cm*7cm的铁芯,功率7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0V的数字表测不了900V以上的电压,基本都会烧了,我20年前胜利的表测900多V烧了,好在有保修,修好了还 ...

用MF47的2500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5灯丝直流点灯没听说过不等于没有。

我也见过直流点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回归就有大手笔现在已很少有大功率的制作了,点赞点赞。

您就是大师级的。。。感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态噪音小于7个毫V,说大吧也不是很大,说小吧也不小了,直热管不用直流点灯消除噪音不知楼主是出于什么考 ...

没有地方处理这些整流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电路?
黑壳6米4+EL34+805 ??

套用版主您的电路,就是我改动了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玩玩高压还可以的。。。

在单位天天玩380都没这感觉,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单位天天玩380都没这感觉,刺激

没有分了,只有24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805灯丝直流点灯没听说过不等于没有。

直流点805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如果说有请举例说明。科学来不得虚伪与骄傲。

网友:
805单端商品机几乎全部都是直流灯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805左右分体单端机灯丝直流点灯照片。直流点805不是没有必要,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而是很有必要。不是 ...

     接触较多广播站,最大1000W用810管。单位的2X250W就用FU-5,近距离是监听喇叭,远距离是“真美”高灵敏度号筒喇叭,各个小单位用电动喇叭,所有这些也没听到什么“嗡嗡”声。科学就是科学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电子管手册都注明了灯丝点燃采用的方式这就是科学。现在的厂家用直流点燃805就是要伪科学的卖点收割智商税,纯属脱了裤子放屁。其实用直流点燃会缩短管子寿命,再说还有电子云不均匀的弊端(不累述)
     广播电台发射机的低频调幅级及广播站扩音机的末级电力放大级,所采用的电子管,一般多为805、810、813和833等中功率电子管,这些电子管都有其一定的工作寿命,使用正当或维护得好,不仅能运用到规定的寿命,甚至会延长寿命。

网友:
用直流点灯要经常换极性,否则会影响管子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5左右分体单端机灯丝直流点灯照片。直流点805不是没有必要,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而是很有必要。不是 ...

制作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较多广播站,最大1000W用810管。单位的2X250W就用FU-5,近距离是监听喇叭,远距离是“真美” ...

版主给的数据非常重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接触的是多少年前的广播站,我们现在玩的是直热管功放,以前的器材和现在的器材己不一样了, ,广播站 ...

     这是俗语(歇后语)并不是骂人。曾经做过2A3交流点灯(灯丝平衡线绕电位器)广播站更不允许有交流声,号筒喇叭对嗡嗡声非常敏感,况且各小的分单位与食堂都用纸盆喇叭,有一点交流声领导都会让你马上处理。不是你想象的广场大喇叭。我们的礼堂单独用高保真的R80扩音机。
     再重申一遍805,看看什么点灯这是美国RCA的805,屏极电压1500V没有高压帽,管座会打火.。交流与直流点灯的条件与优缺点这里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上有做2A3的有做300B的,同样是直热管交流点灯,为什么做300B的时不时的会有提及4一6mV交流声的问 ...

300B用直流还是交流是个人所好,绝大部分小功率管都明确指出灯丝交流或者直流,喜欢直流的有时拿来就直点。有的工艺不足带来的交流声加给灯丝是不公平的。
300B图纸.exb.pdf (122.78 KB, 下载次数: 51) http://www.hifidiy.net/index.php?s=/Home/Article/detail/id/9120.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F:
805灯丝直流点灯没听说过不等于没有。

支持超人这个说法  805可用直流点灯。看取舍  有些烧友喜欢安静就直流点

网友:
这个直流点灯和交流点灯,有具体测试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要说是天大的笑话,这么认死理,到时你笑不出来啪啪打脸无地自容。

都有科学依据(AC),上面都已经有很多示例(AC或DC)。还有许多电路图(链接)。不知是谁在打脸。47B管灯丝热容量比2A3还小,12A灯丝更小。
这个必须要用直流因为灯丝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EL34并联推挽全部是直流灯丝,开关电源供电的。有何不可?

有人搞定了FU-422的交流灯丝吗?

上面已经标明除805之外AC或者DC都可以,这里并不反对DC电灯。大家都都在用市电点白炽灯,有人却加整流滤波后把市电变成直流去点亮白炽灯,那也没什么不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上有做2A3的有做300B的,同样是直热管交流点灯,为什么做300B的时不时的会有提及4一6mV交流声的问 ...

非常喜欢超胆兄的直率!
不过上面几句话有一点不是赞成:并不能完全说是灯丝电压越高,交流点灯噪音就越大,还有另外一个决定的因素就是灯丝的热惰性。我试过,4P1S用2.1v交流点灯,由于4P1S灯丝很细(即热惰性差),所以交流噪音很难处理,反而,211用交流10v点灯,由于211灯丝粗(即热惰性好),结果211比4P1S交流点灯噪音小。
我说另外一个问题:论坛谈论交流点灯噪音的问题,基本都是经过调节得到的最小的100HZ交流噪音,而我发现,同值的50HZ交流噪音比100HZ的交流噪音更小,更顺耳,我用50HZ和100HZ交流噪音叠加调节,得到最小的50HZ交流噪音,比大家谈论的经过平衡电位器调节得到的最小100HZ交流点灯
      噪音更小

网友A:
FU-5是吊钩灯丝,在交流供电的情况下,灯丝会振动,开机时就能听出来管子里面呜呜响,而直流就没有。

多年前做FU-13和FU-5时交流灯丝实在搞不定交流声,不得已才用的直流灯丝。

网友:
羡慕死了我等菜鸟,会养牛的都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要说是天大的笑话,这么认死理,到时你笑不出来啪啪打脸无地自容。

不用争论了,我搞了一辈子技术就是较真,可也是,现在全桥都烂大街了,1N4007坏的节能灯到处都是,加两个低压电解非常容易。举手之劳,也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5是吊钩灯丝,在交流供电的情况下,灯丝会振动,开机时就能听出来管子里面呜呜响,而直流就没有。

多 ...

FU-5(国产旧型号与日美型号为805)不是吊丝结构,是支架结构。你说的吊丝灯丝是近期开发的805A(不带屏帽)。FU-5的改进型。不带屏帽1500V从底脚引出空气潮湿时容易跳火。

网友J:
10年前做过fu-5M,当时确实搞不定交流声,改用直流点灯后静如深海非常满意,播放音乐听得不想关机,小孩也喜欢听。现在看到大家都在讨论805,想起了往事,直流点灯毋庸置疑交流声没有,交流点灯能出啥方案解决交流声期待。

网友K:
我有一箱铁屏805.准备再次装甲类推挽805 ,一箱10支,配出两对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箱铁屏805.准备再次装甲类推挽805 ,一箱10支,配出两对不成问题。

期待您的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10年前做过fu-5M,当时确实搞不定交流声,改用直流点灯后静如深海非常满意,播放音乐听得不想关机,小孩也 ...

我曾经想过是不是能用超过20kHz的交流电点灯。

网友:
咳,那就是琢磨着玩的,从来没有想到要动手去做。之所以要用超音频交流,就是有人说直流的灯丝高低端发热量不同,影响寿命嘛,用工频又有交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炽灯用交流与直流都可以,805用交流就不安静了,天大的笑话,权威的全球第一的RCA公司是错误了。至今 ...

你也不必那么激动撒!纯讨论你那么激动干啥嘛  哈哈   前辈。你要大伙在论坛说说的 。一个直流一个交流我说看取舍,然后交流与直流点灯有些听韵味就想要交流点    有些可能更期望比交流点灯更来的安静些 就直流!这样说也没错吧哈哈 。感觉站你反方向就跟你为敌了!我记得有个贾老师805电路,然后我还买了一本名机鉴赏说  里面都有谈及805的点灯问题的  有针对说直流和交流两个方面的取舍。你还号称搞技术的人呢!一个这样讨论就把你搞的那么急躁。那么较真干嘛  (全文没冒犯之意哈  你可别看这些文字感觉再和你冲一样。我就怕你把文字带到你情绪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年前做过FU13、FU5的高手,你觉的这类直热管,要直流点灯才能搞定交流声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FU-5要是做推挽,可能像版主说的交流灯丝也可以有很小的交流声,可惜没做过推挽,无法验证,单端实在是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试一试就知道了,问题是20KHZ的10V交流电如何获得,性价比如何?

现在的开关电源轻松的超过20k,不过基本是方波。不知道有没有人搞过。

楼主:
您说的对。。。交流点灯就是有噪音的。。。。。。

网友(2023-10-09):
好好笑,一个AC一个DC的小问题,搞了相当复杂的篇幅。。。。。。自己喜欢什么就用什么呀,如果这机机将来搭配的音箱是82dB的话,AC点灯又如何呢

网友L:
向站内群友请教一下,如211--805之类的胆管,用MF47型的指针的2500伏档位来测量屏极电压,表笔的耐压行不行,绝表笔外套上标签是100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向站内群友请教一下,如211--805之类的胆管,用MF47型的指针的2500伏档位来测量屏极电压,表笔的耐压行不行 ...

注意单手操作就行。

网友:
带绝缘手套操作,工作场所垫绝缘垫子。

网友:
谢谢J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