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径20cm塑料水管,配360p空连,天线初级多少可圈养

楼主(2023-04-16):
直径20cm塑料水管,配360p空连,天线初级多少可?

网友A:
有一个单层密绕线圈电感量计算公式,243uH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单层密绕线圈电感量计算公式,243uH就行

谢谢你.我去试下.

网友B:
1mm导线,密绕26.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m导线,密绕26.5圈

谢谢谢指导.

楼主:
做了一下.没测量.用作电子管音机(无磁棒)可以降噪音.由于结构原因.改用了小可变电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