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357

楼主(2023-04-16):
请教MC3357和MC3361能直接带换吗?

网友:
我记得是不能。这两个芯片的对讲机我还有呢。

网友A:
不能,引脚功能有差别

网友:
直接代换要用3372。

网友(2023-12-06):
请问 :3355、3356、3357是不是一个管封装的不同封装?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A:
不能,引脚功能有差别

不能直接跟换不是引脚问题,外围件参数应该调整才能发挥应有的性能。以前F30-3玩具对讲机就是3357、3361随机装配。3357 灵敏度稍低,试过直接更换3361 后可以使用,比原机接收还稍差些更比不上原机是3361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