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DT9205A数字万用表 拆解一下

楼主(2023-04-16):
       最近在某宝上看到一款DT9205A数字万用表,感觉造型蛮漂亮的,就花18.8元买了一个,发现比以前看到的DT9205A数字万用表小多了,体积为175*88*29,重量只有170g,比手机还轻。
       测量精度还可以,用基准电压源测量电压总小2、3个字,测量电阻也是这样,测量结果都在误差范围内。
       拆解了看内部电路,发现电路板很小,只有一颗牛屎芯片,外围元件也很少,连测量电压的分压电阻都没有看到,可能集成到芯片中去了,电路板上没有校准的电位器,这种低价位的表也不大可能采用软件校准,看来是无法校准精度了。
        从外围电路分析,定时关机电路和蜂鸣器电路都集成到主芯片中了,以前经典的DT9205A数字万用表这两项功能都是由外围电路实现的,电源使用3V供电,所以芯片不可能是ICL7106,因此也没有能找到积分电容,本来想将积分电容换成CBB电容。有谁知道这款万用表用的什么芯片,哪一个是积分电容请告诉我,表示感谢!

测量基准电压源,和FLUKE117C对比:

发一张老款DT9205A的电路板对比一下:

网友:
  好歹还有一只双连可调电容器,中周。按照现在的电路,这些都可以省掉的。

网友:
新旧对比,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

网友A:
发压电阻和检流电阻,在板子下方,没有集成到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压电阻和检流电阻,在板子下方,没有集成到内部,

下方没有看到有阻值成倍数的分压电阻。

网友:
集成度高了,才能简化生产工艺批量生产,才能卖得这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方没有看到有阻值成倍数的分压电阻。

4只2504串联,2个4993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只2504串联,2个4993串联。。。。。。。。。。

是的,这是高压的分压电阻,低压的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方没有看到有阻值成倍数的分压电阻。

四只2504X4=10M

楼主:
这是接电压输入端的,比它小的分压电阻没有看到。

网友B:
  应该是用了单片机的方案,耗电应该很省。即使做得很精简,精度也比指针万用表好多了。

网友A:
1002,10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接电压输入端的,比它小的分压电阻没有看到。

可能采用了不同于以前我们常见的分压电路了,你可以量一下200mV-2V-20V-200V的输入电阻是不是都是1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2,1003。。。。。。。。

从图上看这几个电阻不是串联的关系,空了我再仔细测量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采用了不同于以前我们常见的分压电路了,你可以量一下200mV-2V-20V-200V的输入电阻是不是都是10M?

从图上看10M电阻直接接输入端,是分压电路最上端的电阻,空了我再仔细测量一下电路。

网友D:
短路200M档表笔有底数?
二极档开路电压?
应该不是7106了
或许是7501?
偷着乐吧

如真是7501?
校准很简单(可闭壳和开壳)
你的有基准(不一定就是它不对)

网友E:
精度虽然差一些,但是还是比指针的精度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了单片机的方案,耗电应该很省。即使做得很精简,精度也比指针万用表好多了。

测量过了,工作电流约1.5mA。是的,可能是单片机方案,出厂时用软件校准,参数直接写入单片机了,所以不用使用外部电位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虽然差一些,但是还是比指针的精度高吧

是的,精度比指针表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200M档表笔有底数?
二极档开路电压?
应该不是7106了

测试了一下,短路200M电阻档表笔没有底数。二极管档开路电压为2.254V。
没有找到7501的数字万用表芯片,请问完整的型号的是什么?

网友:
想起红灯753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度虽然差一些,但是还是比指针的精度高吧

肯定比指针表要高,

网友F:
保险管都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险管都没有吗?

mA档是有一只贴片的保险丝,20A档没有。

另外,20A的康铜丝分流电阻也没有接,只接了一只贴片分流电阻,是承受不了20A大电流的。

网友:
说明技术在进步,以前想做也做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短路200M电阻档表笔没有底数。二极管档开路电压为2.254V。
没有找到7501的数字万用表芯 ...

没底数肯定不是7106

板上有开壳校准的插孔

刚看了SD7501是单边16脚,看来不是7501 我猜错了

网友:
你这款表基本是7501那一类的
功能很多
可以把现有不需要的档位改成,自动档、频率、占空比、毫伏档等等
可玩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底数肯定不是7106

板上有开壳校准的插孔

谢谢指点,也谢谢您提供的资料,SD7501可以作自动量程万用表,价格比较贵。
您说的有可能是校准插孔的是不是下图红框内的插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也谢谢您提供的资料,SD7501可以作自动量程万用表,价格比较贵。
您说的有可能是校准插孔的是 ...

是的

这个不熟悉的
最好不要动它

通过面板上的按键和刀位组合可试试是否能打开闭壳校准

如按住黄色按键同时转动刀位看看
闭壳一般可校准DCV、 DCA、电阻档,只能是整数值如100mV等等
DCV好了, ACV也好了

闭壳一般搞不坏的

祝你成功

看来9205在不少人心中有地位
厂家把个好芯片降级使用

网友:
原件少了,肯定省电。

楼主:
谢谢!试了,在关机状态下按住黄键旋转到了所有档位,没有出现进入软件校准的界面,可能芯片不具有软件校准的功能。这样便宜的表可能也不舍得用可软件校准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在关机状态下按住黄键旋转到了所有档位,没有出现进入软件校准的界面,可能芯片不具有软件校 ...

谢谢分享

这表肯定好校准
板子上或许还有校准短接点

但是我也不熟
不建议你试

就这样先用着吧

楼主:
好的,谢谢!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这表芯片用的是单片机,那几个插孔可能是用来下载程序的。

网友A:
看看这个开关是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开关是啥作用?

试过,开始还以为是进入软件校准的开关,试验结果:接通后关机,松开后又开机,短接时通过的电流为15微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这表芯片用的是单片机,那几个插孔可能是用来下载程序的。

是的

就是生产时烧入程序和校准精度。
程序是一次性烧入不能再改的
精度可随时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就是生产时烧入程序和校准精度。

知道了,谢谢!

网友G:
表笔插头都是铁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笔插头都是铁片的。

测试了一下,不是铁片的。

网友:
我有个可以微调,但发现100M电阻档测量少个0

网友H:
看了下还是牛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下还是牛屎芯片

十几元的表基本上都是用牛屎芯,连FLUKE15B、FLUKE17B这样的表也用牛屎芯。

网友I:
请问各位,数字表里面的牛屎堆,制作起来好像比用芯片还困难,工艺更多,为何直接不用焊接的芯片?

网友:
跟着大家真是涨知识啊

网友(2023-05-29):
你的这款DT9205A数字万用表能测电容吗?试了再回答。

网友:
偷工减料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J:
怎么能测20A的大电流,开玩笑啦

网友:
怎么感觉跟一块钱领的华秋一样

网友:
红灯全部简化了,,,偷工减料的典型!!!  就像之前曝光的安全帽不是使用高强度材料,而是使用回收塑料,扔地上就破!!!!!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问各位,数字表里面的牛屎堆,制作起来好像比用芯片还困难,工艺更多,为何直接不用焊接的芯片?

错,制作比芯片容易,工艺更少,成本比硬封要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错,制作比芯片容易,工艺更少,成本比硬封要低很多。

谢谢,受教了,现在才知道这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怎么能测20A的大电流,开玩笑啦

楼主的表再一次刷新了我(对羊毛表认知)的下限

然后把薅过的羊毛表拆开对比了下,最近薅的华秋和楼主的一个鸟样,倒是以前薅的,还行,有正经的 10A 电阻

说实话这下限还能再刷新,真是不可思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表再一次刷新了我(对羊毛表认知)的下限

然后把薅过的羊毛表拆开对比了下,最近薅的华 ...

有分流电阻还算良心没有大大的坏,,这种表,你的大大大的死啦死啦的坏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表再一次刷新了我(对羊毛表认知)的下限

然后把薅过的羊毛表拆开对比了下,最近薅的华 ...

这算假羊毛了。

网友:
话不能那么说吧,起码我这个华秋应该叫做羊毛的迭代升级

网友:
楼主体温表吗,俺们见识了!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牛屎芯片是啥型号?

网友(2024-11-01):
我今天也买了块表40元,大家看看,它有测频率2KHz,有测火线零线,有NCV,
上图:

网友:
下面那个U2是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使用一节18650电池。上面那个是稳压7533.

网友:
我这个也没有分压电阻,测电容的电路也没有Lm324之类的毕较器,以前的9205表一般是由LM324产生400Hz交流通过容抗原理测电容的。而这人表,没有400Hz交流信号,把电容档时表笔接到功放机上,喇叭里有间隙性交流声,可能是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