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手机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

楼主(2023-04-16):
手机有两个摄像头,后置摄像头的像素高于前置摄像头。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后置摄像头的照片方向是正常的, 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的左右方向是反的,大家注意了吗。

楼主:
你注意了没有,你试试看。

网友:
试了一下,好像前后置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左右方向是一样的,是否不同牌子手机有差异?

网友:
前置摄像头在屏幕上显示的使用者图像很像是在照镜子,符合使用者的习惯,所以前置的画面设置成左右翻转的。

网友:
多数手机前置摄像头的左右镜像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好些网络个人视频都是这样,镜像。

网友:
试一下,前后摄像头一样,文字正常,用前摄像头,就相当用后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注意了没有,你试试看。

是的,而且前置摄像头分辨率比后置摄像头低不少。

网友:
摄像头对于我来说就是扫码用的,从没注意过

网友:
相机里有个设置叫自拍镜像,打开就是反的跟镜子一样

网友:
反的,以前感觉很奇怪。

网友:
感觉像素差了不少

网友:
          镜头这种设置还真没有注意,我这个外行人觉得是这些做有道理的。
          昨天看了您的帖子后也当场拍摄了两张照片,情况确实如此。
          谢谢分享!

网友:
还真没用前置摄像头拍过照片,前置摄像头,其实就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