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下LED灯散热器的温度

楼主(2023-04-16):
三个LED灯,左面这个原来是7W的,夏天手摸散热器(有灯罩罩着)烫得有点吓人,就把电流减小了,现在是5.4W,扣除驱动1.3W,实际是4.1W。中间这个是自制,散热器高度4cm,直径3.9cm,功率5W,扣除驱动1.3W,实际功率3.7W。右边这个也是自制的,电容降压,功率3W,因驱动几乎不消耗功率,所以实际功率也是3W。

测试时室温22℃,把探头绑在散热器上,散热器完全敞开情况,开灯20分钟后等温升基本稳定。

5.4W(实际4.1W)灯,散热器温度50.3℃,若夏天室温30℃加灯罩罩着,散热器温度能达80℃。

5W(实际3.7W)灯,散热器温度64℃,若夏天室温30℃加灯罩罩着,散热器温度估计能达80-90℃。

3W(实际功率3W)灯,散热器温度55.3℃,若夏天室温30℃加灯罩罩着,散热器温度可达80℃,这个灯夏天我摸过,反正烫得手拿不住

网友:
大功率led,不加风扇就等于烧灯芯,led离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冷光源还差一段距离

网友A:
可能发光管也不一样,有发热大的,也有发热小的,我之前买过13W灯,散热片有半斤重,工作时烫手,没多久就烧了,后又买过15W灯,亮度很亮,热度不大,手能摸住,用了二年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发光管也不一样,有发热大的,也有发热小的,我之前买过13W灯,散热片有半斤重,工作时烫手,没多久就 ...

我用的主要是贴片5730,发热都差不多,那个3W灯用的是Φ5灯珠,10多年前装的,用导热胶灌注焊点面再加散热器,发热也跟5730差不多,我也好奇那些品牌灯动辄8W10W的,都没外露的散热器。

网友:
我也玩过大量的LED, 总的说最好是长虹红太阳的LED灯最好,一个没没坏,我买哪种可三档亮度的,它这款体积比别的小,暧光,但却从没坏过。

坛里买的什么飞利浦,修好又坏了,反复N次。 按理如果恒流,坏的LED珠短路功率应变小啊,但是会烧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主要是贴片5730,发热都差不多,那个3W灯用的是Φ5灯珠,10多年前装的,用导热胶灌注焊点面再加散 ...

多是采用多个发光二极管做成,功率越大,所用发光二极管越多,分散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发光管也不一样,有发热大的,也有发热小的,我之前买过13W灯,散热片有半斤重,工作时烫手,没多久就 ...

一般说,灯珠的发光面积大些,热量不容易积累,散热也快些,所以有些小贴片的,光衰很厉害

网友B:
看楼主的测试感觉LED灯的转换效率也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测试感觉LED灯的转换效率也不高啊

有数据显示LED的电能利用率是27%,也就是73%的电能化做了热量,虽然LED的电能利用率并不高,但发光效率高,所以还是比白炽灯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数据显示LED的电能利用率是27%,也就是73%的电能化做了热量,虽然LED的电能利用率并不高,但发光效率高 ...

这个倒是真的,我买的标称45W的LED灯比同等功率的荧光灯亮多了,我都全部改装成LED大灯泡了

网友:
有铝的散热器的灯都是好灯泡
全塑料的灯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分享个灯板给大家玩玩 ,8颗1W灯珠(最少0.2W以上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