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货车加装记录仪,我这个应该选那款后置摄像头

楼主(2023-04-16):
去年在论坛买的,一直没用,没带后置摄像头,有线,线看图,型号是大车邦c10,现在换车了,想装在新车上,在某宝问了几个商家都说不通用,我现在也不知道应该选那款后置摄像头?有明白的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你的显示器支持什么输入?有模拟的比如A/V、VGA等,有数字的比如ADR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显示器支持什么输入?有模拟的比如A/V、VGA等,有数字的比如ADR等。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个导航一体机

网友A:
机器上后拉摄像头是什么样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上后拉摄像头是什么样的接口?

看第二张图,耳机口是插在一体机上,航空头是接摄像头的,接摄像头这边还有2根线

网友B: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凯迪拉克第二代流媒体,因为第二代流媒体后视镜,支持前后两个摄像头录像,后视镜用的是LVDS摄像头,后视镜的清晰度以及流畅度,不是这些垃圾摄像头能比的,凯迪拉克已经有第三代和第四代流媒体摄像头了,不过三代和四代,不支持后摄像头录像,只能用来给流媒体后视镜用,所以第二代是最合适的,另外一点是,你的是货车,那个LVDS传输线需要订做了,普通都是应用于小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凯迪拉克第二代流媒体,因为第二代流媒体后视镜,支持前后两个摄像头录像,后视镜用的是 ...

那不行,我这个还是24v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行,我这个还是24v的呢,

24v简单啊,24v变12v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简单啊,24v变12v很简单

还得改,成本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改,成本高啊

DC-DC模块,也就几块钱十来块成本,好吧,反正都是玩嘛,希望楼主找到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