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收音机加装磁棒天线

楼主(2023-04-16):
我从来没有玩过电子管收音机,虽然这是很过时的产物,但出于无限的好奇心,准备入手一台芙蓉牌6灯两波段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如下。但是发现这机器没有磁棒天线,灵敏度可能偏低。想加装磁棒天线。请问老师们应该如何加装磁棒天线?还有如果电源采用1N4007全波整流滤波,该如何改?望老师们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它修的能正常发声,再想改的事,否则搞不清故障是原有的还是你改的,扰乱维修思路,还有就是原来的样 ...

好的,修好出声不难,修好再来请教老师们。

网友:
你把电路搞明白了,自然不需要来问如何加天线。

方法很简单。把L2 L3两个次级标记为34的线圈分别用中波磁棒,短波磁棒代替,具体电感量需要看电容量确定。当然就现在淘宝上的磁棒来说,共用一根即可。

L2 L3 L1 C1那一套都不要了。  要保留天线的话,天线在磁棒上绕2-5圈即可,看你天线的长度以及接入方式等参数,以不影响调谐为准。

网友B:
为何还没研究明白电路,就先着手大改呢?

楼主:
另外,灯光部分想改用更省电的发光二极管多管并联串联方式代换,效果应该比灯泡好。这个倒是会。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还能听吗?市电干扰非常严重用,只有停电了才稍为小一点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还能听吗?市电干扰非常严重用,只有停电了才稍为小一点干扰!

你说的市电干扰是指电源变压器进的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还没研究明白电路,就先着手大改呢?

我是想加装磁棒天线提高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市电干扰是指电源变压器进的干扰吗?

用电池的收音机收中波的需要远离电源线,我走的距离村庄一两百米的干扰还是很大的!现在本地很难找到开阔地的!

你找一张带磁棒天线的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参考一下吧!

效果超好!电子管收音机改加磁棒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32807

网友A:
你先把它修的能正常发声,再想改的事,否则搞不清故障是原有的还是你改的,扰乱维修思路,还有就是原来的样子才能体现它的能力如何,当年的技术水平什么样,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
地处市区东城区域,在二个阳台,用红灯711-3电子管收音机、红灯2T121、春雷3T9等一众收音机收听,中波台很多

网友D:
现在电磁干扰严重,中波段几乎没法收听,磁性线圈有方向性可以避开一些干扰,我手头的海燕D321收音机就是这样然而海燕T241晶体管收音机和为网友修理的德国电子管收音机由于有磁性天线,中波可以正常收听。所以我把海燕D321改造了一下,用一根180mmX10mm磁棒,利用原半导体收音机的磁性天线架,用0.51mm漆包或多股丝包线绕50匝(140mm约55~60匝),通过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电感达到需要值。中波段干扰减轻很多,由于磁棒不能旋转,所以需要通过改变设方向寻找干扰较低点。改造很简单,找一个支撑杆,固定一个磁棒支架,把中波天线和调谐线圈焊下来,把磁性天线线圈焊在原来调谐线圈位置。调整也很简单用不到仪器设备,旋转调谐钮在频率低端找一个电台,然后固定不动,把磁性天线换上后调整在磁棒上的位置使原电台出现即可,最后用蜡固定。
磁性天线线圈的电感(美通600型中波调谐线圈电感为253mH):
改造后的海燕D321收音机实物图。磁棒可以旋转一定角度,尽量离喇叭磁铁远一些:

网友:
我家只要关掉日光灯和个别充电头,中波就能正常收听,不知道这是属于电磁干扰还是电场干扰。

网友:
给张红灯711的对比图你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
中短波都是滋滋啦啦的干扰声,强电台勉强可以听,弱电台根本没法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磁干扰严重,中波段几乎没法收听,磁性线圈有方向性可以避开一些干扰,我手头的海燕D321收音机就是这 ...

你好!请问磁棒天线只接初级吗?是只绕初级50匝吗?次级呢?还有空气双联是385P,请问10毫米的磁棒多少圈合适?

网友D:
楼主有许多基础知识要补课。看看楼上提供的红灯711收音机电路图就知道了,磁性天线替代原来的调諧线圈,是次级,初级是天线线圈。10mm是指直径10mm长的磁棒太短了,所需磁棒长度在140mm以上。如果用180mm磁棒,可变电容385P,匝数仍然是50匝,可以通过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来变化电感,往中心移动电感加大,往两头移动电感减小。

网友:
电源改用1N4007全波整流滤波?!是不是电脑比电子管还热

网友(2023-07-03):
学习,准备改造

网友:
既然玩电子管就是一个玩字,不建议改啥1N4007,发光二极管,那样就失去玩电子管的灵魂了,难道真的是想听收音机啊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许多基础知识要补课。看看楼上提供的红灯711收音机电路图就知道了,磁性天线替代原来的调諧线圈,是 ...

请教版主:电子管收音机为何要140以上的磁棒?是考虑线圈电感量还是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