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上部分文字显示不清晰什么原因?

楼主(2023-04-16):
显示器是正常的, 打开网页有部分文字显示不清晰, 其它文字部分正常显示, 是设置有问题还是糸统缺失某个文件? 还是有病毒?

已用360杀毒无效

网友A:
设置问题 浏览器里的字体 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B: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是首先把板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亮了,再不行就重装系统,还不行就换显卡,如果是集成板就加一亮机卡。

网友C:
屏幕分辨率不是最优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分辨率不是最优分辨率

谢谢, 屏幕分辨率已重新设置但无效

网友D:
我的显示器也曾经出现这个情况,原来是接口松动了。仅供参考

网友:
把分辨率调到最大,这样字体会变小但清晰

网友C:
按住Ctrl 键然后扒拉鼠标滚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显示器也曾经出现这个情况,原来是接口松动了。仅供参考

谢谢, 播放视频也正常, 网页上某特定行不清晰

网友:
网页内容没完全完成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住Ctrl 键然后扒拉鼠标滚轮试试

我试试

网友:
以前老笔记本电脑也出现过,换内存条解决。

网友E:
我的电脑和显示屏都很正常,有时也会发生部分字迹不清晰的问题。研究后发现是网页的问题,不清晰的部分是截图插入文档中造成的。

网友F:
Chrome内核的浏览器,100版本以上的在win7会有这现象。重新安装一个96版本以内的。
而高版本chrome在win10没有问题.

Windows7操作系统Chrome浏览器字体模糊虚化看不清楚的解决方案
https://blog.csdn.net/yrterry/article/details/129445873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52522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播放视频也正常, 网页上某特定行不清晰

你检查接口没有,因为我的现象好像也是只有一两个网站字迹模糊,和你描述的差不多,也是网页部分内容字迹不清。其他网页又是清晰的,反正后来插拔接头好啦。

网友G:
你那段文字看起来好像是图片文件,试试拷贝---粘贴到文本文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段文字看起来好像是图片文件,试试拷贝---粘贴到文本文件就知道了。

拷贝---粘贴到文本文件是清晰的, 是可以复制---粘贴操作的,  用另外一台电脑是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脑和显示屏都很正常,有时也会发生部分字迹不清晰的问题。研究后发现是网页的问题,不清晰的部分是截 ...

用另外一台电脑是查看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是首先把板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亮了,再不行就重装系统,还不行就换显卡,如果是集成板就加 ...

只有使用谷歌谷歌浏览器有这个问题, 用IE歌浏览器正常显示, 操作系统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F:
Chrome内核的浏览器,100版本以上的在win7会有这现象。重新安装一个96版本以内的。
而高版本chrome在win10 ...

已试过那两个补丁都不适合我的计算机, 安装补丁失败, 操作系统是Win7,

只有使用谷歌谷歌浏览器有这个问题, 用IE歌浏览器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 浏览器里的字体 换一下试一试

浏览器里的字体重新设置还是部分字体不清晰,  用IE歌浏览器正常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使用谷歌谷歌浏览器有这个问题, 用IE歌浏览器正常显示, 操作系统是Win7

     老朋友。我也是win7,win10花里胡哨打开盘符不习惯,谷歌被屏蔽,这个浏览器没有什么好处了。我从90年代起就用Opera浏览器(当时还没有汉化)这个浏览器曾经与微软打捆绑IE的官司。以后所有的浏览器都是向它学习开发的。你用用会给您个惊喜,安装后自动屏蔽广告。现在国内叫“欧朋浏览器”挪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朋友。我也是win7,win10花里胡哨打开盘符不习惯,谷歌被屏蔽,这个浏览器没有什么好处了。我从90 ...

习惯了谷歌浏览器, 如果使用谷歌浏览器, 只有部分网站上的小部分文字显示不清晰,   上矿坛所有文字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拷贝---粘贴到文本文件是清晰的, 是可以复制---粘贴操作的,  用另外一台电脑是清晰的

可以试着换换口味,把7撤了换11吧,很多新体验。举例:记事本如果你打开多个文件,屏幕就不会出现重叠的文本框,而是像浏览器一样,在一个记事本窗口用标签页来区分,非常方便好用。而edge用惯了,就不想用谷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试过那两个补丁都不适合我的计算机, 安装补丁失败, 操作系统是Win7,

只有使用谷歌谷歌浏览器有 ...

我公司电脑(win7下 chrome和edge)也是这样问题,卸掉装96版本的chrome就行,不要装100以上版本。

而win7和win10下的edge是强制自动升级,没法选定版本安装。

网友H:
谷歌内核字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谷歌内核字库问题

不太懂;谷歌浏览器自带字库?还是和Windows字库调用兼容问题?

网友:
某个字体缺失,自动使用了替代字体就会这样

网友(2023-11-20):
有可能是网络加载不好,刷新一下看看,最近的网络一直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