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23-04-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事不清楚 但是烧保险丝肯定不是排在第一位

网友A:
一般有过压保险片的先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过压保险片的先烧保险。。。

保险是看电流大小而动作的,没有过压保险吧?

网友:
不管日本还是哪个国家的电器都是机器没故障都不会先烧保险。至于先烧什么也不确定,几百个原件哪个先坏?就好像你问一百个人谁先死一样。

网友:
应该是工频变压器的电器吧。那么次级输出电压升高一倍。自己想吧。

网友:
那你可以试试看哪个先烧。

网友:
一烧一大堆零件,先换着修理好吧

网友:
应该就是哪个扛不住哪个就先烧---水桶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就这么干的,直接把220伏接入110伏设备

你虎,还没弄清楚就敢送电。说实话我也干过 是二手的电源插头带保护的,拆开看看实在难改动,直接上电,啪。一股火冒出来了。在拆开看看没事,就两个压敏电阻爆了。清理干净了再插上居然能用了。建议你也先看看有没有压敏电阻吧,有的话坏没坏也拆掉,然后看看有器件有没有冒烟变色的。测量一下电源进线两端电阻,都没问题换上给保险,最好串联个灯泡接上试试,记得这回一定要接110V,没有的话我这里有220变110的变压器。

网友:
保险丝是电流敏感器件,标值也是多少A。严重短路或漏电才会熔断。
110V误插220V,开关电源的一般只烧电源板,线性变压器的,就得看耐压值,楼主提到的”保险丝,初级,次级,整流桥,滤波电容,应用主板,键盘,显示器“里,只有滤波电容比较敏感,但是电容过压膨胀爆裂需要过程,所以就看哪个先挂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我插入就是怕麻烦,想赌一下。

不值钱,不想要了小东西可以,且要安全第一!贵重东西千万不要乱来。

网友:
从你这块板子上的元器件推断是块电源稳压板,4个带金属散热的中有3个是LM系列稳压集成模块,好像是LM120K\LM338\LM340AK
LM120 系列三端稳压器(负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12V、-15V;输出电流1.5A;输出电压误差±3%;-5V输出的最大电压为-25V;-12V输出最大输入电压为-35V;-15V输出的最大输入电压为-40V;内含过流限制及过热关断电路。
LM140/140A/340/340A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12V、15V;输出电流1A;LM140A/340A的输入稳定度0.01%/V;LM140A/340A的负荷稳定度0.3%最大输入电压35V;LM140/140A的工作温度为-55~+125℃,LM340/340A为0~+70℃;LM140/140A封装仅有金属封装,LM340/340A有金属封装和塑封。
LM138/238/338 可调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32V;最大输出电流5A;输入稳定度典型值0.005%;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35V;内含安全工作区保护、过热保护和限制电路。

SCC那个像是三极管,一般用来配合三端稳压进行扩流

网友:
4个金属散热的上边有个白色插件,估计是电源变压器,看看这个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估计只是烧了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