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飞轮是什么材料做的?竟然会衰老、会龟裂

楼主(2023-04-1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老式酚醛树脂的。。。。

网友B:
锌合金的,现在很多劣质水龙头三角阀都是这种材质,新的很好看,用了一段时间一拧就断,牙口都断在墙里的丝口中,很讨厌。

网友:
锌合金耐久性差,就像有些水龙头,铝合金窗的扣件一样,时间一久了一碰就碎啦。

楼主:
是国产录音机

红灯牌 2L1420里面的主导轴飞轮

较重,约104克,可惜完全变形,不能修复了

楼主:
只能代换,相差很大,希望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老式酚醛树脂的。。。。

很重,像是铅的合金类...

网友C:
ZnAl4,锌铝合金,含铝约4%,含锌约95%,一般用于轧制或挤压成型零件,其延伸性较强,可代替黄铜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ZnAl4,锌铝合金,含铝约4%,含锌约95%,一般用于轧制或挤压成型零件,其延伸性较强,可代替黄铜使用。

应该就是这些合金了,日本仔的录音机里,应该不会犯这些低级错误吧...

一入江湖岁月催,只留渣滓在徘徊...

网友:
是锌合金,锌合金可以用挤压工艺制作精密零件,不需要车削加工就有足够的精度,但有一个缺点就是时效到了就会变形涨裂,依据合金配方不同,精度大体可以保持几年到几十年的样子

录音机芯本来就是“短寿”的,充其量也就是几千小时而已,机械零件也是按这个寿命设计的,没毛病

网友:
锌合金,曾经在某个国外电子管收音机上看到过类似材料制成的关键零件,时间久了碎的和渣一样,这个关键零件一坏  收音机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的,现在很多劣质水龙头三角阀都是这种材质,新的很好看,用了一段时间一拧就断,牙口都断在墙里的丝 ...

这种材质的玩意,断里边后,没工具很麻烦

网友:
轴留下来。找工厂里师傅车一个轮子吧,然后把轴镶上去。旧的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代换,相差很大,希望能成功

我的一台2L1420也出现如此严重的变形,另外夏普的8585、9494、9696飞轮与皮带接触的地方会出现起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