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请教铁芯问题

楼主(2023-04-17):
      昨天,逛某宝,准备买些硅钢片子,做几个电源牛,看到二手小日z11片,价格比较实惠,做电源片子应该是不错,我问了一下,有没有86的片子,他说没有,但他说有84的片子,我怎么对84的片子这么陌生呢,感觉平时没怎么听说过的。后来度娘了一下,哦,还是平时学习不够,EI84片,是标准的国家标准的片子规格,汗颜啊!

      卖家说片子是从日本发货过来的,我就想问了,这中国的标准,在小日本那里做成变压器,怎么觉得不对呢?

     所以今天上坛子来问问各位大师,怎么看,这片子是假的吗?假的也一般不会做成84规格的吧?再有二手货,也是年代久远了,请各位大师们说说看

网友A:
我感觉旣然是国产的规格尺寸,这鉄芯应该就是国产的!那来那么多进口货?糊弄老百性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旣然是国产的规格尺寸,这鉄芯应该就是国产的!那来那么多进口货?糊弄老百性吧了。

       接触的国产旧片子,都很厚,一般都是0.50片子。

网友B:
Z11是钢材的标准,不是矽钢片的尺寸标准,薄板出厂时式是板卷,要通过开卷机,滚压,纵剪,横剪,校值等一系列生产线成为板材,再通过剪裁冲压,方成为E型矽钢片,E84等是矽钢片的尺寸标准,它与Z11是两码事,好长时间国内薄板厂就根据国际市场要求引进日本轧制要求轧Z11板了,国内以武钢为主。现在有套用了国家标准,日本标准也变了,都比Z11标准高。

网友C:
有这么多z11片吗?我以前买了几个380变220机床变压器96*70也是0.35的灰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Z11是钢材的标准,不是矽钢片的尺寸标准,薄板出厂时式是板卷,要通过开卷机,滚压,纵剪,横剪,校值等一 ...

       谢谢张老师答疑解惑,对于标准大概清楚的,只是因为EI84 片子在爱好者手中玩的少,网上卖的各种Z11规格片子都是很少见84的,因为84规格是国家标准,但卖家说是日本直销过来的,所以产生疑惑。。。是不是是卷材进来的,国内轧制的?卖家手里一大批各种规格的片子,看评价反响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多z11片吗?我以前买了几个380变220机床变压器96*70也是0.35的灰片

       都是疑问,这就是爱好者们的困惑啊 ,即使是网上卖的新片,也不见得是真正的Z11啊 ,现在真的是鱼龙混杂,让普通人难以分辨,在这片土地上,什么时候能不这么唯利是图,让人眼花缭乱呢?

网友:
你要是能弄到武钢,宝钢(现在叫宝武集集团)B23R085的矽钢片比以前的片子好多了,片厚0.23mm磁密1.7T时损耗0.85W/KG,坡莫合金磁密才取150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张老师答疑解惑,对于标准大概清楚的,只是因为EI84 片子在爱好者手中玩的少,网上卖的各种 ...

你查到的是早期国产EI硅钢片标准尺寸。现在的EI硅钢片都是按66、86、96、105.....规格冲压的。原因是节省材料!两个E片对接、中间冲下来的正好是I片,没有一点废料。先进的工艺我们就应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到的是早期国产EI硅钢片标准尺寸。现在的EI硅钢片都是按66、86、96、105.....规格冲压的。原因是节 ...

好的,又增加了知识点了,谢谢指导,看来这片子比较早了,外来的可能性较大。哥们我直接买了一百五十多公斤,省用完老买。

网友:
过去咱们的硅钢片窗口大(为中心柱的60%以上),现在窗口宽为中心柱50%,因此相同截面积的情况下,过去的效率较高。

网友:
用于音频电路的变压器(包括电源变压器),边条宽带大于1/2中心舌宽的硅钢片铁芯更合适,主要是漏磁小、电磁干扰小,相当于边条的磁感应强度取值较低。
Z11在70年代就从日本引进了,广泛应用于电力变压器制造。现在Z11已经更新到Z8了,主要是损耗更低。
优质高硅钢片厚度都在0.35mm及以下,0.35主要用于拼接铁芯,0.35以下主要用于卷绕铁芯。高硅钢片的磁参数大多是有取向,优质的E形铁芯硅钢片应该与轧制方向成45°冲剪,避免各向异性。

网友:
48,57,66,75,84,86,96等等,都是常规片。

网友(2023-10-06):
84的也是国家标准,好像有3套尺寸,30年前我们单位冲压铁芯都是大窗口铁芯 舌宽22长度76, 舌宽35长度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