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哈精益MF30万用表15V电池哪边正负,请指导

楼主(2023-04-17):
请教哈精益MF30万用表15V电池哪边正负,请指导

网友:
这个还用问吗?装电池上去测试指针走反了,调过来即可。

网友:
电池外壳有标记,标记损毁可用电压表测定。

楼主:
好的,感谢了。

网友:
        15伏电池外壳的侧面有正负标记,电池仓的正负极,好像在电池夹弹簧上有标记,时间久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2023-05-22):
MF30万用表15V电池仓上面电极是正极。1.5伏电池仓左面电极为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