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角磨机加装一个调速器

楼主(2023-04-17):
家庭维修少不了角磨机。
但一般的角磨机转速都很高,家里维修,首要考虑的是安全,而不是速度。
所以考虑给自己的角磨机加装一个调速器。
打开角磨机保护盖,量了尺寸,网上 搜索了一款尺寸适合的调速器。当然,自己动手DIY一个调速器也可以,但算了下成本,自己DIY一个,能省三五块钱,不值当。
角磨机能够安装调速器的位置有一横档,分析了一下,锯掉后基本不影响角磨机塑料件的强度。于是锯掉了这个横档,再修整大小使调速器恰好装入。
热熔胶固定调速器。
电路连接很简单。角磨机本身有一个开关,断开开关输出端和角磨机连接线,调速器红线接原开关,蓝线接角磨机。
在角磨机外壳开一个使调速器电位器刚好漏出的窗口。
重新装配完毕,试机,3档速度适合我用,虽然转速低了,但确实安全了。
唯一不满意的是购买调速器时还是上了个小当。商家标明是6档调速,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调速的是波段开关,波段开关用固定电阻来调速。结果买回来一看,调速的仍然是电位器。用电位器的最大缺点就是如果频繁调速,电位器的寿命有限。毕竟是买家没有卖家精。
但咱家用毕竟不会频繁调速。

网友A:
外接调速器就行,4000W的
角磨机调速了转速也高,但没有力,用途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调速器就行,4000W的
角磨机调速了转速也高,但没有力,用途不大

不大明白。既然“角磨机调速了转速也高,但没有力,用途不大”,你 为什么又要说外接调速器?
我的角磨机铭牌的最大功率是1200W,为什么要用4000W的调速器,请解释原理。
也可能我的角磨机比较另类,接了调速器转速确实低了,接了调速器功率肯定小了,这似乎大家都懂。
另外,外接调速器当然可以,我现在就有老式的交流调压器,但我临时用下角磨机,还要搬出调压器,接几个合适的插头、插座?
还有,我自己家庭用,角磨机使用不会超过半小时,为什么一定要全速才行?你说的用处不大究竟是怎么个用处不大 ?

网友:
家中有220转100伏电压的自偶变压器,我就用这个减速角磨机,磨刀

网友B:
角磨机可不可以用脉宽控制器调速,是不是能达到转速下降,扭矩不变?有没有这种方式的控制器?请大咖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可不可以用脉宽控制器调速,是不是能达到转速下降,扭矩不变?有没有这种方式的控制器?请大咖推荐一 ...

我认为 按照电阻与电压比例关系。同样的漆包线粗细的机器,
电压越大那加在线圈上的电流就越大,功率就越大。
而减少电压,对应的最大电流也会变小,那么功率也就变小很多。
就是你减了电压,不只是电压减小了,电流也对应变小。
即使加了负载,电流也超过不漆包线的承载电流
(因为漆包线细,电阻大能承受的电流是固定的,再多就只能发热或者卡住了)
那么就是角磨机220v10000转 700w,那你给他110v 他也能转,
就是转数可能按比例是5000转。但是功率可能也就一二百瓦了。

没实际接触过,就是推理一下。、

网友:
我的角磨机切割机手电钻在2015年就用上调速器了,就是3800W 可控硅大功率调速器,电烙铁调温用的是2000W的。但不是楼主这样装到角磨机内。我是一个外接带插头与插座小盒,用哪个直接插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可不可以用脉宽控制器调速,是不是能达到转速下降,扭矩不变?有没有这种方式的控制器?请大咖推荐一 ...

交流电动机用脉宽调速,与直流电动机的脉宽调速有原则的区别。我的理解来源于本人想单独调整热风枪的(交流)风扇速度,想不让它吹走周围的零件的制作、调试过程中得出的经验之谈。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你有较高频率的MOS管,可以用远高于50Hz的方波(至少1000Hz以上)做脉冲波;否则就用远低于50Hz的方波(10Hz以下),让一个方波内通过若干个完成的正弦波(最前及最后的波形可能不会完整),使输出波形为一串串的,但是并不连续的正弦波。曾经用示波器测试过可控硅调速的某品牌的电风扇,低速档输出的居然也是正弦波,数字表测电压则显示较低,应该就是一串串不连续的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可不可以用脉宽控制器调速,是不是能达到转速下降,扭矩不变?有没有这种方式的控制器?请大咖推荐一 ...

有实现这种转速降、扭矩不降效果的,需使用专用ic,还要配可控硅和霍尔ic。专用ic型号有U209B、U210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实现这种转速降、扭矩不降效果的,需使用专用ic,还要配可控硅和霍尔ic。专用ic型号有U209B、U210B。

您说的这种是不是电动自行车上使用的方案?

网友:
谢谢楼上4位老师热情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种是不是电动自行车上使用的方案?

不是,是磨面机的,使用220市电的马达调速用的

网友:
角磨机的调速可以用手电转里面的调速开关改制。。。

网友:
买的是自带六档调速的角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