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上2条2G-1600内存,上不了单条4G-1600

楼主(2023-04-17):
请教一下,单位的清华同方电脑,主板是H81-M1。原来是单条2G-1600,现在想上单条4G-1600,通电后报警一长两短,换其他电脑依旧,无法开机。啥原因,咋解决呢。。

网友A:
hwinfo测芯片组型号。
芯片组pdf一般能查到,上面写着最大支持单根多大内存条。

老衲2006年的破电脑,芯片组冠网说明书上写单根最多支持1G,老衲买两根,每根2G,运行一点问题都没。

碰运气。

网友B:
H81芯片组肯定支持单条4G-1600内存,H61以上就可支持单条4G内存,无论单面或双面的,G41主板不支持支持单条单面4G内存,双面的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winfo测芯片组型号。
芯片组pdf一般能查到,上面写着最大支持单根多大内存条。

感谢回复。这板子上2条2G-1600,也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81芯片组肯定支持单条4G-1600内存,H61以上就可支持单条4G内存,无论单面或双面的,G41主板不支持支持单条 ...

感谢回复!4G的条子是双面的,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4G的条子是双面的,这个原因??

一般双面的兼容性好于单面的。

网友C:
h81主板支持的CPU最大内存可以达到32g,单条8g都应该没问题。是不是主板的两个内存插槽使用了不同容量的内存,且内存工作频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81主板支持的CPU最大内存可以达到32g,单条8g都应该没问题。是不是主板的两个内存插槽使用了不同容量的内 ...

没有。。只上了一条

网友:
估计内存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只上了一条

按说h81主板很少出现挑内存的现象,恐怕是4g的那条内存有问题了。

楼主:
刚才把4G的条子上到 联想的机子上,正常开机。

网友:
升级一下主板BIOS应该就行了!

网友:
大概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一说是品牌机主板,各种稀奇古怪的兼容性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
内存条有AMD专用的,在INTEL主板上用不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虽然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但还是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bios恢复下默认或者直接硬跳线清一下试试看

网友:
2rx8表示memory(内存)的内存颗粒的个数为16个。

1rx8表示memory的内存颗粒的个数为8个。

2rx4表示memory的内存颗粒的个数为8个。

换个U试试或者看看内存上的这个,有时候板子挑这个,我有台X200S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不明,猜测可能是早期CPU里的内存控制部分有问题,类似现在很多半残U没有双通道或集显类的。

网友:
4G 内存是什么牌子也没说。

网友:
是4g的那条内存有问题了

楼主:
内存牌子是 协德的。。呵呵。比较垃圾?可是上 联想的 机子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位的联想G41,记得是只能用单面4G内存。

我单位有百十台联想M7150,M7170等G41主板PC(现在基本都淘汰了)试过很多单面4G内存都不能开机,一般双面都可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杂牌的内存兼容性不好。

网友:
内存条的问题,我的H55主板,都能插2条4G内存

网友:
换条4G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早期有些板子会对某些拓扑的内存条不识别,这就是所谓的挑内存,与双面单面2G4G其实关系不大,你了解过内存颗粒你就知道,颗粒有4位的,有8位的,有16位的,而内存条的位宽是64位,所以不同的颗粒,使用的是不同的拓扑来实现,同时,有的内存条在颗粒无法实现高容量的时候,会使用多rank,也就是逻辑槽,相当于两条内存在一个条子上,主板不识别大多数是这种,这就是为啥你插俩2G的没问题,一个4G的就不行,很可能你的主板不支持多rank,而这个4G的条子是2个rank组成的

楼主:
感谢 MF_35   及  flycat1314 两位的回复

网友:
报警,换其他电脑依旧,无法开机。可能你的内存条有问题。

网友:
只有刷下BIOS,可以解决。主板许多莫明其妙的毛病,可以刷下BIOS。FLASH容量选大些,原来32Bit (4M),改用64Bit(8M)。新的BIOS一般会比老的文件大。

补充内容 (2023-5-9 13:30):
刷机工具;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eZxzwNsUPNkXMZXUNfq0Q
提取码:9876

补充内容 (2023-5-10 23:39):
以上容量为32Mbits,64Mbits

网友:
我给公司的i3 380m 笔记本 加内存,不论上两4G还是单8G,开机BIOS识别,就是装不了WIN7,插4+2G就顺利安装  怀疑主板BIOS有问题,原装单2G。

网友(2023-05-19):
我的主版有六槽,开始4*2G,又加了2*8G,开机需要F1才能进入系统

网友:
提示 3槽有错,拔3槽后,又说其他槽有错,还要再F1进系统

网友:
该不会不支持单通道内存吧?

网友:
品牌机有些是兼容问题,刷bios可能得行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的这个电脑是单位的办公用,个人感觉现在的品牌机(办公用、商用)还是联想(不是广告~~)比较稳定,兼容性也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