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事

楼主(2023-04-17):
我想请教一下,编写程序之后怎么变成软件的?

网友A:
好奇楼主几乎上千的主题,六千多帖子了,发帖这么多也看了这么多也算是见多识广比我多好多倍

可能在本论坛十年之久的积累,还居然问这种不知道编程和软件是什么的问题,我可以推断这个结论,

第一,楼主想学编程好多年过去毫无进展,,第二,就算有人很详细回答楼主,楼主知道了答案也

没有意义,因为十年后依然楼主还是无法理解把编程和软件的关系。请楼主换一个方向发展自己的爱好

我花了两年时间让自己从小白变成汇编大湿,可以断定,一个人冥思苦想在两个月内无法用指令点亮基本的

数码管,这人没有逻辑分析的天赋。因为后面入门的时间算下来长达上百年,一辈子远远不够的

网友:
编译成可运行的程序。

网友:
程序本身不就是软件 ?

网友:
计算机只认二进制,用编程语言写出来的人能识别的代码需要一个转换器,转成机器的CPU可以识别的二进制。

可以理解成是有一个翻译。

楼主:
举个例子,比如我编写了一个加法程序,怎么把这个程序变成应用软件,然后输入加数计算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比如我编写了一个加法程序,怎么把这个程序变成应用软件,然后输入加数计算和?

首先你这个加法程序是用某个编程语言写的吧,譬如

b=3
c=5
a=b+c

那么上面这几行语句是人能够看懂的,计算机的cpu是看不懂的。虽然你觉着你写了代码,保存到计算机上,他就应该知道你存的是什么,事实上不是的,你编写的代码是作为一个文本文件保存在计算机上的。这个机器对你的真实意图现在还 一无所知。

这需要一个转换软件,把它转换成cpu能看懂的代码。这样CPU就知道你真的要 干什么了。

1、这个转换和CPU的架构有关:
对于不同体系结构(譬如X86和MIPS),甚至不同型号(譬如386和I5)他们能看懂的二进制是不同的,这些都要针对具体的型号做不同的转换。
也可以理解成MIPS的代码在X86上不能跑。在I5CPU上的代码在386上也不能,不过反过来可以386的代码大多数在I5上可以,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他们有一定的兼容性。

2、这个转换和你的运行环境 有关:
譬如你的程序是跑在单片机上的,那么你就要转换成单片机所支持的格式,一般就是bin文件或hex文件,并按照单片机的有要求放到合适的位置。

如果你跑在windows操作 系统上,那么就要复合windows系统的格式。当然windows系统比较强大,可以支持很多格式,有些还可以让你的程序带个图标等等其他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形成一个软件包。

3、这个转换的过程也不同:
对于像C这种语言,是一次性编译好了,转换成二进制的最终格式。编译一次,多次运行即可。

像PYTHON这种语言,是先弄出来一个虚拟机,把你些的代码一行一行的放到虚拟机里去跑。PY的虚拟机你可以想象成一台只认识py代码的CPU,这个CPU把PYTHON代码拿进来,然后转成和硬件CPU有关的二进制代码,再交给硬件CPU执行。也就是中间加了个垫层。

楼主:
谢谢,平时所说的C语言编程,我编写完了之后,要在Windows上应用,用什么转换生成可以执行应用的程序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个加法程序是用某个编程语言写的吧,譬如

b=3

谢谢,见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平时所说的C语言编程,我编写完了之后,要在Windows上应用,用什么转换生成可以执行应用的程序软件呢

在windows下的编译器很多的,

譬如微软自己出visual c++。
5楼说的C++ Builder
windows下的单片机,貌似是那个keil之类的。

我对windows的编程基本等于没做过。Linux下是gcc居多,不过 在windows也可以用gcc。

你搜开发环境就行了,相关软件很多的。选使用广泛的大厂的即可。学编程编译器不是关键,语言本身最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平时所说的C语言编程,我编写完了之后,要在Windows上应用,用什么转换生成可以执行应用的程序软件呢

直接在linux里面装个c环境即可直接运行C语言代码,虽然没实际意义,最好是c语言,51单片机。直接编译下载运行即可。

网友:
a=1
b=2
c=a+b
printf c

类似于这样的代码不管是什么语言都是咱们人类懂的语言,是为了开发程序方便设计出来的,但是机器是不懂的。

如果你想让这些代码在系统(linux  windows 单片机等等)里运行,那你就要转变成这个系统认识的程序,这个转换就叫编译。

比如你用         c++ builder 可以把这段话转化成一个 1.exe 的文件,放在 WINDOWS 里一输文件名就输出3了。
你用 GCC 把这段代码转化成   1   那么在 linux 系统里你一输文件名,也能输出3。

每个系统、每种语言、都有把代码编程机器认识的程序的工具“编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平时所说的C语言编程,我编写完了之后,要在Windows上应用,用什么转换生成可以执行应用的程序软件呢

对正常人而言,用 Visual Studio 将你编写的 C 语言源程序编译为可在 Windows 上执行的应用程序。对个人和微小企业来说,微软免费提供 Visual Studio(社区版),可在微软官网下载:
https://visualstudio.microsoft.com/zh-hans/vs/

进入链接,然后点“下载”,选择“社区版”,将下载 VS 安装程序并跳转到 VS 介绍和教程页面,如不会安装和使用可阅读其教程。默认的,安装 C++++,F++++ 和 VB 三个语言,其它语言比如 C++,Python 等需要更改安装设置(不清楚你打算用哪个 C 语言)。

对不正常人类而言,可用 GCC 等其它编译环境实现,比如 Eclipse 之类 IDE,既然是不正常的就不介绍了。

网友:
单个编译器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也可以使用,就是平时说的免安装绿色版。
多个编译器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与需要应用的其他文件,可以一起捆绑打包成一个安装文件,VS下有打包工具安装与部署,即所谓的安装版APP

以上指定的可执行文件是窗口文件。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几乎上千的主题,六千多帖子了,发帖这么多也看了这么多也算是见多识广比我多好多倍

可能在本论 ...

你说的真有道理

网友:
编写后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正常人而言,用 Visual Studio 将你编写的 C 语言源程序编译为可在 Windows 上执行的应用程序。对个人 ...

谢谢,好长时间没用VB在打开原来安装的Visual Studio打不开了,系统升级就把Visual Studio遗忘了,有时间在链接下载安装试试。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编写的代码是如何变成软件的”

首先计算机只认识指令,不认识代码,为了让人能够和计算机对话,人们发明了“编程语言”,它用人类能够理解的方式,告诉计算机“做什么”,越是高级的语言,就越是贴近人的逻辑、远离计算机的逻辑,所以我们需要一种东西把编程语言解释成计算机能够读懂的指令,这个东西叫编译器或解释器,越是高级的语言,对它的解释越复杂,比如C语言的编译器就要比汇编语言的编译器复杂的多,因为后者大部分可以和指令对等,而前者可能需要一大堆指令来解释一条简单的语句。

代码被编译器解释成机器指令后,其实就是个指令列表,我们称之为二进制可执行文件,软件可以理解为一组二机制可执行文件的集合体。计算机是从内存中加载指令列表,然后依次执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可执行文件装入内存,并告诉计算机:“从这里开始执行”。这个过程是有操作系统完成的,比如在Windows下,你双击一个exe文件,就是告诉Windows:“把它加载到特定的内存位置,然后开始执行”

所以代码和软件的区别就是,代码是用来描述软件功能的,代码需要通过解释成机器指令列表,而完成特定任务的指令列表就称为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比如我编写了一个加法程序,怎么把这个程序变成应用软件,然后输入加数计算和?

找 一个python 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