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C 高级自动返带卡座

楼主(2023-04-17):
卡座
扎兰屯
支付宝 中介 微信
包邮
TEAC V-909RX高级卡座 100V电压。白色面板很漂亮,外观不错。机芯电路板橙色如新,用料发烧,机箱原件满满的,各功能正常使用,播放声音非常好听,快进倒带迅速,录音一般,边角有点磕碰见图片,1780元包快递

补充内容 (2023-4-17 20:24):
L声道LED三个不亮

网友:
这货有点狠

网友A:
这么高档高值的卡座还录音一般

网友:
刚好配上坛子里30元一个的110V变压器

网友B:
可惜不是三磁头

网友:
这里面肉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档高值的卡座还录音一般?

估计是标调问题,标调后应该不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不是三磁头

内部用料比3头还要狠

网友:
里面的用料比组合机还要狠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帮顶

楼主:
这是官方介绍大家看看
TEAC V-909RX
搭载dbx系统的实时倒车甲板。
搭载了实时倒置功能,可以不翻盒式录音机连续往返录音。并且瞬间反转所需的时间实现了0.4秒。该机构采用了蒂亚克独自的IR(红外线)组合带传感器。这是利用红外线对录音带和读带的分界线进行光学检测并反转的构造。因此,磁带翻转时的断音在听觉上几乎感觉不到。这个传感器从B面到A面的反转也能动作,往返录音·重复再生可能。搭载了dbx-DISC位置,也可以享受dbx编码的DISC(唱片)的演奏。dbx将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以分贝压缩为1/2进行录音,播放时伸长2倍恢复原状,实现了长达100dB以上的动态范围。而且在整个带宽上降低了30到40分贝的噪声水平。放大器部分采用±2电源方式全DC构成的放大器电路。
头部采用4道磁头方式,正向使用第1、第2道,反向使用第3、第4道。与使头部滑动或旋转的方式相比,可以稳定行驶。录再磁头采用硬坡莫合金磁头,擦除磁头采用双间隙铁氧体磁头。行驶机构由完全独立的3个马达构成,主动轮专用采用高精度DC伺服马达,卷轴专用采用DC马达,机械驱动用采用DC马达。与对称双绞盘方式相结合,在获得优异的旋转精度的同时,实现了稳定的磁带行驶。作为降噪系统搭载了杜比B/C NR。操作部采用多CPU控制。机构的控制及动作由LSI(x2)的CPU进行,可实现软且顺畅、无论从哪个模式都能动作的直接带功能。
另外,还配备了多计数器、CPS、多内存功能等。它配备了自动衰减器,可以在2到6秒的范围内改变淡入速度。
从录音待机按淡入键的话成为录音开始,录音信号电平慢慢地上升。另外,想使录音淡出结束时,按下淡出键,一边淡出一边经由Rec Mute(约4秒)成为待机状态。显示器部配备了4位数LED电子多功能计数器。这个计数器可以显示磁带计数、经过时间(分·秒)、警报、CPS。另外,搭载了峰值保持型的2色16点LED峰值程序仪表。搭载了警报设置功能。录音或播放时设置的时间(最多99分钟)会响起内置的电子蜂鸣器。
配备了空白扫描功能。磁带的无声部分持续6秒或12秒(切换)以上时,搜索下一个录音部分,从头开始播放。
搭载了CPS(Computomatic Program System,一次跳过选曲)功能。
这个功能是跳过其他的曲子来选择想听的曲子来播放。例如,如果指定为3,则多功能计数器显示为CP3,搜索歌曲间的空白,从前3首或前3首歌曲的头部开始播放。这个功能在A/B两面最多可以指定15首歌曲。另外,通过重复CP1可以检查歌曲的前奏。搭载了块重复记忆功能,可以反复播放想听的部分。

微机存储开始内存和停止内存,在块间反复播放和倒退。此功能在AB两个面上运行。配备了自动静音功能。搭载了动恢复选择器。搭载了计时器待机机构。
搭载了100mm的长行程滑动音量。搭载了MPX过滤器。搭载了3段磁带选择器。
搭载了控制线输出和耳机输出的输出音量。搭载了麦克风输入端子。麦克风优先设计,使用麦克风时线输入被切断。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