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毫伏信号发生器(粗调、中调、细调)

楼主(2023-04-17):
毫伏信号发生器有两种用途
一、实验室检查或校准温度显示仪表时作毫伏信号使用,使用前先把电位器都逆时针旋转到0,在输出接线柱接上要检查或校准的仪表,在被检查或校准仪表的输入端子处并联接入数字电压表。打开电源开关S,先调整粗调或中调电位器,再调整细调电位器,以得到需要的毫伏信号值,输出信号以数字电压表的示值为准。
二、用来代替热电偶,不需要输出信号的具体数值,只要输出信号能增大或减少变化就行,主要用来在现场检查热电偶端至控制室的温度信号传输是否正常、显示仪表有没有指示或能否按信号的增、减而变化。

毫伏信号发生器电路

毫伏信号发生器电路

毫伏信号发生器电路如图所示。电源用一节5号电池或AA型镍氢充电电池,RP4电位器可用来改变工作电流,以方便兼顾电池型号及改变最大输出毫伏信号值。可根据现场的应用实际略作调整。RP4不用经常调整,不用固定在面板上,可固定在不显眼的位置。

网友:
挺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A:
俺的方法是做个衰减器,输入端接可调电源或者信号发生器的输出。

图中这个衰减比是20000:1的,输入20mV-20V,输出1uV-1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方法是做个衰减器,输入端接可调电源或者信号发生器的输出。

图中这个衰减比是20000:1的,输入20mV- ...

电阻分压?拆开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分压?拆开看看

就两只电阻分压有啥可看的?

---

图片来了,记错了是3只,两只100K一只10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两只电阻分压有啥可看的?

---

谢谢,我原来想买个分压箱,忍手没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原来想买个分压箱,忍手没买

千万别买,俺手里有两台横河的电阻箱,一次都没真正用过,一直在吃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买,俺手里有两台横河的电阻箱,一次都没真正用过,一直在吃灰 ...

小日本横河电阻箱,好!

网友B:
以前在生产线上校准熔锡炉电路板,没有毫伏信号发生器,我是用一只TL431做一个2.5V基准电压,再用可调分压电路,LM358运放等做成一个可调恒流源,在9欧+1欧串联电阻产生压降,1欧电阻上的压降当热电偶的热电势。用数字万用表的200mV档测量这个10欧串联电阻的压降做毫伏电压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两只电阻分压有啥可看的?

---

我这么看好像三只都是100K

网友:
原来有一只一环是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生产线上校准熔锡炉电路板,没有毫伏信号发生器,我是用一只TL431做一个2.5V基准电压,再用可调分压 ...

TL431基准+LM358恒流+10:1分压电阻,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做了个毫伏源呢,结果是电阻降压...............

网友:
实际效果也许不会太满意,分流法容易引起可调电位器的触电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