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镜头(酒红镀膜向里)

楼主(2023-04-17):
工业镜头,卖家说是80mmF2.8de (酒红镀膜对着cmos)
镜头改装: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4869140

网友A:
拍的不错。
最近我也改了不下10个线扫镜头。24-90焦段的都有。
线扫头的优点是分辨率高,像场大,拍微距是强项。
最大缺点是逆光差,这主要是镜筒内部消光没处理好,光线直射还没事,就怕斜射,遮光罩能挡一部分。
下面一排是线扫头,左边第一个就是80/2.8。还有一个90/2.8的头种到MA的镜筒里了,没拍进来。上面一排是旁轴机镜头。
下面的是我的挂机头25/5.8。

网友:
锐度,分辨率和焦外都很不错啊。漂亮!

网友:
拍摄的东西颜色挺厚重的

网友B:
工业镜头没有光圈吧, 是恒定的f2.8? 成像是不错的。你这只工业镜头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镜头没有光圈吧, 是恒定的f2.8? 成像是不错的。你这只工业镜头是干什么用的呢?

没光圈,只能用最大光圈。也有人在镜前或镜后加光圈环的,但对这种很长的多组镜头感觉不是很理想。
最终极做法是拆散镜组,加镜间光圈。B站上看有人把90/2.8稼接到COPAL快门上的,光圈,快门,消光都解决了。

网友:
上两张我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镜头没有光圈吧, 是恒定的f2.8? 成像是不错的。你这只工业镜头是干什么用的呢?

谢谢: 是没有光圈,原来是干什么用的,我不太了解,闲鱼20买的,以后有时间我想把这个锯开加光圈试试
这个镜头的镜组圣斗士胶粘的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错。
最近我也改了不下10个线扫镜头。24-90焦段的都有。
线扫头的优点是分辨率高,像场大,拍微距 ...

旁轴的 我改过甘光38mmF2.8,理光35mmF3.5,佳能35mm4.5,一个影青28mmF11,
理光、佳能,影青都是傻瓜机的,都没有光圈,佳能的也没拍过呢。
工业镜头就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错。
最近我也改了不下10个线扫镜头。24-90焦段的都有。
线扫头的优点是分辨率高,像场大,拍微距 ...

希望分享改镜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分享改镜方法

改镜我也是才开始玩,还要多向前辈学习。
我是以17-31的M42的对焦筒为基础(对焦筒通过改口环固定到相机上),把镜头都固定到开孔的M42的机身盖上(机身盖拧到对焦筒上),这样就可以更换镜头,对焦筒也可以重复使用。
镜头筒用的都是PVC水管,各种口径的接头、补心买了一堆(反正很便宜)
就是穷玩,用最便宜的材料,最容易手工制作为准。

网友:
看起来工业镜头很有的玩,因为工业镜头都是使用固定焦距的多,机构比较少,价格会低很多,弄过来当材料重组可能也有可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镜我也是才开始玩,还要多向前辈学习。
我是以17-31的M42的对焦筒为基础(对焦筒通过改口 ...

这个办法挺好的,玩的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