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柳树收获十四 上海155收音机

楼主(2023-04-18):
简单说一下机器的来历  和上次的红星504一样  5个管子唯独缺一个5U4C 这个的价格240成交的 摊主要300  这个机器要价不高  外观完整  度盘 旋钮 喇叭 后背板都有 并且还是非常完整  这个机器里边有很多贴纸字样  57年生产的   没有图纸  管子我拆下来的时候没做记录 不知道对应哪里  不像504一样给标注在机芯底部  谁有图纸给贡献一下 谢谢啦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灰尘非常多  简单清理了一下  喇叭布也简单洗了一下  结果出现很多褶皱  没有原来看着舒服了  喇叭布也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  以前喇叭布都是浆糊粘的  感觉浆糊要流出来 这个喇叭也是小小的圆屁股  51型喇叭  这个喇叭以前单独收到过  不知道是卖掉了还是在那里放着了 这个的照明灯泡也不知道怎么换下来 感觉是焊住的  后背板上家机主有可能做过改装  在后背板位置有一个开关断开器或者是一个交直流切换装置  还没有研究这个东西  我给拆下来了 还是和以前一样  装完了之后多出了两个螺丝  图多慎入  特别是流量不够的小伙伴要谨慎

网友:
印象中155收音机没有这个开关  旋钮是原装的

网友:
这台收音机见证了:一个婴儿变成一个老人.....

网友A:
        从后背板上的型号为155A型,喇叭布是后换的,旋钮看样子是原装的,喇叭还很新不错,电源已改为晶体二极管桥式整流,所以就没有5Y3了,电子管位置图,在后背板里面的图纸上有。

网友:
上海155A图纸

网友B:
品相不错的机器:

网友C:
外观不错 ,底要加固一下 ,2个螺丝是下面 中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相不错的机器:

155和155A电路上还是有微小差别,

网友:
收音机封条有时代印记,是不是给掐了短波?还有入户检查时这个封条一旦破封会不给扣上敌特的帽子?他怕你拿出机芯加拍频振荡器或者利用强放管改发射机。

网友:
品相不错,简单打理一下又是一台好机,240值了

网友D:
曾经有这样的开关,在南方江苏。

网友E:
大柳树现在我只去白天场的,话说,东鹏市场的夜市什么样?有东西多吗?

网友A:
        多出的两个螺丝就是底下那个三合板的固定螺丝,是木工快牙小螺丝,共有6个,固定孔上还有空心铆钉,这个板是供维修使用的,不用拆卸底台,而固定底台的是两端带大垫片的两个机械螺丝。
        照明灯泡是带螺口的,可以拧下来更换,安装是在贴近顶棚的度盘上方的两个小孔,有安装支架可以插接,这个照明灯泡的安装形式,是个设计短板,灯泡很亮耀目,亮的时候照耀着度盘确实好看,度盘背板是黑色皱褶漆的设计,照明灯虽然很亮但反光率却很低,不刺眼,因为照明灯很亮,而安装的孔洞小,温度很高,漂亮的灯泡也就能点亮很短的时间就烧坏了,因此在实际使用中开始是两个灯亮,过段时间就一个亮一个暗,再过段时间两个都灭了,长灭是常态。
        关于圆形封条此机贴了两个,一个封在底台上,一个贴在底下的维修三合板边上,这个封条是江苏省南京市交电公司贴的,就是卖家贴的,里面还有一张保修卡,保修期是半年,贴两个封条的意思是,在半年内如果出现故障如果封条没有破损,送修可以,如果在保修期内封条破损了就是有人动过就不予保修了。
        如果想修旧如旧恢复5Y3,插座还在恢复也不难,拆除晶体管整流,恢复原有电路,不过大滤波电容得换了,估计当时电子管不好买,或者经常坏才改做晶体管整流。

网友:
57年生产的哟,机芯状况就算不错的了。

网友F:
老机箱的油漆和胶合板不错,几十年不开裂不变形。这种塑料旋钮用在波段开关上特别容易损坏,现在还完整的贴合在收音机上面说明该收音机以前很少使用,这纸壳电解电容还能用,减震橡胶座也老化了吧?总体感觉物有所值。

网友:
粗犷,有没有银壳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后背板上的型号为155A型,喇叭布是后换的,旋钮看样子是原装的,喇叭还很新不错,电源已改为晶体 ...

估计改过了  我也不懂怎么改回来  先放一边再说吧   也不知道原装喇叭布啥样的  一会网上看看去

楼主:
感谢提供详细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这样的开关,在南方江苏。

这个开关是后加的 我给他拆下来了  画蛇添足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柳树现在我只去白天场的,话说,东鹏市场的夜市什么样?有东西多吗?

玩电子垃圾还是去东鹏  大柳树几乎没什么东西了  一般都是塑料制品(各种塑料手镯 天珠 塑料玉器)一些垃圾石头染色冒充帝王绿  冒充羊脂玉 假的和田玉鸡血石  还有2.8亿的鸡缸杯 应有尽有  一般都是一些国宝帮喜欢的东西  大柳树的摊位费比较低(相对于东鹏市场来说)也不排除有一些摊主去大柳树卖货 有时候都是运气的   东鹏市场就是原来大柳树周二还是周三的电子专场迁过去的  大柳树固定摊位的东西都是卖货比较慢 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不错 ,底要加固一下 ,2个螺丝是下面 中间的吧

2个螺丝下边上不进去 比较粗一些 我估计是喇叭布那个面板螺丝少上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出的两个螺丝就是底下那个三合板的固定螺丝,是木工快牙小螺丝,共有6个,固定孔上还有空心铆钉 ...

感谢回复  有时间了会把他改过来的  那个灯泡拆不动  好像灯泡底座焊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机箱的油漆和胶合板不错,几十年不开裂不变形。这种塑料旋钮用在波段开关上特别容易损坏,现在还完整的贴 ...

减震脚垫老化严重  和木板合在一起了  我把底部两个螺丝拆下来以后还是拿不掉机、芯  我以为那4个脚垫里边也有螺丝 把底部对应脚垫的一个地板木块拆下来了 也没有发现有螺丝  然后用螺丝刀暴力撬下来的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了。东西和南京还有点关联,看的我两眼冒星星,南京咋没大柳树呢?哪怕大槐树也行啊。,南京 ...

您什么时候不忙了来北京  我带你飞

网友:
想要效果好 收音机的电容器需要换一边 南方的梅雨季节 考虑线圈有没有霉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什么时候不忙了来北京  我带你飞

先谢谢楼主了,不过退休之前的5年内估计无法赴约了,现在做内部事情,不外出了。欢迎来南京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电子垃圾还是去东鹏  大柳树几乎没什么东西了  一般都是塑料制品(各种塑料手镯 天珠 塑料玉器)一些垃 ...

好的,谢谢,这个五一抽空去东鹏看看